困扰很久的DS1307的不起振问题已解决,希望大家吸取教训!

楼主(2009-02-20):
我用的是MEGA128的I2C总线操作的DS1307,程序是用的芯艺教程上的!一直都不能正常使用,只有一次正常使用了几天,然后就又不起振了!
之后就一直找原因,先将晶振换为数据手册上要求的:带12.5P电容的,还是不能起振!
然后又换了几个DS1307和晶振也还是不起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DS1307不起振时在主循环中不停配置DS1307,在上电20S左右,晶振起振了!
今天又问了一下美信的技术支持:说要在上电后,等待1S后在配置晶振,因为晶振的起动比较慢,现在我在DS1307的初始化时等待了2S,每次开机都起振了的!
等试用一段时间在向大家报告!

程序我就不贴了,芯艺的教程上面有的!

疑问:单片机的晶振咱就起动的那么快呢?

网友:
单片机晶振也有要等的,不过也不要等1S

网友:
学习,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晶振的工艺有关系吧,

网友:
还有这种事啊,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本来这东西内部是nvram,要电池供电的,谁没事每次都给它断电,那这个实时时钟有什么用
另:那个电容性负载指1307所能接的晶振的参数范围,不是再外接电容了,否则更难起振,1s 2s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

网友:
这个要求极度省电,所以起振上只好慢一些了,很正常,只不过不说我都没想到这点

网友:
呵呵,合泰的HT1380,1381厂家推荐要等待4,5秒呢,这个1秒算很短啦,我现在正在领教这个长时间啊:)刚才也吓出一身冷汗来

网友:
怪不得我的也不行,原来是这个原因呀!!!

网友:
现在可以工作了,哈哈,以前这个东西老是搞不好,我都没有心情了,谢谢LZ.

网友(2011-03-09):
再问问各位大侠,我没有在晶振两端加电容,但是还是走时。不过就是不准,误差非常大。我想问问是我晶振的精度不够还是没有加电容的原因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这个应该在数据手册里有所说明的吧?

前两天看到有个帖子谈到串行EPROOM芯片不同的型号也有此要求!所以做设计要注意细节啊!

网友:
晶振那上拉一个Vcc,能快速启动

网友:
"我想问问是我晶振的精度不够还是没有加电容的原因啊"

that's correct. the load capacitance usually is specified in the datasheet, and typically around 12.5pf for older chips and 7pf for newer chips. most cmos chips have a pin capacitance of about 3pf so you will be ok if your chip / crystal requires 7pf of load capacitance, and substantially faster if it does 12.5pf.

you will also notice substantially higher jitter without a capacitor there.

as usually, always read the @#%$#@%@# datasheet. or you get #$%uked.

网友(2013-05-21):
我服了。我的SQW能出方波,但数据就是不走。秒不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