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移动硬盘组合,拷贝数据速度很慢,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9-02-20):
下面是刚买的移动硬盘盒组合:

希捷Seagate 串口 SATA  笔记本硬盘 2.5寸 250G 5400转(型号5400.4)  +  SSK 飚王 烈火系列 E-SATA 红色 2.5寸 USB2.0/E-SATA 双接口  超薄 E-SATA 硬盘盒

刚才拷贝数据的时候很慢,拷贝不到2G的视频等文件竟然用了5分钟多,比以前的旧并口笔记本移动硬盘的速度还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么慢。
刚才用HD Tach 测试了下,如下:

楼主:
硬盘318元,盒子70元。

郁闷,速度不太能接受。

楼主:
补充下,第一次接上电脑的时候,使用XP的磁盘管理工具分区格式化的,NTFS格式。

网友:
这个速度可以了,如果文件较多,拷贝的时候是比单个文件要慢很多的

网友:
我觉得飙王并不像说得这么好,我买的并口盒子说兼容1.1,我就用了在1.1上硬盘咯噔咯噔想,外接电源了,2.0的就没问题,有一次我的文件信息表没了,我那个哭啊,几个项目在里头,现在不太敢拷重要东西了,还是u盘放心

楼主:
嗯,硬盘和 盒子都是正品,不会有什么质量问题。
将就用咯,反正是用来备份数据的。

网友:
小文件多的话,最好压缩一下拷

网友:
用过西数的盒子,质量好,国产的盒子,不敢用

网友:
盒子无所谓国产进口的

里面就一个芯片,还是一样的。

网友:
拷贝同样容量的数据,如果文件数目比较多的话,的确会比较慢,不知道楼主碰到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是有点慢,我在LINUX下拷贝能达到18MB/s以上。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看,有时候线不好也影响的

网友:
这得看你拷贝的是什么数据了,拷1G的电影和1G的C程序,画的时间差别大了去了。

楼主:
嗯,基本上满意吧。拷贝大容量的单个文件肯定会比较快,如果拷贝零散文件的话就慢了。
换过高质量的线了,还是一样的速度,原配的线质量也不错。

硬盘声音很小,这个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