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3.5寸tft屏驱动电路资料,另外麻烦推荐成品

楼主(2009-02-20):
账号在攻击中,不幸也光荣了。。。
现在在做实验室项目,需要用到2440的3.5寸TFT屏,第一次做tft屏没有概念。于是这两天一直在查找相关资料。
原来以为和单色屏差不多,而且2440有LCD驱动,可以直接用了。
终于发现还有很多问题。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NEC和三星的两款屏。
电路也找到了。贴上来,希望对大家有启示。
三星
NEC
都要进行电源的升压。
两个的区别应该在于:
三星的因为和arm同一个公司,时序是一样的,不过需要串行配置一下。上边加了个单片机。
nec在时序上与三星的arm不同,需要时序转换。

现在项目较紧,没有时间消耗在这个地方。
不知道哪位有3.5寸的TFT模块推荐,可以在2440上直接驱动的。(现在找到的就友善的和qq配套的三星屏,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重点在稳定性和性能。
5寸的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都挺稳的,建议不要用三星的,还需要额外配置,直接用普通的数字屏,友*的还行,注意砍价
另外要向卖家问是哪种屏,友*的有两种,一种显示效果看上去不是真彩的,买前问清,最好找个弄技术的买,能告诉你怎么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初步选择三星的屏了,
参数比较高

网友:
sharp比较好

网友(2010-11-25):
友善之臂

网友:
不要做电路,直接用别人的了,很简单,随便友善等买回来,
友善现在mini2440 统宝的,还不错,比以前的那个NEC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