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莫大,各位大侠请进)

楼主(2009-02-20):
各位好,
    现在我想做一个在模型直升机中应用PID控制尾桨锁尾的系统,系统中的各部分如下:
1.由机械式的陀螺仪提供反馈信号,信号由陀螺仪中的线性霍尔元件输出.
2.cpu取用51或PIC(AVR贵了些,但也可)
我在网上转了一个多月,下不少的资料,莫大的资料也看了,也明白了一些PID的原理,但还是没有办法应用到实践去,痛苦啊,不知莫大和各位高手能否通过一个实例(用pic,51,avr都可)来说明PID.特别是能就上面我所说的系统做一实例就更好.(最好是用C语言编写的).
多谢!
最好是老大能就这一个项目做一个开源的列子.

网友(2009-11-14):
“机械试”陀螺仪————你买到实物了吗???很感兴趣!!——是直接能输出“角度差”信号吗??那可了不得的。。

后面所有的电子方面的问题,都不难解决!!!————关键是:::传感器————请提供原厂的参数资料!!

网友(2010-02-13):
我自己也在做一些玩,不过做得不好。。。。大概思路是:当没有加入左右控制时,进行PI控制,也就是陀螺仪的输出值与静态的偏差,直接乘以一个系统做P伺服值,同时再固定时间进一级级加或减,作为I伺服值;有当左右控制时,只进行P控制。基本思路是这样,希望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