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开关电源这种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09-02-20):
(无正文)

网友:
手工画的。

网友:
PROTEL 用覆铜也可以

楼主:
呵呵,比如protel,我想问的是用routing 走线画出来的还是用polygon铺出来的

楼主:
大家铺铜一般选择solid还是hatched选项呢

网友:
呵呵,LM2576/LM2596厂家推荐layout

楼主:
是啊,我现在看开关电源的layout,想知道这是怎么画的,以后咱也可以这样玩

网友:
手工画矩形,然后用线条钩边. 纯粹的手工力气活

网友:
先走线,再画隔离线,移开线路,再在隔离线上铺一个大铜皮,去掉隔离就成这样了。

网友:
耐心+细心

网友:
我说两个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用Place--->Solid region描图形,描好后添加网络.
二:用画线供能描出多边行边框,注意要画成封闭图形,再通过"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转换成Region后添加网络.这个对于多层方置同一图形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