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把串口来的数据导入Excel表格的程序,或者将数据生成一个文本文件也行

楼主(2009-02-20):
请问有没有把串口来的数据导入Excel表格的程序,或者将数据生成一个文本文件也行

最好是现成的,现在的串口大师只能在显示,不能自动生成文件,晕啊

网友:
可能用VB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哈哈 楼上同志们批评的对啊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啊

有现成的就不用动手啊

网友A:
哈哈既然如此,我帮你做一个,然后你付钱,如何?

网友:
串口收到文本的数据后以 ","分隔保存为.csv的文件名就可以用Excel打开了。

Name,V1,V2,V3
ADC0,12.5,12.0,10.0
ADC2,12.0,12.5,10.0

楼主:
呵呵 谢【5楼】 lgl_debug

其实只要有文件生成就可以处理了,但生成文件不是很容易啊,数据要不断更新到你中断它为止

************************************
To【4楼】 ywl0409 老黄牛

瞎!个人玩玩,还要花钱?

网友:
呵呵 ,花了钱就不需要动手啦.

网友:
这年头,像这种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就要自己学业会写

网友:
响应老_毛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sscom32
可以保存为文本文件。

网友:
10楼的说法没错,用SSCOM32(丁丁那个)接收,保存为TXT文本,最后用EXCEL打开。
我经常这么干的,呵呵。

楼主:
好的 多谢兄弟们

楼主:
开始贴资料
_---------------------------------------

回车乎?换行乎?
        最近在使用AT91SAM7X256,编译器为IAR 5.0,里面提供了不少例程。例程里所编写的往DBUG串行口打印上来的代码的最后都是使用“\n\r”。这些的话,在超级终端里面的显示依然是回车与换行。而我不怎么爱用超级终端。我用的是聂小猛(丁丁)的SSCOM3.2,于是\n\r的显示便实现不了回车与换行。

        上网查了查,觉得下面这段话比较有意思,转帖如下:
        http://topic.csdn.net/u/20081007/11/103dfac5-a3ca-4a28-ac09-4941cf6e731f.html
        bao110908  发表于:2008-10-07 11:17:36
        Windows 采用 \r\n 是有原因的,Windows 采用了传统的英文打字机的模式。
        想想看英文打字机是如何换行的呢?英文打字机是选择将小车退回至起点,这个过程称为回车(carriage return, CR),随后把小车调至下一行的位置,这个过程称为换行(line feed, LF),这样就完成了英文打字机中换行过程。
        回车(CR)在计算机中使用ASCII为13的字符来表示,换行(LF)使用ASCII为10的字符来表示。这也就是Windows的换行采用 \r\n 来表示的原因。

        SSCOM.32已经没有升级了,在它页面上所显示的升级地址3w.mcu51.com域名亦不再使用,而是改为了3w.daxia.com。所以我也不指望它能和超级终端一样智能。够用就成,大不了我把例程里面的\n\r都替换成\r\n。

        其实,只要是回车+换行,都能确定下一个开始的位置。不过,先回车后换行,仿佛就有点温故而知新的意味了。而先换行后回车,似乎是运筹于帷幕之内,又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言的时间的序列:未来->过去->现在。先换行,然后回车,在回车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空白的行,就如同未来。海氏说:我们一般是面对着未来,再结合过去,从而谋划着现在的行动。因此他就着重地阐明了他所排序的时间序列。
        我们的老祖宗有过这么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莫不也是回车加换行?还是那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像呢?

网友:
用超级终端就可以了。
菜单里面有一项“接收文件”

网友:
用串口调试工具啊,我就这么用的。
改名为scv格式,直接用excel打开

网友:
上位机可以自动把串口收到的数据写到EXCEL格式文件中去。你在网上找一下,很多这样的例子文档。VC,BCB都可以这样做的。

楼主:
哎,我就是没找到,才发贴问啊

网友:
要做到把串口读到的数据写入EXCEL文档,首先要能在应用程序中对EXCEL进行操作。下面是网上找的资料,这种资料网上很多。应用程序中控制EXCEL已经很普通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经过适当的处理就可以直接由应用程序写到EXCEL中去。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A:
哈哈既然如此,我帮你做一个,然后你付钱,如何?

你也帮我做一个,只要能行,钱不是问题。

网友:
你做的那个还在吗,我也想学学这个方面的,不过以前是搞硬件的,下手很难,能不能把你的源代码发我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
数据之间分割做好了就行,固定一个符号,或者空格或者tab直接excel导入就行,会提示你选择分割符的,按向导操作就行,前几天不是有个excel可用的串口空间吗,可以vba调用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excel中可以直接编程接收串口数据的,搜索vba mscomm6.0

网友(2014-04-23):
同求,我现在只能编写串口,至于写入excel中,还待解决

网友:
找个串口调试工具啊,到处都是

网友:
可以自己写

网友:
自己写的话可以加校验,保证传输数据的正确性。避免如果出现异常数据,还得判断是采集数据出现的问题还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