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端口灌电流可以达到20MA,但是整个8位口只能有26MA?为什么?谢谢

楼主(2009-02-20):
如题

网友:
因为你的电源最大供应电流只有26mA

网友:
因为不能同时让8个口都过20MA

网友:
计算一下功耗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上个图就能说明问题在哪里

网友(2009-04-02):
散热做的不行

网友:
记得以前 pic单片机号称每个io灌25ma 也只是单独每个   8个io一起灌也就总共7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