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通过光耦直接控制可控硅开/关,是否可行!!?!???

楼主(2009-02-21):
各位大虾!!单片机不通过光耦直接控制可控硅开/关,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的。只是可能对单片机的干扰比较大。

楼主:
各位大侠!单片机能否不需要光耦耦合,直接就控制可控硅BT136的通断么!!??
这里不需要精确控制相位触发角,只需要控制通断!!

网友:
可以得,如果能找到中文的BT136资料你自己详细的看,直流驱动136需要负电压驱动,这样的应该用我做过很多,没出过问题
交流QQ:307906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