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2M采样示波器

楼主(2009-02-21):
上位机软件截图 (原文件名:osc.JPG)

继续完善中,有望这几日完成,届时上传DIY资料

因自己需要用示波器,纯属业余编写

采样速率12M,精度8bit,未用FIFO,CPU MEGA16工作于24M,AD芯片采用ADS830,与CPU晶振同时钟,串口通讯,刷新速度5帧/秒

通讯协议:为提高速度,无特定协议,一次往PC发送320个采样数据即可,扫描时间选择时PC对下位机发送一个字节,从1到19。

串口设置:115200,n,8,1

网友:
考虑实现触发功能吗?

网友:
采样速率12M,未用FIFO,CPU MEGA16工作于24M 相当AVR2个时钟,AVR读1个,保存1个时钟,那CPU已是100%的占有率,还有数据的转移?怎可能24M的未用FIFO采样速率达到12M

网友:
是一包320个数据,连续不停的发,

网友:
首先CPU从IO上读出ADC的数据再打包:
ADC接PORTB,算一下AVR在24M下跑个一次
temp[i++]=PORTB;
用多少个时间就知道采样速率能做到多高了

楼主:
AdcResult[0]=ADC_DATA_PORT;AdcResult[1]=ADC_DATA_PORT;
    AdcResult[2]=ADC_DATA_PORT;AdcResult[3]=ADC_DATA_PORT;
    AdcResult[4]=ADC_DATA_PORT;AdcResult[5]=ADC_DATA_PORT;
    AdcResult[6]=ADC_DATA_PORT;AdcResult[7]=ADC_DATA_PORT;
    AdcResult[8]=ADC_DATA_PORT;AdcResult[9]=ADC_DATA_PORT;

如此读数据

网友:
楼主,你不妨试试用USB转UART,速度提到1Mbps看看效果。
今天从美信申请了几个高速AD,看看能不能发给我,然后我也自己整个玩玩。但上位机主不会整了。只能依赖楼主的上位机程序。希望楼主再完善上位机,编它编得像个真正的示波器,这样更有实用性。个人认为带宽达到1M以上就极具实用性。楼主这东东刚刚好。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采样时钟是由单片机提供还是由独立的电路提供?时序怎样保证?

网友:
会不会是直接从晶振那并了一根线到AD那边去(或者用74HC04之类的缓冲了一下再分成两路各用各的)?
今天我申请了美信的MAX1198:

MAX1198是一款3.3V、双通道8位模数转换器(ADC),具备全差分宽带采样/保持(T/H)输入,驱动2路ADC。MAX1198最适合于那些低功耗、高动态性能的应用,如成像、仪器和数字通讯等应用。这款ADC工作于2.7V至3.6V单电源,消耗功率仅264mW,且在50MHz输入频率和100Msps采样速率下,达到了48.1dB的信号与噪声和失真比(SINAD)。T/H驱动输入级包含400MHz (-3dB)输入放大器。这些转换器也可以工作于单端输入。除了低运行功率外,MAX1198还具有3.2mA的休眠模式以及0.15µA的关断模式,以节省空闲期间的功率消耗。

内部2.048V精密带隙基准设置ADC的满量程范围。灵活的基准结构允许使用内部基准,或者外部输入基准,以满足那些要求提高精度或输入电压范围不同的应用。

MAX1198具有并行、CMOS兼容的三态输出。通过单个控制引脚,数字输出格式可以选择为二进制补码或直接偏移二进制码。该器件允许独立的1.7V至3.6V接口输出电源,以提供灵活的接口方式。MAX1198采用7mm x 7mm、48引脚TQFP封装,满足扩展工业级温度范围(-40°C至+85°C)。

楼主:
回9楼:直接从晶振那并了一根线到AD那边去

网友:
【10楼】 fsclub:

如何可以申请?电话打过去得知所有高速AD全线不提供样品.

网友:
真cool啊,关注ing。。。。。。

网友:
楼主的最高采样频率应该是8M吧,真是12M吗?怎样算的?

网友:
【13楼】 Oliver
积分:1282
派别:
来自:
【10楼】 fsclub:

如何可以申请?电话打过去得知所有高速AD全线不提供样品.
------
直接在网站上申请的。能不能发给我就不知道了。网站上显示有的可以申请样品,有的不能。这么看来多半是不会给我发了。
我也申请过凌特的高速AD,也是没有消息。

网友:
【16楼】 fsclub
美信高速AD可能不会给你的,即使网上提示有样品,也不一定会有的给。但凌特的高速AD应该会给的,但你要把用途写清楚,申请的芯片与你的用途相符时,就会给你.

网友:
美信应该是最好申请样品的了。如果他们都不给,也可能就不会有人给了。

网友:
零件难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