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机声起

楼主(2009-02-21):
绕了不少弯路才让机子动起来。
前段时间换了IBM X31电脑,带底座,因为上面有串口和并口。今天试机时发现怎么弄都没动静,驱动板为手工焊接,带光耦隔离,以前用T22电脑的并口驱动过,没任何问题。
于是怀疑并口串口有问题,因为买的是二手,买回来后还没试机,于是把好久没用的ARM7开发板拿出来联机。用H-JTAG能顺利探测到主控芯片,AXD也能用硬件调试,用超级终端试了下串口同样没问题。
又把那台T22拿出来驱动,照样没问题。参数设置成一模一样,可X31就是驱动不了驱动板。搬出示波器看X31并口输出波形,正常。对比T22波形后发现,X31的波形幅值小了将近1V,而且波特率没有T22的稳定。X31接上驱动板,高电平只有2.7V,经过光耦的上拉电阻后有2.85V。
折腾到1.30。接了块74HC244试机正常。但是波特率还是没有T22稳定。

希望各位雕友以后碰到类似问题不要再走弯路了。

网友:
晕,一直在用x31,麻烦了

网友:
x31本机带的并口直接驱动呢?是否也有问题?

楼主:
X31本机的并口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或许各位可以从其他角度解决 比如减小上拉电阻阻值.我现在用的是10K
今天重新看了521_4光藕的DATASHEET,上面说1.1V就可以导通.可是测量了并口电压在2.7V的时候仍然没法导通.可能元器件质量不太好

楼主:
另外底座确实没问题,用ARM7的扳子试过调试.通信正常. 用MACH3的软件加工,用示波器看了2,3,4脚波形.步进脉冲,方向脉冲,使能信号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