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驱动

楼主(2009-02-21):
在很多人的SCH中看到有源蜂鸣器的驱动如图a,我试过可以响的,如图b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1202.gif(文件大小:45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gif)

楼主:
刚才图片太大,重新上传

网友:
图a 是不行的,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工作,但是不稳定,导致管子不能饱和。

网友:
图a是共集电极输出,b是共发射级输出。
图b的输出内阻小,输出电压高。是要好些。
有源蜂鸣器内部是振荡电路和线圈,工作电流是直流上叠加方波,供电内阻大会导致振荡器工作异常,发声不稳。

网友:
这个很好.最常用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既然属于“AVR单片机”板块,假设lz用的avr,那么就可以用我的办法: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 蜂鸣器另一端直接接地。
说不稳定的,请拿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蜂鸣器。

网友:
对头,我就是直接驱动.不过声音偏小.

网友:
声音大小确实没有注意过,以前也是用三极管驱动的,别看多焊两个器件,又麻烦又费钱。
不知道 我这样一说 能给国家省多少钱啊,呵呵。

网友:
我在使用5v的有源蜂鸣器时,串了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声音正常(很响亮),如果直接接5v声音就很小

网友:
B好,又或者11楼的方案,不过,最好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B图好,一来保证三极管饱和,二来符合低电平驱动原则.

网友:
B好,A会有0.7V的压降在CE上。

网友(2013-08-11):
一般用的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