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米的距离传输0-5v模拟量。用示波器看有近200mV 干扰 滤波方法请教。

楼主(2009-02-21):
2.5米的距离传输0-5v模拟量。用示波器看有周期为100ms  幅值为200mV 的尖峰干扰   想请教下大家用什么方法能滤除干扰。谢谢

网友:
电压源的内阻小一点,线路阻抗小一点,靠滤波那是指标不治本的。

网友:
不行就搞成4-20mA吧,电压要降低阻抗了.

网友:
用屏蔽线和屏蔽插座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我们行业上用几十米的线缆,电桥电压才5V,输出信号更是以毫伏计算的,后续送到ADC做模数转换,更是以不到微伏的分辨率来计的。但是整体干扰情况还不错啊?至少即使再烂的设计,象楼主这样的情况没见过。而且你这点距离不用屏蔽线问题也不会太大,我在前面那个线缆上贴近用手机等干扰源测试,没有影响,静电是用煤气点火器的电火花直接达到金属外壳上也没有影响。

网友:
把你示波器的两根棒子换过来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