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T11温湿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9-02-21):
是否有那位大侠写过S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CC2430接口程序?我搞了快5天了。是否SHT11的VDD一定要5V,因为官方说的是2.4-5.5V的电压.

网友:
/**************************************************
* Copyright (c) 2007,杭州xxxxxx有限公司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sht.c
* 文件标识:
* 摘    要:温湿度 SHT 读写接口函数
*
* 当前版本:1.0
* 作    者:GanYuanFeng
* 完成日期:2007年7月30日
**************************************************/

#include "sht.h"

/**************************************************
* 函数名称:WriteSHTByte()
* 函数介绍: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输入参数:write data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WriteSHTByte(INT8U data)
{
  INT8U i;
  INT8U error = 0;

  SHT_SCK_OUT;
  SHT_SDA_OUT;                           // Set to output
  for(i=0x80; i>0; i>>=1)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i & data)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
      SHT_SDA_H;
    }
    else
    {
      SHT_SDA_L;
    }
    SHT_SCK_H;                           //clk for SENSI-BUS
    _NOP();_NOP();_NOP();_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HT_SCK_L;
  }
  SHT_SDA_H;                             //release DATA-line
  SHT_SCK_H;                             //clk #9 for ack
  SHT_SDA_IN;
  error = SHT_SD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SHT_SCK_L;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 函数名称:ReadSHTByte()
* 函数介绍: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输入参数:acknowledge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value
**************************************************/
INT8U ReadSHTByte(INT8U ack)
{
  INT8U i;
  INT8U value = 0;

  SHT_SCK_OUT;
  SHT_SDA_OUT;                          // Set to output
  SHT_SDA_H;                            //release DATA-line
  _NOP();
  SHT_SDA_IN;
  for(i=0x80; i>0; i>>=1)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HT_SCK_H;                          //clk for SENSI-BUS
    _NOP();
    if(SHT_SDA)
    {
      value |= i;                       //read bit
    }
    SHT_SCK_L;
  }
  SHT_SDA_OUT;
  if(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
    SHT_SDA_L;
  }
  else
  {
    SHT_SDA_H;
  }
  SHT_SCK_H;
  _NOP();_NOP();_NOP();_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HT_SCK_L;
  SHT_SDA_H;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ue);
}

/**************************************************
* 函数名称:StartSHTTrans()
* 函数介绍: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
void StartSHTTrans(void)
{
  SHT_SCK_OUT;
  SHT_SDA_OUT;                          // Set to output
  SHT_SDA_H;
  SHT_SCK_L;
  _NOP();
  SHT_SCK_H;
  _NOP();
  SHT_SDA_L;
  _NOP();
  SHT_SCK_L;
  _NOP();_NOP();_NOP();_NOP();
  SHT_SCK_H;
  _NOP();
  SHT_SDA_H;
  _NOP();
  SHT_SCK_L;
}

/**************************************************
* 函数名称:ResetSHTConnection()
* 函数介绍: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
**************************************************/
void ResetSHTConnection(void)
{
  INT8U i;

  SHT_SCK_OUT;
  SHT_SDA_OUT;                          // Set to output
  SHT_SDA_H;
  SHT_SCK_L;
  for(i=9; i>0; i--)                    //9 SCK cycles
  {
    _NOP();
    SHT_SCK_H;
    _NOP();
    SHT_SCK_L;
  }
  StartSHTTrans();                      //transmission start
}

/**************************************************
* 函数名称:ResetSHT()
* 函数介绍: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ResetSHT(void)
{
  INT8U error;

  ResetSHTConnection();                //reset communication
  error = WriteSHTByte(SHT_RESET);     //send RESET-command to senso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 函数名称:ReadSHTStatusReg()
* 函数介绍: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ReadSHTStatusReg(INT8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
  INT8U error;

  StartSHTTrans();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 = WriteSHTByte(SHT_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 = ReadSHTByte(SHT_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 = ReadSHTByte(SHT_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 函数名称:WriteSHTStatusReg()
* 函数介绍: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WriteSHTStatusReg(INT8U value)
{
  INT8U error = 0;

  StartSHTTrans();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 += WriteSHTByte(SHT_STATUS_REG_W);  //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 += WriteSHTByte(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 函数名称:MeasureSHT()
* 函数介绍: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MeasureSHT(INT8U mode, INT16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
  INT16U i;
  INT8U error = 0;

  StartSHTTrans();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
  case 0:
    error += WriteSHTByte(SHT_MEASURE_TEMP);
    break;
  case 1:
    error += WriteSHTByte(SHT_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break;
  }
  SHT_SDA_IN;
  if(!error)
  {
    //Delay15Ms();
    for(i=0; i<65535; i++)
    {
      if(!SHT_SDA)
      {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
    }
    if(SHT_SDA)
    {
      return (1);                             // or timeout is reached
    }
    else
    {
      *p_value = ((INT16U)(ReadSHTByte(SHT_ACK))<<8)|ReadSHTByte(SHT_ACK);      // MSB first
      *p_checksum = ReadSHTByte(SHT_noACK);   //read checksum
    }
  }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称:CalcSHT()
* 函数介绍:calculates temperature [C] and humidity [%RH]
* 输入参数:humi [Ticks] (12 or 8 bit)
*           temp [Ticks] (14 or 12 bit)
* 输出参数:humi [%RH]
*           temp [C]
* 返回值  :
**************************************************/
/*
void CalcSHT(FP32 *p_humidity ,FP32 *p_temperature)
{
#ifdef HighSO
  const FP32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P32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P32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P32 T1=+0.01;             // for 14 Bit @ 3.3V
  const FP32 T2=+0.00008;          // for 14 Bit @ 3.3V
  const FP32 D1=-39.63;            // for 14 Bit @ 3.3V
  const FP32 D2=+0.01;             // for 14 Bit @ 3.3V
#else
  const FP32 C1=-4.0;              // for 8 Bit
  const FP32 C2=+0.648;            // for 8 Bit
  const FP32 C3=-0.00072;          // for 8 Bit
  const FP32 T1=+0.01;             // for 12 Bit @ 3.3V
  const FP32 T2=+0.00128;          // for 12 Bit @ 3.3V
  const FP32 D1=-39.63;            // for 12 Bit @ 3.3V
  const FP32 D2=+0.04;             // for 12 Bit @ 3.3V
#endif

  FP32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P32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P32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P32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P32 t_C;                        // t_C   :  Temperature [C]

  t_C=t*D2 + D1;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C]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C]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

/**************************************************
* 函数名称:GetHumiTemp()
* 函数介绍: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humi [%RH]
*           temp [C]
* 返回值  :
**************************************************/
void GetHumiTemp(void)
{
  INT8U i = 0;
  INT8U error = 0;
  INT8U checksum;

  //SHT_VCC_OUT;
  //SHT_VCC_ON;
  do
  {
    i++;
    //Delay15Ms();
    ResetSHTConnection();
    error += MeasureSHT(1, (INT16U *)&SHT_HumiADVal, &checksum); //measure humidity
    error += MeasureSHT(0, (INT16U *)&SHT_TempADVal, &checksum); //measure temperature
#ifndef HighSO
    if((SHT_HumiADVal>0xff) || (SHT_TempADVal>0xfff))
    {
      error += 1;
    }
#else
    if((SHT_HumiADVal>0xfff) || (SHT_TempADVal>0x3fff))
    {
      error += 1;
    }
#endif

    if(error)
    {
      //ResetSHTConnection();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SetupSHTDevice();
    }
    else
    {
      break;
    }
  }while(i<3);
  //now_temp[0]=0xff00;
  //now_temp[1]=0x5555;
  SHT_SDA_IN;
  SHT_SCK_IN;
  //SHT_VCC_OFF;
}

/**************************************************
* 函数名称:SetupSHTDevice()
* 函数介绍: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0:OK  1:ERROR
**************************************************/
INT8U SetupSHTDevice(void)
{
  INT8U error = 0;
  INT8U regval,checksum;

  //SHT_VCC_OUT;
  //SHT_VCC_ON;
  //Delay15Ms();
  ResetSHTConnection();
  error += WriteSHTByte(SHT_RESET);
  Delay15Ms();
  ResetSHTConnection();
  error += WriteSHTStatusReg(0x01); // 8bit RH / 12bit Temperature resolution
  if(!error)
  {
    error += ReadSHTStatusReg(&regval, &checksum);
    if(regval==0x01)
    {
      error = 0;
    }
    else
    {
      error = 1;
    }
  }
  SHT_SDA_IN;
  SHT_SCK_IN;
  //SHT_VCC_OFF;

  return (error);
}

网友:
/**************************************************
* Copyright (c) 2007,杭州xxxxxxx有限公司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SHT.h
* 文件标识:
* 摘    要:温湿度 SHT 读写接口函数
*
* 当前版本:1.0
* 作    者:GanYuanFeng
* 完成日期:2007年7月30日
**************************************************/

#ifndef __SHT_H
#define __SHT_H

#include "MyTypeDef.h"
//#include <msp430x12x.h>

#if 0 // sck=P2.5 sda=P3.3

#define SHT_SCK_DIR    P2DIR
#define SHT_SCK_O      P2OUT
#define SHT_SCK_I      P2IN
#define SHT_SCK_BIT    BIT5

#define SHT_SDA_DIR    P3DIR
#define SHT_SDA_O      P3OUT
#define SHT_SDA_I      P3IN
#define SHT_SDA_BIT    BIT3

#else // sck=P3.3 sda=P2.5

#define SHT_SCK_DIR    P3DIR
#define SHT_SCK_O      P3OUT
#define SHT_SCK_I      P3IN
#define SHT_SCK_BIT    BIT3

#define SHT_SDA_DIR    P2DIR
#define SHT_SDA_O      P2OUT
#define SHT_SDA_I      P2IN
#define SHT_SDA_BIT    BIT5

#endif /* 0 */

#define SHT_VCC_DIR    P3DIR
#define SHT_VCC_O      P3OUT
#define SHT_VCC_I      P3IN
#define SHT_VCC_BIT    BIT0

#define SHT_SDA_OUT    (SHT_SDA_DIR |= SHT_SDA_BIT)
#define SHT_SDA_H      (SHT_SDA_O |= SHT_SDA_BIT)
#define SHT_SDA_L      (SHT_SDA_O &= ~SHT_SDA_BIT)
#define SHT_SDA_IN     (SHT_SDA_DIR &= ~SHT_SDA_BIT)
#define SHT_SDA        (SHT_SDA_I & SHT_SDA_BIT)

#define SHT_SCK_OUT    (SHT_SCK_DIR |= SHT_SCK_BIT)
#define SHT_SCK_H      (SHT_SCK_O |= SHT_SCK_BIT)
#define SHT_SCK_L      (SHT_SCK_O &= ~SHT_SCK_BIT)
#define SHT_SCK_IN     (SHT_SCK_DIR &= ~SHT_SCK_BIT)
#define SHT_SCK        (SHT_SCK_I & SHT_SCK_BIT)

#define SHT_VCC_OUT    (SHT_VCC_DIR |= SHT_VCC_BIT)
#define SHT_VCC_ON     (SHT_VCC_O &= ~SHT_VCC_BIT)
#define SHT_VCC_OFF    (SHT_VCC_O |= SHT_VCC_BIT)

#define SHT_noACK 0
#define SHT_ACK   1
                                //adr  command  r/w
#define SHT_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HT_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SHT_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SHT_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SHT_RESET        0x1e   //000   1111    0

INT8U WriteSHTByte(INT8U data);
INT8U ReadSHTByte(INT8U ack);
void StartSHTTrans(void);
void ResetSHTConnection(void);
INT8U ResetSHT(void);
INT8U ReadSHTStatusReg(INT8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INT8U WriteSHTStatusReg(INT8U value);
INT8U MeasureSHT(INT8U mode, INT16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void CalcSHT(FP32 *p_humidity ,FP32 *p_temperature);
void GetHumiTemp(void);
INT8U SetupSHTDevice(void);

#define Delay15Ms() TimeDelay(1500)
#define SHT_HumiADVal  now_temp[0]
#define SHT_TempADVal  now_temp[1]

#endif /* __SHT_H */

楼主:
哇,谢谢了。我要找的也许就是3.3V的补偿函数。我先看看你给的程序先。因为我读出的数字都是错误的。

网友:
调出来没有,我现在也在调CC2510和STH11,只有单步调试读数正确。

网友(2012-12-03):
mark!!以后会用的到

网友(2013-03-18):
没找到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