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单片机能否不需要光耦耦合,直接就控制可控硅BT136的通断么!!??

楼主(2009-02-21):
各位大侠!单片机能否不需要光耦耦合,直接就控制可控硅BT136的通断么!!??
这里不需要精确控制相位触发角,只需要控制通断!!
如果可行!请给一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crazy! 不敢想

网友:
直流还有可能,交流就算了吧,估计上电后,你的单片机就见阎王去了。

网友A:
完全可以 只用一个小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
对了,楼上的好人

网友(2009-05-08):
8050的VCEO只有几十V,在截止时能承受220V 的交流电吗?

网友:
我就是直接用的,不过不是136,是137,哈哈

网友(2010-10-31):
我还见过单片机直接通过电阻驱动可控硅的,交流220V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带个系统非隔离,要注意安全。我们的产品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3楼的图,电源好象有点问题?

网友(2011-05-05):
我想应该这样:

I/O端口低电平触发可控硅 (原文件名:我想单片机这样控制BT136.JPG)

网友:
可以的。你的单片机用阻容降压(半波整流)就可以了。请看附图,这是我们帮美的所做的风扇控制板电路:

网友(2011-07-07):
几乎所有的电风扇都这样用(RC降压,半波整流,电阻限流),但要注意象限

网友(2011-08-23):
回复 网友B:
几乎所有的电风扇都这样用(rc降压,半波整流,电阻限流),但要注意象限

“但要注意象限”  请问那是不是还要用单片机检测过零。

网友:
搞个光耦接136的门极最安全

网友(2012-11-08):
显然是可以的,家电都这样做的

网友:
几层楼上的原理图画的真是有艺术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只用一个小三极管就可以。

这个原理图连线很有意思哦
公司同事有用过这样的原理控制可控硅,批量没有问题。(电源部分略有不同)

网友:
电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