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过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经过下面电路输出是怎样的?

楼主(2009-02-21):
如题~
  对于直流电流来说,例如20ma,在10欧电阻上有个压降,然后经过放大倍数可以微调的运放,它输出一个直流电压,如果输入端是一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交流电流,输出波形是怎样的,和直接是直流的那种计算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
交流信号需要整流以后再测量,或者电平位移一下再测量.

楼主:
这个没有整流的~是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交流电流,假如电流30A,变比1000:1,也就是30ma的输出电流,电路是成熟产品上的~楼上可能理解有误

网友:
你的电路里面有D301,已经是半波整流过了的.

网友:
有一种方法我试过,我觉得很好
调整电阻使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压幅值不超过0.5V
然后直接输入运放,如358
输出放大以后的半波整流波形电压
好处在于不受整流二极管和电压偏移电路的影响

网友(2010-04-25):
回复 网友A:
有一种方法我试过,我觉得很好
调整电阻使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压幅值不超过0.5V
然后直接输入运放,如358
输出放大以后的半波整流波形电压
好处在于不受整流二极管和电压偏移电路的影响

楼上能不能给出个更具体的描述,或者贴个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