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ISD1420实现选段播放功能的实现(C程序 电路图)

楼主(2009-02-21):
在2006年时候记得我在做 ISD1420的播放控制,当时在 选段播放上遇到了问题,当时网络上也没有详细描述具体的控制方法,也在咱们坛子里问过。
折腾了很久,后来还是实现出来了。但资料后来没有实际应用到产品上,今天翻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拿出来给同样碰到问题的朋友做为参考。
以前写的C程序比较菜,注释比较多。(现在写的程序注释也很多 :)

电路图简单画了下,大家都看得懂:

程序不长,先附上 KEIL完整工程,再把程序直接贴上:

程序原文:
/**********************************************************
功能:  使用STC2052单片机控制 ISD1420语音芯片的播放
       1、顺序连续分段放音
       2、选段播放(播放任意段)
       3、所有的播放控制都是通过接收串口的命令来执行

编写:  benladn911  AVR猎手

日期:  2006-6-28创建
       2008-2-21添加注释和完善
**********************************************************/

#include<STC12C20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硬件端口的定义
#define  POW P3_7   //此引脚为单片机控制一个三极管给 ISD1420供电

#define  PL  P3_5   //接 ISD1420 的 PLAYL
#define  PE  P3_4   //接 ISD1420 的 PLAYE
#define  REC P3_3   //接 ISD1420 的 REC

#define  REC_LED  P3_2   //ISD1420 的 REC LED

//操作模式的定义
#define  mode1  0xC8 //循环放音操作,按一下 PE 键可循环放音,按 PL 键停止;或按 PL 键放音,松开即停止

#define  mode2  0xD0 //按顺序连续分段录放音,每段语音长度不限
#define  mode3  0xC0 //地址指针复位,开始录放第一段
#define  mode4  0xD1 //按 PE 键可快速选段放音

                //0xC1 //也为地址指针复位

unsigned char RX_index=0;                //
bit FLAG_rev = 0; //
unsigned char PC_COMMAND;
unsigned char RX_BUFFER[10];//串行接收缓存

void io_init(void);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void serial_out(unsigned char d);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nop(unsigned char i);

void paly(unsigned char i);//选择播放当前段操作

void main(void)
{
        io_init();
        init_serialcomm();
        delay(1000);

serial_out(0xaa);  //发送到PC机,看看PC端是否收到正确数据
serial_out(0x55);
serial_out(0x33);

        POW = 0;//开启电源

        //P1 = mode4;
        //P1 = 0X00;
        while(1)
        {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P1M0 = 0x00; //设置STC的 IO 为标准51 IO模式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 = 0XFF;
        P3 = 0XFF;
}

//串行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0xf3;//12MHz, 2400 bps
    TL1 = 0xf3;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ES=1;
        EA=1;
}

//串行数据发送,查询模式
void serial_out(unsigned char d)
{
        ES=0;
        SBUF=d;while(TI==0){;}TI=0;
        ES=1;
}

//串行中断接收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ES = 0;
                PC_COMMAND = SBUF;

                //RX_BUFFER[RX_index] = PC_COMMAND;                //保存数据到数组里面
                //RX_index++;
          switch(PC_COMMAND)
          {

                  case 0xa0:

                            serial_out(0xa0);
                            P1 = mode2;      //按顺序连续分段录放音,每段语音长度不限  0xD0  连续寻址,A4

                            PE = 0;
                            nop(10);
                            PE = 1;

                            P1 = 0XFF;

                            break;

                  case 0xb0:
                            serial_out(0xb0);
                            P1 = mode3;      //地址指针复位  0xC0

                            nop(10);
                            P1 = 0XFF;

                            break;

                  case 0xc0:                 //选段播放控制
                            serial_out(0xc0);

                            P1 = 0xD1;      //第二步:快速选段放音

                            P1_0 = 0;
                            nop(10);
                            P1_0 = 1;
                            nop(10);

                            PE = 0;
                            nop(10);
                            PE = 1;

                            break;

                  case 0xd0:
                            serial_out(0xd0);  //播放任意段的组合
                            paly(3);
                            paly(1);
                            paly(5);
                            paly(5);
                            paly(6);
                            paly(4);
                            paly(3);
                            paly(6);
                            paly(1);

                            break;

                  case 0x30:
                            serial_out(0x30);
                            //此操作循环放音操作,按一下 PE 键可循环放音,按 PL 键停止;或按 PL 键放音,松开即停止
                            //此操作没什么用
                            P1 = mode1;

                            PE = 0;
                            nop(10);
                            PE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ES = 1;
        }
}

/*************************************************************
          选段播放,i 的值就是要播放的当前段
          i的取值:1 ~ ...
**************************************************************/
void paly(unsigned char i)
{
        i--;

        P1 = mode3;      //第一步:地址指针复位  0xC0                  A7--A0: 1100 0000  (A2、A5在应用中可直接接地)
        nop(10);
        //P1 = 0XFF;

        delay(30);//必要的延时

        if(i>0)
        {
                P1 = 0xD1;      //第二步:快速选段放音 0xD1     A7--A0: 1101 0001  (A2、A5在应用中可直接接地)
                do
                {
                        P1_0 = 0;        //给 A0 低电平脉冲
                        nop(10);
                        P1_0 = 1;
                        nop(10);

                        PE = 0;
                        nop(10);
                        PE = 1;

                        delay(50);//这个延时是非常必要的!
                        i--;
                }
                while(i!=0);

                delay(30);//必要的延时
        }

        P1 = mode2;     //第三步:播放当前段  0xD0        A7--A0: 1101 0000  (A2、A5在应用中可直接接地)

        PE = 0;
        nop(10);
        PE = 1;
        //P1 = 0XFF;

        while(REC_LED==1){;}//等待播放
        while(REC_LED==0){;}//等待播放结束

}

//----------------------------软件延时函数----------------------------
//50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 250;
while(TempCy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do
        {
                delay5ms();delay5ms();delay5ms();x--;
        }
        while(x!=0);
}

void nop(unsigned char i)
{
        do
        {
                _nop_();
                i--;
        }
        while(i!=0);
}

楼主:
网站数据丢失一些,积分也少了。嘿嘿,多发帖子,多努力!

网友:
哈哈,这个片子现在好像都买不到了,以前曾经涨到30多块一块

楼主:
是的,好像是停产了,价格也高。思路大家可以参考,特别是选段播放。
器件手册可以参考 周立功翻译的那个版本,比较详细。

网友:
【2楼】 lookavr 新 您说的价钱实在是太可怕了...

benladn911 AVR猎手做得东西不错.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买了一块,好像不到10元,O(∩_∩)O哈哈~
我看过一个车载报警器就是这么做的,at2051+1420

网友(2009-08-23):
楼主有没有ISD1720和AT89S52配合使用的资料啊!有的话提供下

网友(2012-07-11):
谢谢,下载下来研究下怎么播音。

网友(2013-04-13):
顶,楼主有没有ISD1820和AT89S52配合使用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