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问题

楼主(2009-02-21):
我是用0809和STC89C51RC做的四位数码管显示的 0-15V 电压表 用到了分压电阻,一个是10K,一个是20K,但是显示怎么总是乱变啊,每位都是,都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在满量程的时候是准确的(15V),其他小于15的电压的时候总是在闪动,我这是什么问题?软件还是硬件的,请高手详细解答。
void voltagemain(void)
{ uint a=0;
   while(1)
    {
      OE=0;
      ST=0;
      ST=1;//启动
      ST=0;        //下降沿信号
     while(EOC==0);//查询等待转换结果
     OE=1;//打开输出允许信号
     temp=P0;//读数据
         OE=0;
     result=temp*1500/255;
     vdisp[0]=result/1000;
     vdisp[1]=result/100%10;
     vdisp[2]=result/10%10;
     vdisp[3]=result%10;
     displayout();
         if(a==200)break;
         if(P3_2==0)break;         //开始按钮
         if(result<=1050)break;//是否为10.5V
    a++;
        }
}

网友:
也许软硬件都有点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数据线高低位接反了,这样满量程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而其他电压时因为噪音的存在使0809的低位输出跳动,到了cpu就变成高位跳动,转换成10进制就全乱了

楼主:
我 看了确实是接反了,但是出来的数据还是乱动

网友(2014-11-28):
敢问LZ是否解决

网友:
为啥不用增强型带AD的~多方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