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3C2440上运行的“俄罗斯方块”源码(刷屏不闪烁,支持触摸屏功能)

楼主(2009-02-21):
在S3C2440上运行的“俄罗斯方块”源码:

代码量小,< 500行.
为了方便各位移植到其它平台,本游戏没有使用窗口管理和消息机制.
可使用触摸屏或电脑键盘直接控制游戏,支持连续按键响应(500ms).

楼主:
游戏源码:

楼主:
可执行目标文件(可下载到S3C2440 SDRAM(0x32000000)直接运行,使用480x272TFT LCD):

网友:
你这个真的很漂亮,比我那个好看多了。不过我粗略看了一下,你读算法跟我的很类似,也是使用一个位图来描述方块形状,不过你这种方法浪费内存,我那个在51上也可以玩的,哈哈!!!!我感兴趣的是你的gui源码,想知道你那么漂亮的透明效果和菜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呵呵,不知是否愿意共享!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上的,你的帖子拜读了,不错

网友:
楼主的透明效果很简单,用PS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看清楚
透明效果没那么简单

方块区域是有图片运动的

网友:
楼主强悍,真养眼.

楼主:
透明效果是由两幅图像的Alpha比例进行混合生成;和颜色渐变效果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

楼主:
使用半透明效果时,实际上用66MHZ的S3C44B0X也同样可以非常流畅地运行(TFT240*320,CPU Cache需打开)

网友:
【12楼】 liuweiele
透明效果是由两幅图像的Alpha比例进行混合生成;和颜色渐变效果的原理差不多.

***********************************************************

但我观察你每个正方形里面的非黑色区域是可以与背景融合的
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

还有方块运动是反复擦除和再显示的效果吗?会有迟滞感吗(不好意思 没时间研究你源码)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看楼主其它地方没有采用透明效果,便认为最简单就是PS个背景。

网友:
哈哈,不知是否是公司代码?要是个人的话就开源吧,我们学习学习你的图形函数结构。

网友:
太漂亮了!!!
恩?后面的图片好像是个手机。
不过看了一下源文件,没有图像部分的实现。
是自己做的还是移植的别的系统?

网友:
lz不会是做山寨机的吧?

楼主:
【15楼】 robinyuan

但我观察你每个正方形里面的非黑色区域是可以与背景融合的
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

还有方块运动是反复擦除和再显示的效果吗?会有迟滞感吗(不好意思 没时间研究你源码)

=============================================================================================

1.非黑色区是作为全透明处理.

2.不会有迟滞感;这里有一段游戏的演示视频( MP4格式 ):

楼主:
【19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我们不做山寨机

网友:
记得楼主发过不少酷贴

楼主:
有很多“酷贴 ”都不见了~~~

网友:
楼主都几点睡呀,搞这个挺费时间的吧

楼主:
基本上是00:00以后.

网友:
以前就看过楼主的帖子!很好,很强大!!!!!!!!!

楼主:
呵呵,目前可以支持俄罗斯语言了.

网友:
LZ我给你的BIN文件下到SDRAM里运行怎么就只有彩条啊???

楼主:
下载到SDRAM(0x32000000)运行,LCD分辨率:480x272.

网友:
LZ我给你的BIN文件下到SDRAM里运行怎么就只有彩条啊???
是下到下载到SDRAM(0x32000000)运行,LCD分辨率:480x272. ????

楼主:
你的LCD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三星270*480,触摸坏了,只能用鼠标。

网友:
TB上卖的4线触摸 模不知通用不?

网友:
LZ我给你的BIN文件下到SDRAM里运行怎么就只有彩条啊,但有文字和日期,是否要用触摸,
三星270*480的低层驱动在X行X列显示一个字符是怎么实现的,羊创给的只有彩条显示驱动,能否给个范例看下,我刚接触ARM920,先谢LZ 了!

网友:
我有在WINCE下运行的GPS导航源码,有500M的,LZ有意思话我可以传你,向你学习,ARM我都是晚上搞,白天还要搞我的8位机,我在老莫的网上说了一些过极的话,它给我的用户名删了好几次,不得老改用户名,老莫喜欢听好的。。。。。。。。

楼主:
LS是用哪个开发板。有IIC EEPROM吗?

网友:
我用YC套餐5的板

楼主:
有IIC EEPROM吗?

网友:
搞了一晚上,LCD的低层驱动都搞定,IIC EEPROM没有啊。LZ对VS2005的串口通讯玩个没有?

楼主:
这个系统需要用EEPROM保存触摸屏校正数据

网友:
不服不行啊,,在屏上玩出这么多花样

楼主:
以后有时间再设计一款有意思的游戏来玩玩。

网友:
偶的是英文的,用户设置的密码是多少?

楼主:
LS是用哪个平台?

楼主:
把这个文件烧到NorFlash 0x001a0000地址,再进入"System Setting" -> "Language"->“中文",就全部是中文界面了.

楼主:
在这个功能菜单下设置语言种类:

楼主(2009-03-26):
很快就会有一个Winodow版的

楼主:
Window版的"俄罗斯方块"源码已完成,类似于VC,以下是实际运行运行效果(硬件平台:S3C2440+3.2寸TFT(ILI9325)):

Window版的程序源码:

网友:
看下图形编程方面的书,搞清透明效果的算法,然后在arm上实现。

楼主:
LS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高山啊
仰止中

楼主:
等有时间了,再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2009-04-30):
这个是什么系统做的呀?

楼主:
一个还没有名字的系统,相当于裸奔.今天刚刚把这个系统成功移植到S3C2450平台上,S3C2450自带了2D图形加速器,很适合用来做GUI界面.

网友(2009-06-11):
厉害 楼主啥时候写个学习过程吧,把一些看过得书也给推荐下,初学ARM。

楼主:
以后还会有更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强人啊,赞一个。

网友:
太强了  图形界面用什么编的?  这漂亮~

楼主:
用C编的.

网友(2009-08-01):
太漂亮了!正好我刚买了个s3c2440开发板,正好收下了,呵呵~~~

楼主:
过些时间有机会再上传一个升级版的。

网友(2010-06-21):
回复 楼主:

楼主是裸机吗?

网友:
启动代码呢

网友:
太酷了,不得不顶啊!看了LZ好多的帖子,佩服LZ的GUI技术!

网友(2010-08-25):
实在是厉害啊

网友:
厉害  楼主有空写篇心得交流交流

网友:
五体投地

网友:
楼主的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