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2410裸机系统EasySystem(包括s3c2410的几乎所有裸机驱动,各种实用裸机函数,GUI窗口系

楼主(2009-02-21):
以前也发表过一次,可是阿莫网站被攻击,帖子被删了,但是这一次,我又带上最新的成果发表上来了,新增了wav格式声音的读取和采集。

     你可以说一句话然后存进sd卡,然后拿到电脑上用播放器播放,可惜的是只支持PCM,没有编解码。

     本来打算搞jpeg编解码的,可惜发现比较复杂,短时间内完成不了,所以暂时放下了,里面只有jpeg格式的基本分析函数。函数写的还不好,不要见笑,等待下一版本中改进吧!

     由于其中的wav和bmp函数并不完善,都只有初级功能,所以函数还有很多不好用的地方,这几天再搞一个新东西,暂时保密。搞完了,就继续开发我的EasySyatemV2.0,到时候新增功能会让你们兴奋不已,尽请期待!哈哈!

     里面包括s3c2410的几乎所有裸机驱动,函数接口精心设计。

     另外包括各种使用的裸机函数,包括窗口系统,和FAT16文件系统。

     另外还有BMP,WAV格式读写,俄罗斯方块游戏,图片浏览器等应用程序。

    简介就看这个贴吧,是被黑客攻击后恢复的帖子,郁闷!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8463&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
2410也玩裸机, 该说老兄你强,还是说你费神好呢????

楼主:
主要是为了学习一些底层的东西的原理和实现。个人兴趣所致,我喜欢玩底层的东西,尤其是gui,fs,os,编解码和各种通信协议。的确没必要这么做,不过自己写的fs和gui可比玩现成的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
也在学 记号

楼主:
源代码全部开放,记得我在写fs的时候向一个高手请教,不肯泄露源码。现在我自己搞定了,EasyFs,EasyGUI和窗口系统都是可以移植的。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直接问我!不知何时能得到一条裤子!

楼主:
工程目录讲解:
Main         --主程序,包括系统硬件的初始化,及GUI,FS等的初始化。

MyApp        --应用程序,主要是基于GUI,FS,DataAccess,SystemTool和驱动编写的应用程序。这里面有俄罗斯方块游戏机
               RussiaBlock,电子琴Orgatron,贪吃蛇Snake(未完成),图片浏览器PicViewer。

SystemTool   --包括串口界面ComShell,串口和USB下载Download,NandFlash和NorFlash烧写的SysProg,以及从Nand启动系统的
               SysBoot,提供系统时钟节拍和定时Tick的SysTime,实现按键和触摸屏系统输入的SysInput,实现基于窗口消息的桌面系统SysWindow。

DataAccess   --基于EasyFS的特定格式文件读写,创建。目前实现了文本文件,wav和24位BMP图片。

EasyFS       --包含了FAT16文件系统的读写程序。

EasyGUI      --各种各样的图形绘制和字体显示。

Drives       --包含开发板上的各种驱动,包括SD卡的驱动SDI,串口驱动UART,液晶驱动LCD等等。

EasyFS各个文件说明:

EF_Disk    --主要管理物理磁盘驱动,包括初始化退出,读写,向上提供一个个逻辑磁盘如,首次添加的磁盘就是磁盘“A”,以此
             类推,因此这个FS可以同时操作多个物理磁盘,Flash等等。

EF_Cache   --实现FS的RAM缓冲,减少磁盘访问次数,向上提供磁盘的Cache的读写,隐藏真实磁盘的读写。

EF_FAT     --实现FAT表的读写,目前只支持FAT16。

EF_FDT     --实现FDT表的读写,查找等,支持多级目录。

EF_Dir     --实现多级目录和文件的读写和查找。

EF_File    --实现多级目录文件的读写。

网友:
这个帖子我喜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下优龙开发板的光盘?

楼主:
资料比较大,你说你需要哪方面的?我先传一部分。

网友:
随便传一些有用的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是裸机的话,我的这个程序是经过整理的,比他本来带的还容易理解,并且有更多的功能。如果是linux和wince的话,只有一些移植好的包,不知是否需要?这个板子就一个pdf教程,还有就是datasheet,买了过后就很后悔!

网友:
此贴酷啊

楼主是不是Proteus上的常客啊 头像很象

网友:
cool~ 标记学习中

网友:
有个图片就哈了

网友:
好东西,支持!感谢楼主无私共享!

网友:
LZ似乎和我一样,在做类似的东西~

楼主:
【15楼】 robinyuan
楼主是不是Proteus上的常客啊 头像很象

回:  我是proteus论坛的版主,哈哈,肯定是常客了!

【19楼】 liuweiele
LZ似乎和我一样,在做类似的东西~

回:请问你在做什么东西?有usb host驱动吗?

楼主:
发新pp的,这比以前发的可是要清晰很多哦!!

我目前也就写了一个菜单的窗口部件,本想写很多的,但是觉得工作量太大,只写了一个。

这是GUI的桌面,点击上面的图标就可以启动相应的程序,下面还有任务栏,哈哈!可以实现最小化,最大化哦!

这是两个大小不同会形成遮盖的窗口,窗口系统有一个Z序,自己可以准确判断出触摸点在哪个窗口,同时使改窗口出于活动状态,然后发出窗口消息,参数有触摸点坐标,窗口应用程序自行处理。

这是一个电子琴,从上面的乐谱可以看出,GUI中可以显示汉字和字符。本想做个documen控件的,但觉得没意思,就没搞。同时这个程序也试用了按键的窗口消息,只不过这里看不到按键,也听不到声音,我还可以给你们演奏一曲呢!

这是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由于采用了两个数据结构,所以可以同时两个人玩而不会干扰哦!可以举行比赛,如果屏幕足够大,按键足够多,还可以做成4人,100人同时玩哦!另外还具有暂停功能,积分,等级,时间哦!

这里的图片和桌面的图标都是存在SD卡里的,通过FAT16文件系统和bmp读取函数获得图像数据的。

还有声音采集存储功能,是在串口菜单里,可以把你说得话保存成wav格式,更多功能一下说不完,有fs2410开发板的同志们这下有好玩的了!当然其他2410板子应该也很容易移植!

网友:
这个2140板子可以跑Linux和WinCE哦
楼主强悍 自己搞了个OS啊

今天上不去www.proteus.com.cn 是网站带宽太小了?还是在整顿啊?

楼主:
【23楼】 robinyuan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两天我也上不去。我对这个EasySystem最不满意地地方是没有OS,所以有很多东西都点到为止,没有深入下去。我的计划是先把原理都弄一遍,然后重新开始设计我的EasySystem,包含几个套件,OS,GUI,FS,USB,TCP/IP,以及各种编解码。不过这个目标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可能要靠开源社区的力量。不过我的原则是,出于学习目的完全开源,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并且完成后我会写技术文档!免得我们的中国人在学习GUI,FS,OS,通信协议,编解码之类的都必须搞国外的。国内的就算是搞,都不开源,让我们中国人更加容易的接触底层技术。

   尽请期待!

网友:
这么好的贴 阿莫来置酷啊
期待楼主的新版本

网友:
我也正在学,谢谢楼主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能发个fs2410的的uboot和linux的移植包吗

楼主:
回 【28楼】 hfmedical

这个在开发版光盘里不是有吗?

网友:
花了1个晚上把fatfs port 到 2410上了。
支持Fat32 不支持LFN

今天再看看稳定否。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有FS2410的光盘啊,能否将光盘里的demo目录传上来.

网友:
我也支持下,我刚刚开始学,正苦恼中,呵呵

网友(2009-03-24):
你好,我刚刚学习arm,手头闲置一个友善之臂2410.

我刚开始使用ARM2410,按照WinCE用户手册建立环境,编译后出现一个错误,但是我又不熟悉WinCE,又看不到是哪里出错,请帮我看看!谢谢!

红色的就是以下部分:

!!!!!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Check C:\WINCE420\build.err

ARMSYS2410 - 1 error(s), 0 warning(s)

就一个错误,导致我不能定制wince映像。不知道你是否遇到此问题。

网友:
三星的这款3.5寸LCD显示效果很不错~

网友:
我有块SBC2410的板子,用JLINK7连上了,用自带的并口连不上,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36楼】 liuweiele

      期待你的东西,哈哈!!!

网友:
我也用的fs2410,谢谢楼主啊

楼主:
买这个板子很让我后悔,资料少,没有技术支持!玩起来痛苦啊!

网友:
强烈要求莫老大给条裤子。。

网友:
兰州是个好人 支持一下

网友:
牛人,牛贴,鉴定完毕.阿莫赶紧加酷吧.

网友:
很强大的功能

网友:
你们俩还是联合一下搞个GUI得了,你们的代码偶都看过,感觉很不错
不过不要再在ADS下搞了,换keil吧,要不GCC也成,最好再把bootloader统一下,1+1》2哦
对二位的精神与毅力表示尊敬!

网友:
LS和ADS有仇 ?

楼主:
【47楼】 liuweiele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那个gui的透明和3D效果按钮是怎么做的?3D和那些控件是使用绘图还是贴图方式?很好看,我也想增加一下这些功能。

网友:
当然要使用绘图方式.

网友:
哈哈,楼主竟然和我的兴趣想一致啊,看来要看看你写的东西咯,看完可能再摆两句。

楼主:
那请问有相关的进行色彩计算和立体效果设计的资料吗?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分量,国内的开发者们很需要开源的精神,要是都像楼主的奉献精神,国内水平能进步一大块,

网友:
【47楼】 liuweiele
呵呵,RV MDK是方向,从编译器上可以看出是用了keil的外壳和一些技术,加上ADS中改进后的编译器
所以没必要再用ADS了,而且ADS中的某些东西MDK无法兼容。

用GCC是因为免费,通用性强,而且可供使用的开源代码多。

网友:
void LCD_PaintBmp(INT32U uiXPos,INT32U uiYPos,INT32U uiWidth,INT32U uiHigh,INT8U ucaBmp[])
{
        INT32U uiXCount,uiYCount,uiCount=0;

//<<<<<<<<<<<<<<<<<<<<<<<<<<<<<<<<<<<<<<<<<<<<<<>>>>>>>>>>>>>>>>>>>>>>>>>>>>>>>>>>>>>>>>>>>>>>>>>>>>>>>>
        if((uiXPos+uiWidth)>=LCD_X_MAX||(uiYPos+uiHigh)>=LCD_Y_MAX)
                return;

//<<<<<<<<<<<<<<<<<<<<<<<<<<<<<<<<<<<<<<<<<<<<<<>>>>>>>>>>>>>>>>>>>>>>>>>>>>>>>>>>>>>>>>>>>>>>>>>>>>>>>>
    for(uiYCount=0;uiYCount<uiHigh;uiYCount++)
                for(uiXCount=0;uiXCount<uiWidth;uiXCount++)
        {
            usa_LCDRAM[uiYPos+uiYCount][uiXPos+uiXCount] =ucaBmp[uiCount+1]|ucaBmp[uiCount]<<8;
            uiCount+=2;
        }
}
请教楼主  这个函数有没有点问题?
if((uiXPos+uiWidth)>=LCD_X_MAX||(uiYPos+uiHigh)>=LCD_Y_MAX)
这样就返回?

网友:
LZ有没有实现GIF,JPG或PNG解码?

楼主:
回【60楼】 shenyuanzhi_82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够用了,所以没有进行出错处理。

回 【61楼】 liuweiele

     暂时没有,年初的时候本来试图编写jpeg编解码,但看完后觉得没有1个月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就没有弄。不过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jpeg解码这个模块,只写了一些格式的分析。不知你的gui里有什么图片编解码?

     对你的gui我最感兴趣的有几个方面:透明效果和3D按钮的算法;是使用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说框架完成各种处理;图片是使用什么格式以及是使用什么fs存储的。

     既然不可以泄露源码,把这些技术说明一下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问各位牛人一个问题,我最近在mini2440上搞ucgui,目前基本的绘图是没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触摸屏的触摸消息传到gui里,哪位知道地能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中国也有楼主这样的牛人!!

网友:
【62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我把你的GUI移到我的GEC2410上,试了你的那个EG_TEST函数,发现图象有所偏移,还没有仔细查什么原因,先上张图,请指导一下

就是整个图象往右移了。

网友:
RE:【62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目前,我也就使用FAT文件系统,GUI支持32位色;GIF,JPG,PNG解码正在研究中...,

网友:
RE:楼主

对于3D按钮,只不过是视觉上的一种错觉.你仔细参考一下这份示意图,就知道怎么实现这种效果了:

3D示意图 (原文件名:3D_Button.JPG)

实际应用效果 (原文件名:button.jpg)

楼主:
【65楼】 jaky80000
    图像错位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也就是液晶初始化和液晶画点函数应该有问题。

【66楼】 liuweiele
   那你的表盘应该是贴图的效果了?透明效果的图标不会是带a通道的32位bmp位图吧?

网友:
【68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你的EG_TEST函数里为什么又要作一次初始化呢?
void EG_DriverInit(void)
{
//<<<<<<<<<<<<<<<<<<<<<<<<<<<<<<<<<<<<<<<<<<<<<<>>>>>>>>>>>>>>>>>>>>>>>>>>>>>>>>>>>>>>>>>>>>>>>>>>>>>>>>
    GPB1_TO_OUT();
    GPB1_TO_1();

//<<<<<<<<<<<<<<<<<<<<<<<<<<<<<<<<<<<<<<<<<<<<<<>>>>>>>>>>>>>>>>>>>>>>>>>>>>>>>>>>>>>>>>>>>>>>>>>>>>>>>>
    EG_PortInit();

//<<<<<<<<<<<<<<<<<<<<<<<<<<<<<<<<<<<<<<<<<<<<<<>>>>>>>>>>>>>>>>>>>>>>>>>>>>>>>>>>>>>>>>>>>>>>>>>>>>>>>>
    EG_PWRENInit(TRUE) ;

//<<<<<<<<<<<<<<<<<<<<<<<<<<<<<<<<<<<<<<<<<<<<<<>>>>>>>>>>>>>>>>>>>>>>>>>>>>>>>>>>>>>>>>>>>>>>>>>>>>>>>>
    // TFT LCD panel, 16bpp TFT, ENVID=off
    rLCDCON1 = (EG_CLKVAL<<8) | (0<<7) | (3<<5) | (12<<1) | 0;

    rLCDCON2 = (EG_VBPD<<24) | (EG_LINEVA<<14) | (EG_VFPD<<6) | (EG_VSPW);

    rLCDCON3 = (EG_HBPD<<19) | (EG_HOZVAL<<8) | (EG_HFPD);

    rLCDCON4 = (13<<8) | (EG_HSPW);

    rLCDCON5 = (1<<11) | (1<<10) | (1<<9) | (1<<8) | (0<<7) | (0<<6)
             | (1<<3)  |(EG_BSWP<<1) | (EG_HWSWP);

//<<<<<<<<<<<<<<<<<<<<<<<<<<<<<<<<<<<<<<<<<<<<<<>>>>>>>>>>>>>>>>>>>>>>>>>>>>>>>>>>>>>>>>>>>>>>>>>>>>>>>>
    rLCDSADDR1 = (((uint32)sta_VRAM>>22)<<21) | EG_M5D((uint32)sta_VRAM>>1);

    rLCDSADDR2 = EG_M5D( ((uint32)sta_VRAM + (EG_XMAX*EG_YMAX*2))>>1 );

    rLCDSADDR3 = (((EG_XMAX-EG_XMAX)/1)<<11) | (EG_XMAX/1);

//<<<<<<<<<<<<<<<<<<<<<<<<<<<<<<<<<<<<<<<<<<<<<<>>>>>>>>>>>>>>>>>>>>>>>>>>>>>>>>>>>>>>>>>>>>>>>>>>>>>>>>
    rLCDINTMSK |= (3);    // MASK LCD Sub Interrupt
    rLPCSEL &= (~7) ;     // Disable LPC3480
    rTPAL = 0 ;           // Disable Temp Palette

//<<<<<<<<<<<<<<<<<<<<<<<<<<<<<<<<<<<<<<<<<<<<<<>>>>>>>>>>>>>>>>>>>>>>>>>>>>>>>>>>>>>>>>>>>>>>>>>>>>>>>>
    EG_OutSwitch(TRUE);

        EG_SetDefaultScreen();
}
这个和GEC2410上的初始化参数有些不同,开始的LCD的初始化我就用原来的,我也想着应该是初始化的参数问题,确实有些不同,所以我就想把GEC2410的初始化放到这里来,可是调用时,就报错有些宏未定义,所以我就把头文件加进去却报更奇怪的错误,由于昨天比较晚了就没有想是什么原因了,在上班不给用ADS,所以也没有得搞.现我把两个初始化的贴出来,帮忙看下,画点函数只是把相素放到缓冲区里,应该是一样的.
//*******************************************************************************************************
你的初始化部分
void EG_DriverInit(void)
{
//<<<<<<<<<<<<<<<<<<<<<<<<<<<<<<<<<<<<<<<<<<<<<<>>>>>>>>>>>>>>>>>>>>>>>>>>>>>>>>>>>>>>>>>>>>>>>>>>>>>>>>
    GPB1_TO_OUT();
    GPB1_TO_1();

//<<<<<<<<<<<<<<<<<<<<<<<<<<<<<<<<<<<<<<<<<<<<<<>>>>>>>>>>>>>>>>>>>>>>>>>>>>>>>>>>>>>>>>>>>>>>>>>>>>>>>>
    EG_PortInit();

//<<<<<<<<<<<<<<<<<<<<<<<<<<<<<<<<<<<<<<<<<<<<<<>>>>>>>>>>>>>>>>>>>>>>>>>>>>>>>>>>>>>>>>>>>>>>>>>>>>>>>>
    EG_PWRENInit(TRUE) ;

//<<<<<<<<<<<<<<<<<<<<<<<<<<<<<<<<<<<<<<<<<<<<<<>>>>>>>>>>>>>>>>>>>>>>>>>>>>>>>>>>>>>>>>>>>>>>>>>>>>>>>>
    // TFT LCD panel, 16bpp TFT, ENVID=off
    rLCDCON1 = (EG_CLKVAL<<8) | (0<<7) | (3<<5) | (12<<1) | 0;

    rLCDCON2 = (EG_VBPD<<24) | (EG_LINEVA<<14) | (EG_VFPD<<6) | (EG_VSPW);

    rLCDCON3 = (EG_HBPD<<19) | (EG_HOZVAL<<8) | (EG_HFPD);

    rLCDCON4 = (13<<8) | (EG_HSPW);

    rLCDCON5 = (1<<11) | (1<<10) | (1<<9) | (1<<8) | (0<<7) | (0<<6)
             | (1<<3)  |(EG_BSWP<<1) | (EG_HWSWP);

//<<<<<<<<<<<<<<<<<<<<<<<<<<<<<<<<<<<<<<<<<<<<<<>>>>>>>>>>>>>>>>>>>>>>>>>>>>>>>>>>>>>>>>>>>>>>>>>>>>>>>>
    rLCDSADDR1 = (((uint32)sta_VRAM>>22)<<21) | EG_M5D((uint32)sta_VRAM>>1);

    rLCDSADDR2 = EG_M5D( ((uint32)sta_VRAM + (EG_XMAX*EG_YMAX*2))>>1 );

    rLCDSADDR3 = (((EG_XMAX-EG_XMAX)/1)<<11) | (EG_XMAX/1);

//<<<<<<<<<<<<<<<<<<<<<<<<<<<<<<<<<<<<<<<<<<<<<<>>>>>>>>>>>>>>>>>>>>>>>>>>>>>>>>>>>>>>>>>>>>>>>>>>>>>>>>
    rLCDINTMSK |= (3);    // MASK LCD Sub Interrupt
    rLPCSEL &= (~7) ;     // Disable LPC3480
    rTPAL = 0 ;           // Disable Temp Palette

//<<<<<<<<<<<<<<<<<<<<<<<<<<<<<<<<<<<<<<<<<<<<<<>>>>>>>>>>>>>>>>>>>>>>>>>>>>>>>>>>>>>>>>>>>>>>>>>>>>>>>>
    EG_OutSwitch(TRUE);

        EG_SetDefaultScreen();
}

//<<<<<<<<<<<<<<<<<<<<<<<<<<<<<<<<<<<<<<<<<<<<<<>>>>>>>>>>>>>>>>>>>>>>>>>>>>>>>>>>>>>>>>>>>>>>>>>>>>>>>>
#if          EG_RESO==1
#define EG_DIV                 8

#elif EG_RESO==2
#define EG_DIV                 4

#elif EG_RESO==4
#define EG_DIV                 2

#else
#define EG_DIV                 1
#endif

//******************************************************************************************************
#define EG_BSWP    (0)      //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EG_HWSWP   (1)      // Half word swap control

//<<<<<<<<<<<<<<<<<<<<<<<<<<<<<<<<<<<<<<<<<<<<<<>>>>>>>>>>>>>>>>>>>>>>>>>>>>>>>>>>>>>>>>>>>>>>>>>>>>>>>>
#define EG_M5D(n)  ((n) & 0x1fffff)
                                                         // get lower 21bits

//<<<<<<<<<<<<<<<<<<<<<<<<<<<<<<<<<<<<<<<<<<<<<<>>>>>>>>>>>>>>>>>>>>>>>>>>>>>>>>>>>>>>>>>>>>>>>>>>>>>>>>
#define EG_CLKVAL        (7)
                                                        // FCLK = 200MHz, HCLK = 100MHz
                                                        // VCLK = HCLK / [(CLKVAL+1) * 2]  (CLKVAL >= 0)

//<<<<<<<<<<<<<<<<<<<<<<<<<<<<<<<<<<<<<<<<<<<<<<>>>>>>>>>>>>>>>>>>>>>>>>>>>>>>>>>>>>>>>>>>>>>>>>>>>>>>>>
#define EG_HOZVAL        (EG_XMAX - 1)
#define EG_LINEVA        (EG_YMAX - 1)

//<<<<<<<<<<<<<<<<<<<<<<<<<<<<<<<<<<<<<<<<<<<<<<>>>>>>>>>>>>>>>>>>>>>>>>>>>>>>>>>>>>>>>>>>>>>>>>>>>>>>>>
#define EG_VBPD     (14)    //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EG_VFPD     (11)    //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EG_VSPW     (2)     //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

//<<<<<<<<<<<<<<<<<<<<<<<<<<<<<<<<<<<<<<<<<<<<<<>>>>>>>>>>>>>>>>>>>>>>>>>>>>>>>>>>>>>>>>>>>>>>>>>>>>>>>>
#define EG_HBPD     (37)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EG_HFPD     (19)    //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EG_HSPW     (29)    //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

//******************************************************************************************************

以下是GCE1410带的LCD初始化程序
//*******************************************************************************************************
/**************************************************************
320×240 16Bpp TFT LCD功能模块初始化
**************************************************************/
static void Lcd_Init(void)
{
        #ifdef LTV350QV_POE                               //先设置为16PBB模式.//这个已定义

        rLCDCON1=(CLKVAL_TFT_240320<<8)|(MVAL_USED<<7)|(3<<5)|(12<<1)|0;
            // TFT LCD panel,16bpp TFT,ENVID=off
        rLCDCON2=(LTV350QV_VBPD<<24)|(LINEVAL_TFT_320240<<14)|(LTV350QV_VFPD<<6)|(LTV350QV_VSPW);
        rLCDCON3=(LTV350QV_HBPD<<19)|(HOZVAL_TFT_320240<<8)|(LTV350QV_HFPD);
        rLCDCON4=(MVAL<<8)|(LTV350QV_HSPW);
        rLCDCON5=(1<<11)|(1<<10)|(1<<9)|(1<<8)|(0<<6)|(BSWP<<1)|(HWSWP);        //FRM5:6:5,VCLK,HSYNC and VSYNC are inverted
        rLCDSADDR1=(((U32)LCD_BUFER>>22)<<21)|M5D((U32)LCD_BUFER>>1);
        rLCDSADDR2=M5D( ((U32)LCD_BUFER+(SCR_XSIZE_TFT_320240*LCD_YSIZE_TFT_320240*2))>>1 );
        rLCDSADDR3=(((SCR_XSIZE_TFT_320240-LCD_XSIZE_TFT_320240)/1)<<11)|(LCD_XSIZE_TFT_320240/1);

        #else

        rLCDCON1=(CLKVAL_TFT_240320<<8)|(MVAL_USED<<7)|(3<<5)|(12<<1)|0;
            // TFT LCD panel,12bpp TFT,ENVID=off
        rLCDCON2=(VBPD_240320<<24)|(LINEVAL_TFT_240320<<14)|(VFPD_240320<<6)|(VSPW_240320);
        rLCDCON3=(HBPD_240320<<19)|(HOZVAL_TFT_240320<<8)|(HFPD_240320);
        rLCDCON4=(MVAL<<8)|(HSPW_240320);
        rLCDCON5=(1<<11)|(0<<9)|(0<<8)|(0<<6)|(BSWP<<1)|(HWSWP);        //FRM5:6:5,HSYNC and VSYNC are inverted----LQ035Q7DB02

        rLCDSADDR1=(((U32)LCD_BUFER>>22)<<21)|M5D((U32)LCD_BUFER>>1);
        rLCDSADDR2=M5D( ((U32)LCD_BUFER+(SCR_XSIZE_TFT_240320*LCD_YSIZE_TFT_240320*2))>>1 );
        rLCDSADDR3=(((SCR_XSIZE_TFT_240320-LCD_XSIZE_TFT_240320)/1)<<11)|(LCD_XSIZE_TFT_240320/1);

        #endif

        rLCDINTMSK|=(3); // MASK LCD Sub Interrupt
        rLPCSEL&=(~7); // Disable LPC3600
        rTPAL=0; // Disable Temp Palette
}

/**************************************************************
The initial and control for 320×240 16Bpp TFT LCD----TX06D18
**************************************************************/
#define MVAL                (13)
#define MVAL_USED         (0)                //0=each frame   1=rate by MVAL
#define INVVDEN                (1)                //0=normal       1=inverted
#define BSWP                (0)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HWSWP                (1)                //Half word swap control

#define M5D(n) ((n) & 0x1fffff)        // To get lower 21bits

//TFT 240320
#define LCD_XSIZE_TFT_240320         (240)
#define LCD_YSIZE_TFT_240320         (320)
//TFT 320240
#define LCD_XSIZE_TFT_320240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_320240         (240)

//TFT 240320
#define SCR_XSIZE_TFT_240320         (640)
#define SCR_YSIZE_TFT_240320         (480)
//#define SCR_XSIZE_TFT_240320         (240)
//#define SCR_YSIZE_TFT_240320         (320)
//TFT 320240
#define SCR_XSIZE_TFT_320240         (320)
#define SCR_YSIZE_TFT_320240         (240)
//TFT 320240

//TFT240320
#define HOZVAL_TFT_240320        (LCD_XSIZE_TFT_240320-1)
#define LINEVAL_TFT_240320        (LCD_YSIZE_TFT_240320-1)
//TFT320240
#define HOZVAL_TFT_320240                (LCD_XSIZE_TFT_320240-1)
#define LINEVAL_TFT_320240        (LCD_YSIZE_TFT_320240-1)

//Timing parameter for LCD
#define VBPD_240320                (2)                //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VFPD_240320                (2)                //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VSPW_240320                (4)                //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HBPD_240320                (8)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HFPD_240320                (8)                //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HSPW_240320                (6)                //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CLKVAL_TFT_240320        (5)
//FCLK=180MHz,HCLK=90MHz,VCLK=6.5MHz

//for LTV350QV  TFT 320240
#define CLKVAL_TFT_320240        (6)

另,我还想问下那些图标也是用画出来的吗,而不是取模的?
谢谢!说了这么多,还请帮忙看看.

楼主:
【69楼】 jaky80000
    你完全可以把我的初始化函数删掉,然后就直接用你的初始化函数,然后就是把那个画点函数修改一下就OK了,至于为什么初始化两次,是因为我的代码是重复的,驱动里面有一个,gui里面也有一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是为了更好的模块化才这样做的。另外,这函数仅仅是为了测试,实际使用时并不需要,同时可是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完整的液晶操作过程,不是很好吗??很多看起来很累赘和多余的东西都是为了便于以后进行拆分和维护!

网友:
可恶的黑客

注册一个号来mark

网友:
【70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了解,谢谢!我开始只是以为是初始化的问题,不知道还和画点函数有关系,
static void __EG_DrawPixel(coord stX,coord stY,colour stColour)
{
        *(pst_VRAM+stY*EG_XMAX+stX)=stColour;
}
static volatile colour sta_VRAM[EG_YMAX][EG_XMAX/EG_DIV];
static volatile colour *pst_VRAM=&sta_VRAM[0][0];
就是把相素加到这个数组里的,起始位都是(0,0)开始的吧.
这个是GEC2410带的
/**************************************************************
320×240 16Bpp TFT LCD单个象素的显示数据输出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32 c)
{
        if ( (x < SCR_XSIZE_TFT_320240) && (y < SCR_YSIZE_TFT_320240) )
        LCD_BUFER[(y)][(x)] = c;
}
这些是一样的,我晚上回去时再试一下吧,谢谢!(你的QQ号是不是错的啊,找不到人啊,呵呵...)

楼主:
【72楼】 jaky80000
    这个没错,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找不到我的号。这个程序和硬件接触最紧密的部分就是初始化和画点读点函数。而且我这个我这个底层做修改了的,你看到那里使用的是指针,而且可以更改,这是我后来加的双缓冲。

网友:
【73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是不是我的QQ有问题啊
画点函数
*(pst_VRAM+stY*EG_XMAX+stX)=stColour; 和LCD_BUFER[(y)][(x)] = c;
编译出来是一样的吧.
由于用了原来的初始化,所以我现在也只是把sta_VRAM改成了LCD_BUFER,双缓冲也是copy过来的,对吧.

另,我还想问下那些图标也是用画出来的吗,而不是取模的?
谢谢!说了这么多,还请帮忙看看.

楼主:
【74楼】 jaky80000
     那个图片最开始是使用取模方式,不过后来我弄了个fat16文件系统,那些图标是存储在sd卡里的50*50的24位bmp图片。

网友:
【75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对啊,可以存到文件系统里啊,谢谢!
谢谢帮我解答了这么多,你的QQ号我想加,可是加不到,呵呵.....

楼主:
呵呵,我加你吧!你QQ多少?

网友:
我觉得USB主机裸奔比较有难度,去年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曾经想裸一把,可惜能力实在是有限,呵呵。

楼主:
【78楼】 valley 微风山谷
      的确是,我目前已经放弃了,这是我今年放弃的第二个想法了!

网友:
【79楼】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加了吗?

网友:
这个帖要顶!

网友:
牛人就是多。顶!

网友:
QQ如何加的楼主  我也想加

网友:
楼主请问add        r8, r8,r9,lsl #2如何得到正确的偏移量的
好象INTOFFSET是按位偏移的 INTOFFSET<<2+HandleEINT0能得到正确的偏移量吗
谢谢!!

IsrIRQ
        sub        sp, sp, #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 {r8-r9}

        ldr        r9, =INTOFFSET
        ldr        r9, [r9]
        ldr        r8, =HandleEINT0
        add        r8, r8,r9,lsl #2
        ldr        r8, [r8]
        str        r8, [sp,#8]
        ldmfd        sp!,{r8-r9,pc}

楼主:
事实说明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TO: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相当不错,想不到在这里也能遇到老朋友

me: 风城少主

QQ: 376637405 你加我,这个项目,我相当感兴趣,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完善它

网友:
顶一个,研究看看2440怎么弄。

楼主:
【90楼】 wyoujtg

      论坛里的liuweiele大侠好像想搞一个开源项目,不知你是否感兴趣。如果要是搞OS就好了,我跟他搞GUI和FS,你搞OS。最后做成一个集成的专用系统如何?

网友:
有些问题想向楼主请教:
mini2440有没有提供ISP的功能?因为我看手册里面提供的下载方式都是IAP的;但NOR和NAND FLASH 里面都没有程序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才能把程序down到SDRAM或是FLASH里面呢?
另,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ADS?thanks

楼主(2009-04-27):
【94楼】 valley 微风山谷

     主要是使用串口或者usb,或者jtag下载和烧写。至于具体下载在哪里,用户手册说得已经很清楚了。这个程序使用的是ads,上面说的很清楚了,你没认真看我的帖子。

网友:
不得不顶的好帖子,要是能将nann flash上加上文件系统来存图片,访问速度会更快一些,对于640*480的全屏刷屏,就方便了

网友:
superyongzhe 最后的骑士

问个问题啊 我的板子也是fs2410的板子
把源代码生成的BIN文件通过usb下到板子上 插上SD卡
为什么得到下面的信息:
FCLK=200MHz  HCLK=100MHz  PCLK= 50MHz
Little Endian
FLASH_SADDR:00000000h
SRAM_SADDR :40000000h SRAM_EADDR:40000fffh
SDRAM_SADDR:30000000h SFR_BADDR :48000000h
ISR_BADDR  :33ffff00h
Free RAM: 301e1d60h ~ 33ffa7ffh

Read  Mode  : Polling
Write Mode  : Polling
SDI Initialized successful
SWI exception!!!

这里的SWI exception!!!就停在这个死循环这了 为什么得不到串口中打印的磁盘信息 也就是帖子的(原文件名:ourdev_596204.JPG)

我的SD卡是SanDisK 1G

我的QQ是:57098973 能加下不? 想详细问一下

楼主:
应该是这个sd卡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2009-06-18):
mark,正在学习文件系统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些东西移植到smartArm2200上去麻烦吗,因为我手上有个smartArm2200开发板,想把这些移植上去学习学习。

网友(2009-10-03):
请教楼主,博创的2410是单片HY57V261620,如何修改配置文件,移植过去?谢谢先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板子啊?

网友:
我参照你的启动代码修改到博创的UP-start不成功,请指教

网友:
这个帖子Mark,好。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我是个菜鸟级,下了你的程序,但我的板子是TQ2440的啊!想移植你的程序到上面去,但我不知道要改些什么地方啊!你可以帮我改下不?2440的!

网友: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裸奔。

PC无杀毒软件裸奔,MCU无操作系统裸奔,可以获得急速快感哈

楼主:
看上面的回复,看来我写的这几个程序不好移植,郁闷!除了Drivers目录与硬件紧密相关外,其他的模块都是可以移植的。像EasyGUI和EasyFS,只要有相应的驱动就可以移植过去了!

网友:
我也在搞裸机,不过没有楼主搞得多。

网友:
什么时候能支持FAT32啊?

网友: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用您的文件系统,但移植的时候总是在读SD卡的时候就卡住了,看了很多SD卡读写程序,都是和三星原版的大同小异,但我用他们的在文件系统的时候读不出数据啊!但在sd卡测试的时候可以读出来啊!他们的都是在开始的时候 Tx_buffer=(int *)0x31000000;Rx_buffer=(int *)0x31800000;为什么您的没有这一步啊?我移植了你的,可是连SD卡的读写测试都不行啊!

楼主:
你首先确定你的SD卡驱动没有问题吗?

网友:
没有问题啊!打印出SD卡信息后。然后就不动了。我现在读出来的是FAT32,可我格式化的是FAT啊!如果我格式化的是FAT32的话,程序就可以跑下去。但找不到我建立的文件夹了,也创建不了TXT文件。

网友(2009-11-06):
偶像你好!先感谢你的共享精神!有个问题请教下!
     我现在把你的文件系统成功移植上去了。现在成功读取TXT和图片。
     但是再播放WAV的时候只能播放很短的音乐,不到10秒。我修改了缓冲区的大小,但还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要怎么改啊?

网友:
下你您的东西 就要顶一个  哈哈 顶……

楼主:
【124楼】 zhupingheng

      目前只支持FAT16。

现在没时间升级了,所以大家还是勉强用吧!!

网友(2009-12-06):
不知道 移植到 QQ2440 改动大么?

网友(2010-01-21):
楼主你好,你的例子给了我很大帮助。USB主机驱动读写U盘这部分工作我现在就在做的,等所有完善了,我会把资料公布在这个网站上,也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帖子……最显眼了……

阿莫最好尽快指定一些准则,把帖子解敏感……

比如,已经确定的酷贴根本没必要敏感掉……

网友:
晕 这贴已经看不懂了,全敏感词

网友:
如果都这样。。。论坛里的东西还怎么看

网友:
这个酷帖咋这么多敏感词啊,看着真别扭

网友:
哈哈,好多敏感词

网友:
MARK HAL
MARK 驱动
MARK GUI

BTW,这个帖子的标题……

网友:
这个绝对cool,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本人用的TQ2440,最近在做裸机版的mp3,涉及SD卡读写,文件系统,编解码等。可能会从楼主代码中得到启示。

网友:
学习ARM,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2010-03-03):
这个帖子进来过好几遍了
今天来顶一下
顺便MARK 2410 裸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感,买的时候花了1600大洋,现在基本是放着,有几个师弟在上面天天弄VCE

网友:
好资料,做个标记吧

网友:
挖出来的好啊  mark下先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楼主至敬

网友(2010-05-06):
回复 楼主:

佩服!

网友:
期待你的更新,关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虾 能否告知我你的QQ或者邮箱?请教一些问题 另外请问您是研究生毕业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
牛,刚好手上有块YL2410,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请问FS2410想点亮SHARP的LQ084S3DG01屏需要怎样配置,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我用FS2410自带的测试程序并把ENAB悬空,屏能点亮,颜色什么的都能显示与切换,但是会出现闪烁现象,折腾了一天,没搞定,请教楼主

网友(2010-06-10):
正研究2410,谢谢楼主的资料,MARK

网友(2010-07-13):
回复 楼主:

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移植文件系统到2440中去,希望楼主帮忙!谢谢464967724

网友(2010-08-22):
牛人一个啊!

网友:
我也想这样做,我不喜欢在不懂原理的情况下移植其他的系统,mark一个

网友:
裸机好啊,我最喜欢裸机了

网友(2010-11-04):
LZ实在是厉害!!

网友:
我准备把你这个模板移植到s3c2440(进行中...),问题不少,特别是速度、地址问题,串口都死了好几次。

网友(2010-12-21):
想问楼主一个问题,过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还在关注这个帖子不。。。
    我已经把这个系统的EASYFS移植到我的TQ2440开发板上,是将这个FS和μCOS和μCGUI整合在一起。文件读写都没有问题。
    看了楼主的WAV播放部分的代码,是不断循环地播放wav文件的一段PCM信号。我想播放SD卡里的一个完整16bit 2通道PCM的wav文件,现在感觉SD卡读的速度不够,也可能是我不会弄cache。
    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问下裸机对总线的读写时怎么回事?在LZ的历程中貌似没有涉及到啊。。。都是对内部寄存器的操作,如果是对外部器件通过总线访问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2011-03-13):
2410我还是要玩你的

网友:
楼主有想法,我很崇拜你

网友:
有时候裸奔是需要的。

网友(2011-06-12):
帖子很强大,楼主也很强大。顶!!!

网友(2011-08-25):
高手啊,强啊

网友:
开源,值得研究,不懂文件的解码与编码

网友(2012-02-28):
不错,希望发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