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驱动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用万利的EKSTM32驱动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用TIM3 CH1-CH3产生的28KHz PWM通过9013驱动3个PMOS,TIM3 CH1-CH3对应的IO设成 GPIO_Mode_AF_PP;用3个IO口PE7-9驱动3个NMOS,IO口也设成 GPIO_Mode_AF_PP;三相输出用电阻分压用于过零检测;3个LED用于观测MOSFET是否工作正常;请问这种方法在原理上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

编了个简单程序定时进行换向,电路存在2个问题:
1、某PMOS和NMOS导通时,如P1和N2导通时,TIM3_CH1的占空比与MA的电压不成正比,占空比只有10%是MA的电压已经有6V多;
2、电路在运行和调试过程中,STM32会莫名奇妙地发热烧毁,目前已经烧了两片,焊下来后发现电源与地短路,焊上新的后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但也会莫名奇妙的烧毁。

刚学STM32的新手,烧了两次都没什么信心了,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另外为了增大驱动能力,PE7-9接电阻上来到5V能不能提高驱动NMOS的GS电压,IO口的3.3V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12V电源上有无并1000UF滤波电解?STM32的供电稳压输出加稳压管做限压保护试试。

网友:
STM32的TIM1和TIM8就是用来驱动三相电机的,它可以输出3对互补的PWM信号,使用更新事件可以实现瞬时的同时换相。

网友:
做BLDC烧个几块芯片是很正常的

楼主:
这个电路在原理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12V没接电解电容,目前还没接电机,只接了3个LED看看换向是否正确。

网友:
__STM32__  : 你用STM32做电调了?论坛上多多讨论,也可以在群里讨论:6497714。

网友:
改驱动试试

网友(2013-05-02):
虽然好久了,但是看到了,能否指导下啊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不检测转子位置直接固定周期电子换相,电机能转起来吗

网友(2013-12-07):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不检测转子位置直接固定周期电子换相,电机能转起来吗

可以,这就是所谓的开环加速启动!!!!!!

网友(2014-03-18):
N1的123脚怎么回事?你的CPU是不是用焊膏焊接的?

网友(2014-04-22):
不错不错,准备用stm32做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