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 C2下载口连线问题

楼主(2009-02-22):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简装版的JATG编程接口(C2)。就是指链接4,7,和GND的话。上电复位电路可以直接接到7脚上吗?
这样做可以完成调试和下载程序吗?

网友:
可以连接的,找一个最小开发板的电路图,按照里面的电路接就行了。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电路图是所有的脚全都连上了,除了10、8脚。

网友:
我这里面有电路,只连接VDD,GND,4,7脚
当然只连接GND,4,7脚也可以用,只不过目标板要供电,还有电压要在3.3V左右
http://www.zhlab.cn/technique/T0000011.htm

楼主(2010-06-10):
但是如果使用精简版的电路图没法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