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来回正反转,分十六档,慢速,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09-02-22):
90度来回正反转,分十六档,慢速,用什么电机好??要能知道当前是在哪个档,扭力很小就行,0.3左右,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
是用在洁具上的,主要控制调节冷热水的陶瓷阀芯,

网友:
小型直流减速电机应该是成本最低的了

网友:
上面理解错了,应该是十六个位置,我理解成16种速度了.选用永磁同步电机吧(好象有的洗衣机上用),好象不到10元的,位置反馈可以用触点或电位器.

网友:
市面上有带温控的淋浴阀门出售,估计是用双金属片一类的控制的,比楼主的电机控制方案还要好一些。用电机,故障概率高,一旦出现把使用者烫着的问题,赔偿和打官司是很厉害的。。。

建议重新考虑方案。

网友:
用步进电机!

网友:
十六个位置?!
可以用舵机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金属恒温的我知道,现在是我这产品必需是用电子的,也就是用电机了,德国是有一款产品,但要18500一只龙头,所以买不起样品,现在心中又没什么方案,主要是位置检测,不知道能不能用光电对管或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