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FPGA用那么多的时钟管脚有什么作用?刚接触这个不太清楚.感觉一个时钟

楼主(2009-02-22):
谁能帮忙解释下FPGA用那么多的时钟管脚有什么作用?刚接触这个不太清楚.感觉一个时钟输入就足够了.

网友:
你目前没用到可能以后会用到,不用管。
有的项目不用时钟。
时钟可接到任意管脚,但这几个时钟管脚有优化。

网友:
一般是全局时钟的,驱动片内所以触发器。
还有锁相环输入时钟,输出时钟;

网友(2015-08-06):
就Cyclone IV E来说吧,有12/15个CLK输入管脚,且芯片内部竟然有多达20个GCLK,用得了这么多时钟么?

求解释~

网友:
只能说FPGA面向的客户有很多有这个需求

网友:
这些引脚可以拿来当输入 而且布线容易些,节省些双向口

网友(2015-09-07):
FPGA不同块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钟,看书的理解是这些管脚可以外接多个不同频率的晶振,没有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