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款能测电感的万用表,价格200以下的,品牌优利得其他也行,谢谢了

楼主(2009-02-22):
实在不知道啥样的好了。请大家推荐一款吧,谢谢了

网友:
ut601 602 603 一百多块

网友:
2L那些不算万用表吧 只能量电感电容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6e471e9487733edb4bf9c603644aa7d&x_id=0db1
还带温度

网友:
我买过胜利的VC6243 3 1/2位电感电容表
电感:2m/20m/200m/2H/20H
电容::2n/20n/200n/2u/20u/200uF/1000uF
买回来才发现我主要是做高频的,用到的电容电感都很小,这块表也就一直没用上了。

网友:
dm-6243l=75元,带背光,l=20h,2h,200mh,20mh,2mh; c=200uf,20uf,2uf,200nf,20nf,2000pf
表笔接口及2.54mm(dip口)

网友:
5楼的我也买过这样子一块表,我想测一下电脑主板CPU供电的电感都测不出来.不知道测小电感有什么表推荐啊?

网友(2009-06-03):
用一个74HC04就行,输出的频率经过换算就能得到电感量,分辨率几UH。这样的话,应急用用,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好频率后再用计算器计算即可;也可以用单片机测频再计算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
小LC表网上资料很多,还是自己DIY一个吧,成本不超40元,而且很准.上两张我DIY的LC表.

网友:
买个电容电感表  应该不到80元

网友:
象图的LC表在高频L,C小数值测量时是无能为力.如高频电路用的1uH以下的电感,过去常用Q表测,有了这个表省事多了.典型应用如DDS信号源的高频滤波器,FM发射机的电感等.

网友:
11楼的表要买多少钱?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
买了几年了,当时买是150元,深圳鸿昌牌

网友:
【13楼】 eezm ,谢谢哈~
我到时候到网上看看。我用的是UT70A 对于小容量的电感电容还是测量不了的。

网友:
勘误:11楼"有了这个表省事多了",应为"有了上面那个DIY的LC表省事多了".

网友:
http://www.szvichy.com/showproduct.asp?id=431

DM4070   手持式电感电容电阻LCR表 (原文件名:DM4070.jpg)

网友(2009-07-31):
玩高频信号最好买搂上的同型、以前我买个优利德603、用不上。电感电容一定要200微亨的、微微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