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左右买什么万用表好,主要想测量电压准确些

楼主(2009-02-23):
国产台式表和Fluke低端手持表该选哪种更好呢?

网友:
Fluke不二之选。

网友:
我用过FLUKE的表,也用过好多国产表,建议楼主选用FLUKE的表,用过后你就不会再想其他的表了。我一直在用FLUKE17,质量非常不错,我用过已经有十年了,精度仍然在要求范围之内。唯一一次损坏是表笔线断了!另外你如果用过就知道了,从小处就看出区别,FLUKE的表笔就与其他的表不同,用的时间长了就知道人家在细节上所做的设计有用了!反正我不会再换表,呵呵。这个表现在好象不是很多了吧。新出的17B明显不如原来的17,所以17B也便宜很多。

网友:
1千块得考虑fluke,用上了不习惯国产表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测,比较准确

网友:
刚刚买了福禄克的115C,900块钱。自动量程的响应时间明显要高于15B和17B,非常好用,真正告别手动换量程的时代。

网友:
不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tek示波器,fluke表,开发利器。。。。。

网友:
同意楼上众位观点,FLUKE系列的 确实很好用,手持的 FLUKE189 FLUKE289 ,台式的FLUKE45 FLUKE8808A都不错!我一直用,用了就再也看不上其他表了。呵呵!

网友:
手持的吗?这个价格就用FLUKE吧,便宜又实惠,安捷伦好几千的手持表,上万的高精度表,用着也感觉不出来和FLUKE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
FLUKE用过,真好!

网友:
想用示波器来精确测量电压信号???TEK示波器只有3%的精度,随便搞台几十块钱的万用表也比tek的示波器测得准。

网友(2009-03-29):
1K 现在可以买到很好的 Agilent 五位半,六位半表了。俺淘了一块 Advance 的7位半,才1.5K

网友:
示波器测不准的~误差大
二手确实能淘到不错的东西
Fluke确实不错的~但千万别买15B和17B啊!

LS的哪里搞来7.5的表??才1K5??

网友:
13楼在忽悠吧

网友:
7位半吖,2000就可以买到?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115C刚买750元

网友:
买115C是个正确的选择,价格现在应该在700左右了吧。
买17B有个很大的bug,那就是它量不出发光二极管的阳极、阴极!这在随便一个几十块钱买的垃圾表都能轻松办到的事情。真是太可悲了。
而115C能办到,普通的垃圾表能测出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动态电阻,但仅此而已,而115C它能告诉你这个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多少,比如红光的是1.6V,绿光的是1.8V。并且测量速度非常快!价格只比17B贵300元左右。

网友:
普通的垃圾表测量的也是导通电压,而不是动态电阻,只是只能测到<1V,而你说的1.6V,1.8V只是量程大了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公司用的买了115C在福禄克推荐的代理那买¥820,问福禄克办事处竟然要¥1120。
和同事的4位半VC9806测量电压对比读数基本一致,VC9806多年前买的,看来胜利也不错哦
本想买179的但价钱贵了一倍多,主要是115C现在也基本够用了,小公司生存不容易还是帮公司省点吧^_^

网友:
二手惠普3478A,五位半,600左右,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