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1.5V电池,怎样让小车跑的最快啊?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09-02-23):
最近我们要参加一个智能小车比赛,要求很简单,300米长,5-6米宽的柏油路跑道,只要不撞到路边就行,用单片机,大家的超声波都差不多,主要拼速度,怎样加快小车的速度啊,我感觉直接把电池加到马达两端是不是最快,因为不用控制前进后退,这样中间也没什么能量损耗。我听说有人自己搭了一个什么升压电路,这样有用吗?

还有,因为是单电源,单片机容易受干扰,请问电源部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是不是在电源两端并一个大电容可以提高它的瞬间供电能力,这样小车的加速度是不是会大点?还有,用什么电池会好点?感觉300米也挺远的。

上几张照片先,因为要跑马路,选的轮子比较大,不容易收地上一些坑坑洼洼影响。

网友:
用并联提供大电流,然后串联提供最小工作电压。能换电池的话用锂电池。电源部分用DCDC。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起步的时候用电容充电后放电提供瞬间大电流来抢道或者挤到别的车前面。

楼主:
不太明白,并联,串联什么?用DCDC升压吗?还有要用多大的电容,越大越好吗?
小弟还是菜鸟,见笑了

网友:
以轮子与柏油路的最大静态摩擦力为限制来提供最大扭矩,这样启动就是最快的。提高电压当然可以提高转速,但是直流有刷电机有很大的限制,换成无刷电机就快多了!

网友:
关键电池的输入功率 和 所用电机的 功率!当然还要减小各关节的摩擦!v=P/f

网友:
应该更换好一点的车模电机,原配的不行

楼主:
我也想换,但是不知道车上的电机是什么电机,不太好换啊

网友:
把车身重量尽量减轻也能跑得快一点

网友:
同意3楼

楼主:
有没有电路上的改善方法,因为我本身不是学机械,对电机,齿轮都不是太懂。

网友:
电机减速驱动,小车加速快,爬坡有力气
电机直驱,小车加速慢,爬小坡就断气,但跑平路时加完速后跑得快.

想加速又快又能爬坡又能跑平路快,就得做带档位的波箱,手工很难搞.

网友:
以前玩过奥迪双钻的四驱车的电机转速,扭矩都不错的(记得还有很多种类的,金超霸,银超霸,捷豹之类的)。这种车要是用扁的电机可以用那种电机代换,不过H桥上的三极管要换成MOS管才能跑,否则反而很慢的。电池用锂电池或者镍氢之类的,比1.5V的干电池要快的。

网友:
三洋镍铬电池,内阻小.最大电流和最小内阻才是根本,其它都是扯的

网友:
镍铬
内阻小

网友:
买不到镍铬的话镍氢也不错。2500的5号电池。

另一个诀窍是到终点,80%的电量都要用完,剩下电量对比赛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
另一个简单的想法用于变速:

启动时电池三串两并或两串三并,高速时六节串联。这样低速扭矩大,高速速度快,当然是在电动机不要烧毁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换电机,或者把线圈重绕。

网友:
换电机或者自己绕线圈啊~其实还是控制好摩擦力和扭矩实现顺利加速比较好,还有你速度快了能保证不冲出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