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 如何设定铜箔层厚度?

楼主(2009-02-23):
AMOR的JJ还没到手,只好先用老雕刻机先学习了,用COPPERCAM做了一个简单的单层PCB刀路,结果发现2个问题:
1、不知道如何设定铜箔厚度,也不知道COPPERCAM凭什么决定下刀深度的,设定了60°锥刀后(实际应该是30°的锥刀),结果居然还是雕出来了。。。不过宽度太大,后来手工调整高度重新雕刻,还算好
2、裁切刀路不知道咋搞的,深度有1cm多,我设定了板子厚度为1.6mm的,结果按1.6mm深度走了一半,忽然刀就边走边下沉,把垫料啃了一个深槽,同时断刀,是不是破解不完全?

另外,第一次领教了PCB不平的厉害,有的地方没刻!有的地方太深。。。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始我做了铺铜,结果COPPERCAM直接算死了(算了4CMX5XM的板子,40分钟没有算完)。。。后来把铺铜删掉才算过,大概10秒钟算好。

楼主:
有没有人会?可以给予指导?

网友(2010-02-14):
COPPERCAM 这个软件不管哪里下载总是报告带有木马!bg5taa@163.com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