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202电压范围...

楼主(2009-02-23):
如题,不知为何MAX202在5V下能正常工作,但到了3.3V就不行.出现乱码.
看了PDF是VCC:0.3V to 6V.不知什么意思.
也有可能是买了假货.

网友:
没去看文档,不过应该就是电压低了

网友:
那是不损坏的极限电压,不是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没辙,算你牛……

网友:
仙猫大师也要教一下数学才行啊~~呵呵

楼主:
这个好像是测试电路的参数来的吧......
刚刚问朋友拿了一个绝对原装正品的MAX202.  3.3V下也能工作
真的看不明白PDF上边的写法

网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绝对最大的额定值.该数值表示器件最大可以承受的电应力.并不是正常工作参数.

LZ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英语.

网友(2013-04-10):
按文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