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的9202 PM+ Compile能过,Build过不了?

楼主(2009-02-23):
各位热心的前辈: 我是新开始学用NEC的(以前用过51和一点点PIC),今日学写了一程序,在用PM编译的时候,Compile能过,Build就不能过了
具体错误如下,烦请哪位指点。先行谢过了
D:\NECTools32\bin\lk78K0S.exe -f9202i2c.plk
78K/0S Series Linker V1.40  [ 3 Apr 2003]
   Copyright(C) NEC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1996,2003
*** ERROR F206 Segment [email=]'@@INIT'[/email]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 ERROR F206 Segment [email=]'@@BITS'[/email]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 ERROR W407 Can't allocate stack area
Target chip : uPD78F9202
Device file : V3.10
Link complete,     2 error(s) and     1 warning(s) found.
Build Total error(s) : 2  Total warning(s) : 1

网友:
9202是78K0S系列的,编译工具不同于78K0 的PM+ ,装上对应的工具试试。

网友:
减少变量以及代码量试试看,可能是RAM超了,9202RAM小,用C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