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超级终端连接正常却不能从键盘输入命令?

楼主(2009-02-23):
用串口连接ARM,在XP下打开超级终端设置好后与ARM连接,终端显示的内容和说明说上的一样~可说明书上说可以用键盘输入相关命令,
可我的 为什么就 不能往上面打字输入命令???

网友:
用的是USB的吧?我用过PL2303,结果驱动不行导致串口只能接收不能发送,换个驱动正常。

楼主:
不是用USB,直接和台式机的串口连接,很多朋友都说是串口坏了,不过好多人认为用USB转串口BUG多,但是看现在电脑发展趋势以后必须得用USB转,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偏见还是真的存在

网友:
是偏见.很多程序是在普通的串口上开发出来的,没考虑USB转换线,甚至还有"牛"人使用读写端口的方式操作串口,所以经常在用USB转换线时出问题,这说白了是开发人员的问题.
不过据说市场上有些串口线的确存在问题,具体现象和原因不明,建议买线的时候买双芯片的,以防万一.

网友(2011-03-06):
我也发现在XP下打开超级终端设置好后与ARM连接,无法键入命令~~~求教!!

网友:
有些质量不好的usb转串口的线确实会有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后来还遇到过一会,输入命令没反应,我以为是有问题,其实是大小写搞错了……

网友A:
超级终端设置的时候把流控那里设置成无。

网友:
用putty的com版本,从来没有这些神奇的事情

网友(2013-09-12):
楼主,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开发板的串口直接与pc串口相连,流控制无,能显示开发板信息,但是从键盘输入字母,无法发送。。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把你的片子重启一下试试了吗,等超级终端连接连接正常之后,你再打开片子的电源试试吧,我记得又一次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4-06-20):
求问解决办法,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输出显示是正常的,但是输入命令则不正常,输入的字符和显示的字符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终端设置的时候把流控那里设置成无。

同意,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初找了很久

网友:
人家说的是不能在上面打命令。不是输入命令没有反应,我在网上下的超级中断也打不了命令,就是不能输入字符,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超级终端,需要下位机的回传才显示,你的下位机收到键码后没有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