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如何发声啊?

楼主(2009-02-23):
我做了个无刷电调,想让它能发出响亮的声音,最好是有旋律的,可是弄了半天,发出来的声音一直很小很小而且有杂音。不知高手那带音乐的电调是怎么弄的,请多多指教。最好是给段小程序。谢谢了!

网友:
没听说过电调会有音乐……我的猜想是电机的转速不同,声音就不同……或者更改中断函数里的延时时间,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仅仅是个人猜想……

网友:
电调刚上电时有个音乐

网友:
同样想求一下电调发声音的源代码

网友:
商品电调上电一般都有“吱、吱、吱”或者“吱吱、吱吱、吱吱”,在电调的说明书上会写“吱、吱、吱”是没刹车,“吱吱、吱吱、吱吱”,是有刹车。

而四轴的I2C电调在上电时也是有“吱、吱、吱”的三声,我觉得是三路PWM快速开关MOS,进行短路测试时造成的。

以上是我个人见解,有不对的请高手拍砖。

网友:
电机发的声音,估计是给电机线圈快速正反向通电~

网友:
给两相绕组通电即可发声,低占空比的PWM信号控制.控制频率可发出类似音乐的声音.

网友:
我刚买了一架T-REX 450SE。ALIGN的35A电调是会发出简单和_弦声音的。

网友:
知道喇叭和耳机怎么发声吗?电磁铁吸引和排斥一个震动片。电机有3组电磁铁,没震动片,但有轴承!让轴承纵向震动发出声音,好像是越差的电机声音越大,与电调无关......

网友:
to 【8楼】 agnd
声音是机械波,只要有机械震动都会成为声源。

让电机发声不会选择轴向,因为电机是用来旋转的,而且绕组只可能产生旋转力矩。电机在旋转方向上振动时同样可以发出声音。声音大小与振幅有关。同样频率的机械震动,给的占空比越大,永磁体磁场越强,振幅就越大。

亚托的电调发声时可以看到旋翼微微偏转,这表明有两个绕组在通电。如果感兴趣,我可以把电调发声时电源、U、V、W的波形捕捉下来。

网友(2009-04-06):
顶起来~突然觉得很奇妙!的确可以奏乐~
这个网站上的视频就是音乐!http://tv.mofile.com/D6AM846D/

网友(2010-09-15):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视频里的声音是怎么发的吖?  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电调  启动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