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齿怎么磨

楼主(2009-02-23):
想50只叠起来一起磨。不知道什么砂轮不尖角大会磨损。因为齿低R是0.1的。

齿低R只有0.1。量很大一年上几W片 (原文件名:_G1S0024.JPG)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磨的方法吗? (原文件名:_G1S0054.JPG)

楼主:
工件材料为Gr12MOV  硬度大概为63  比较硬   外圆为86

网友:
G12MOV? 没有听说过,只是用过Cr12MOV,用在模具上当耐磨块。淬火到65度以后,像玻璃一样脆,不小心掉到地上就碎了。

楼主:
不小心大意了。是的材料比较硬。相当的耐磨。  韧性还可以  比Gr12好多了。这个东西掉地上没事。
我一年到头基本上做这种材料。   有需要这个废料的联系我   大概外圆75厚40的实心材料很多很多

网友:
量不大的话线割吧

网友:
内角R0.1的话用光学磨吧。

网友:
用慢走丝吧

楼主:
现在就是线切割割出来的。只是想把质量提高些。

网友:
你的是用快线割的,表面粗糙度不高,磨是很难R0.1的,慢线表面粗糙度就很好了,也能实现R0.1

楼主:
兄弟啊 产品要考虑价格的啊!现在割一片才3块钱啊!

网友:
zhq448 这样又硬又不脆的可是做刀的好材料???

楼主:
材料是好!可是不能锻压加工。刀的形状要纯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还有种涂DLC的钢丝线锯应该能切割,但速度慢一些。

网友:
磨的成本太高了
肯定高过慢走丝的

网友(2009-05-11):
袜机的圆盘剪刀和三角。圆盘剪刀当然用磨齿机磨罗,切跟做最后精加工处理,以提高磨轮的寿命,当然一定的转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