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了,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一下,却发现不导通,是继电器坏了吗?

楼主(2009-02-23):
第一次用继电器,不会这么容易烧毁吧?

网友:
常开常闭没有搞错吧?

网友:
极少数情况下数字表会测不通,一般的继电器小信号特性不太好。

楼主:
是常开的

网友:
线路图发上来看下!~

网友:
我有碰到过新的继电器,卡巴卡巴的向,就是不通的。是那种30A的比较大个的那种

网友:
检查继电器电压
1.吸合力不够
2.坏的....

上次为了做个东西..用了8个继电器(新的) 其中有三个常闭触点不通,一个常开不通

网友:
应该不会的,因为实际上如果出现吸合的声音了,说明继电器寂静工作了,其实继电器不用到额定的电压的时候就已经吸合了 70%
而触点间的接触电阻一般也是很小的.我现在做的汽车继电器的电阻是在5豪欧(10A下测量)一下.电器上用的也是大概10豪欧吧,一般出厂检查时用的100欧一下算合格.  大功率的继电器还没怎么接触过,就不了解了.呵呵 .
不过像这样的 完全不通的话,可能是触点氧化了.

网友:
继电器好拆吗?拆开来看下。我以前都是把继电器拆开来看接线和触电质量的,然后点502把外壳装回去

网友(2009-03-27):
我曾经试过修了一个国产的工控板,里边的继电器衔铁生锈了,磁铁把锈垢吸在一起了,堵住了衔铁,造成了通电能吸合,却不导通的现象。

网友:
有時電壓不夠也能聽到吸合的聲音
可是卻沒有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