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本站ucos 大全里的范例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rar正确吗?

楼主(2009-02-23):
我在AVRStudio中仿真自动或单步运行时发现程序先PORTD低三位置0,timer0中断后CPU即复位,反复如此循环,是怎么回事啊?站长这个程序你验证过么?

楼主:
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rar是发布在“μC/OS-Ⅱ中文资料大全”中的,而非网友上传到论坛的,阿莫站长,救救众多的可能是深陷误导泥潭,而浑然不知的初学者吧。

网友:
既然是初学者,看东西就要仔细,你看过原作的电路图吗。
扩展了2片32K sram
我初步判断引入了外部存储器
而你自己的板子很可能没有外部存储器
如果他采用了外部存储器编译的话,运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并不是原作者的误导。
他的东西只能起一个参考作用。
如果你想照搬,至少也得弄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而且要同样的CPLD程序实现片选

网友:
编译结果
查看map文件
                0x00801190                OSTCBPrioTbl
                0x008011aa                OSIdleCtrRun
                0x008011ae                PROVIDE (__bss_end, .)
                0x00002324                __data_load_start = LOADADDR (.data)
                0x00002538                __data_load_end = (__data_load_start + SIZEOF (.data))
很显然,超出了内部0x008011ae  4K RAM (801100)的范围
其运行结果我想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修改办法
修改makefile
LDFLAGS += -Wl,-Tdata=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eef
这句屏蔽掉
还有就是
os_cfg.h
#define OS_TASK_DEF_STK_SIZE    200    /* Default stack size
堆栈定义小点,少用点内存
编译完后,查看map文件输出
                0x00800eda                PROVIDE (__bss_end, .)
注意此处不要超出1100
没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