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直流灭弧,大家一般怎么做?电流有30A,50A,100A,200A.

楼主(2009-02-24):
对直流灭弧,大家一般怎么做?电流有30A,50A,100A,200A.

网友:
电力开关!油、真空、六氟化硫……

网友:
用直流专用的开关,例如30A的直流继电器触点距离比交流的大很多,还有金属片组成的灭弧栅

网友:
电压多高?使用什么设备?能否使用反向二极管?

楼主:
楼上的有54V,也有27V的,电流大50A,100A,200A都有.

网友:
低压真空断路器,比方说正泰就有。

楼主:
谢谢楼上.估计老板用不起.

网友(2009-06-07):
高压低压?
高压就采用气流吹弧。
低压就拉长开距。

网友(2009-07-11):
油断路器、空气断路器……

还有,你是什么东东要灭弧?

网友:
能否使用反向二极管?
------------------
并联的反向二极管不起灭弧作用的.

2L 、3L正解。
如果选用了专用的设备,用户不必考虑灭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