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铅酸蓄电池电子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及实现

楼主(2009-02-24):
一种铅酸蓄电池电子保护器,由控制掩膜芯片、电荷泵芯片组成,使用时正负线连接在蓄电池正负极桩头上,控制掩膜芯片能根据铅酸蓄电池在充电、放电、静置及放电末期等不同工作状况给电荷泵输入不同的控制信号,驱动电荷泵给蓄电池提供不同特定的合成电流,从而有效地阻止电池极板上的不可逆之重硫酸硫化现象的形成,使电池内阻下降,容量增加,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利用电子技术产生特定的脉冲加到电池极板上,用以清除极板上的硫化物结晶,并防止新的硫化物结晶产生。技术指标如下:
    脉冲频率: 10—80kHZ
    脉冲前沿: <200ns
    脉冲宽度: <2us
    脉冲单格幅度:>0.4V

楼主:
对铅酸蓄电池,单格额定电压是2.0V,若蓄电池的电压为48V,就要产生峰值为50V的脉冲电压,故需要电荷泵来提高电压。

楼主:
蓄电池既是电源又是负载。
有工作电压是48V的电荷泵集成电路吗?,请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
参考【1楼】 mtxmxt 的数据,做的电路 输出波形

用一个自制逆变器电路修改的

可以看到,脉冲的下降沿时  电池震荡了

网友:
是用 NE555 +75NF75  制作的

楼主(2009-03-27):
谢谢fHimemhacker F.H.
电路能提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