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板问题

楼主(2009-02-24):
请问armok站长!贵处卖的MP3板都支持什么格式的音乐文件,能否将板子功能详述一下!

网友(2009-05-22):
【求助】
在淘宝买的块MP3解码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f777c860460849202392a42755dcc7ef&x_id=0db2
买了这块MP3解码板,改装在汽车上使用,音质还可以,最头疼的是每次开机它都是在第一首歌开始,
跪求大虾 MP3是否可以改装有记忆播放功能,就是每次开机就会在上次停唱的位置开始播放。。
这个记忆的播放功能究竟是什么原理。。。。。

是否是在MP3的芯片脚那里保持有电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