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一个触摸屏的MP3但是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哪位高手给个意见,谢啦!!

楼主(2009-02-24):
本人想做一个触摸屏的MP3但是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芯片用ATMEG120,哪位高手给个意见,谢啦!!

网友:
楼主
ATMEG120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呵呵,听说过MED128。做个触摸屏MP3,不知道怎么开始????开始当然是先做个能够自动播放的MP3,然后做能够切换的MP3,最后才加上触摸屏啊!

网友:
先要调试好SD卡,FAT系统,汉字字库读取显示,MP3文件格式,MP3芯片驱动,LCD液晶驱动,把上面的搞好了,基本上MP3就出来了,

触摸屏的话可以选择专用的触摸屏芯片ADS7843,如果只是按键触摸的话可以考虑用单片机自带的AD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