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教程]Snail Emulator Kit傻瓜教程: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你学习AVR单片机的STK500(

楼主(2009-02-24):
从零开始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

    自从ourDev遭到攻击以后,几个关于Snail Emulator Kit的客户服务问题让我们意识到,SEK
貌似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用户手册……于是我们决定痛改前非,借着5个月资料被抹杀的机会,重
新书写这些内容。
    该教程属于Snail Emulator Kit傻瓜教程的一个部分,彼此独立存在。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利用
Snail Emulator Kit构建一个完整的AVR下载平台。

    A、AVR调试和下载官方平台的建立

          AVR Studio4的下载和使用
    B、Snail Emulator Kit驱动的安装
          USB转串口芯片FT232驱动的安装和设置
    C、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
          Snail AVR以及Snail Bootloader的使用
    D、如何使用Snail Emulator Kit为AVR芯片下载程序
          使用AVR Studio4配置AVR的熔丝、下载HEX文件到FLASH和EEPROM中
          使用ICC实现“一键”快捷下载(同时完成FLASH和EEPROM)的下载
    E、常见问题

楼主:
>>AVR调试和下载官方平台的建立

1、AVR Studio4

        AVR Studio4是ATMEL官方发布的免费AVR下载、调试和仿真工具。里面集成了免费的汇
    编调试界面。他支持ATMEL公司几乎所有的下载和仿真工具。支持所有ATMEL的AVR系列8位
    单片机,包括从Tiny、Mega到Xmega系列。
        如果您安装了AVR的GCC编译器,也就是winAVR,AVR Studio4会对其进行自动集成,从
    而成为AVR GCC集成开发环境。

    单击这里下载AVR Studio4安装包ourdev_421812.rar(文件大小:85.21M)
    单击这里下载最新的AVR Studio4.16升级包ourdev_421826.rar(文件大小:113.60M)

2、ICCAVR
        ICCAVR是ATMEL官方推荐的第三方C编译器之一。拥有方便好用的代码生成器,以及傻瓜
    的配置方式(不需要复杂的优化设置),基本不存在因为优化而导致的代码失效问题,因而
    广受初学者的好评。虽然是商业软件,但其价格也相当便宜,几千人民币就可以获得正版授
    权。而网络上的各种试用版本也几乎随处可见。

    单击这里下载最新的ICCAVR 7.22ourdev_458065.rar(文件大小:10.87M)

3、winAVR (AVR GCC)
        GCC是目前支持最广泛的一款C/C++编译器,其性能仅次于IAR,但其售后服务几乎是最
    糟糕的……好在哪儿有漏洞哪儿就有专门堵漏的人。winAVR应运而生,解决了GCC的配
    置和问题。AVR Studio4也为其提供了完整的工程配置支持,因而对初学者来说,稍微降低
    了门槛。ATMEL很多发布的应用范例都提供GCC和IAR两个版本。这也是其优势所在。

    单击这里打开winAVR下载页面

楼主:
Snail Emulator Kit驱动的安装

    1、下载FT232L驱动程序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76753.zip(文件大小:819K)

    2、将Snail Emulator Kit插入后,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添加硬件驱动

       选择从列表……安装

       选择在FTDI驱动目录下安装,附件中是驱动程序

    3、安装完毕后,我们有必要对COM口进行设置,选择小于16的串口号。
       首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开USB SERIAL PORT选择PORT SETTINGS如图设置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波特率和串口格式信息都与实际使用时无关。

       然后点开ADVANCED,选择COM1至COM16以内的端口,否则IDE无法识别,其余设定请参考图中内容

       请务必将这里的Timeout设定为100。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Snail Emulator Kit的驱动安装。

楼主:
>>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

    1、下载Snail Emulator Kit的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
       a、如果您不确定电脑上是否有VB的运行库,请根据下面的连接,下载完全安装版本
          点击此处下载 Snail AVR 安装文件ourdev_421797.rar(文件大小:2.55M)

       b、如果您的电脑上有VB运行库,您可以下载这里的绿色免安装版本

    2、安装Snail AVR,成功运行以后将看到如下的界面

       该软件具有免设定,自适应串口(COM1~COM99),支持热拔插等简易特性。允许用户将
       任何ATmega32的HEX和EEP文件写入Snail Emulator Kit。
       注意,此时软件界面显示无法连接设备是正常的,您应该继续后面的步骤。

    3、设置Snail Emulator Kit进入Bootloader状态。
       a、将Snail Emulator Kit的10芯插的 PIN9和PIN10引脚通过短路块短接。如果将10芯
          插槽开口正对着我们,保正缺口在上时,最左边纵向的两个引脚就是PIN9和PIN10。

          注意,这里提到的10芯口,与下图的跳线口是完全不同。我们所说的10芯插槽是面
          超后方的10芯插槽。而下图的跳线是面朝上方的11芯口。

          注意,此时应该将11芯口配置为STK500模式。

       b、打开Snail AVR软件
       c、将Snail Emulator Kit插入电脑USB接口中。注意确认Snail Emulator Kit的虚拟
          串口是否被电脑识别。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USB设备插入电脑的声音来辨别。如果
          怀疑虚拟串口是否被正确识别,可以通过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来确认。一般情况
          下Snail Emulator Kit都可以正确识别。如果存在任何问题,请给我们留言。
       d、按下Snail Emulator Kit的复位按钮,然后松开。观察RUN指示灯是否有一长两短
          的闪烁。如果该信号正常,说明Snail Emulator Kit已经成功地进入Bootloader
          模式,如果没有观察到该信号,请重新按下reset保持1~2秒后再放开,如果故障
          仍然没有解决,请从a步骤开始重复。对Snail Emulator Kit来说一般该故障由a
          步骤中提到的PIN9和PIN10没有被正确短接造成。当然,也有可能是Snail
          Emulator Kit中的Bootloader被外部ISP工具擦除造成的。恢复Bootloader的方法
          在本贴的常见问题中给出。
       e、如果以上步骤正确,PC上位机软件Snail AVR就能正确地识别到设备。如图所示:

    4、单击Snail AVR上的STK500按钮,软件会自动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

    5、如果您使用了7.3728M晶振小板,请您将其拔下,恢复Snail Emulator Kit的默认14.7456M
       晶振。

    至此,您已经成功地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USB接口的STK500了。
       在进行后续步骤之前,别忘记把PIN9 和 PIN10 上的跳线拔下来。

楼主:
>>如何使用Snail Emulator Kit为AVR芯片下载程序

1、使用AVR Studio4

    a、打开AVR Studio4,通过菜单或者快捷按钮选择Connect工具:

    b、在窗体中选择STK500/AVRISP,并在连接端口中选择Auto:

    c、如果连接成功将看到下载页面,在Main选项卡中,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正确的AVR芯片型号:

       也可以通过该选项卡设置STK500与芯片连接时的速度,有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应该选择较低的速度,
       当确认芯片工作在较高的时钟频率时,可以适当的提高这一速度。(单击Setting按钮完成设定)

    d、通过Program选项卡下载和读取单片机中的程序

    e、通过Fuse选项卡设置单片机的熔丝位。详细设置方法参考相关文献。

2、使用ICC AVR
    a、打开ICCAVR,通过菜单或者快捷按钮打开In System Programming窗口,如下图所示

       一个典型的In System Programming如图所示:

    b、通过windows设备管理器察看Snail Emulator Kit的端口号,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下图所示:

    c、设置 Programmer Interface 为STK-500/AVRISP,并根据上一步获得的信息设置正确的串口编号

    d、单击 Programmer Interface 的ISP Option按钮,打开如下的窗口:

      设置Path to STK500.exe(AVR Studio4)的路径,单击Brownser按钮:

      根据AVR Studio4的安装路径找到STK500.exe文件,例如,我的AVR Studio4安装在E:盘

    e、将 In System Programming窗口中的Auto Program After Compiler选项以及Verify After Programming
       复选框选中。

    完成了以上步骤,以后每次在ICCAVR中,只需要按下F9或者Shift F9就能实现工程的编译
    并自动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

楼主:
>>相关资料

    A、Snail Emulator Kit 原理图

 >>常见问题

[串口识别问题]

A、问:为什么我的SEK的虚拟串口总也无法被电脑识别?
   答:这是FT232及其驱动的问题。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我建议你将SEK从
       目标设备上断开,然后设置系统电压为3.3v,再试试看……注意,SEK从USB设备上进行
       拔插时不要过于猛烈。

B、问:为什么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串口还是无法被电脑识别?
   答:- -b  如果我告诉你这是AVR Studio4的问题你会不会认为我在推托责任?试试看把
       AVR Studio4关闭以后再连接……

C、问: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
   答:|||= =b  你可以试着换一台电脑看看?或者干脆找一个有硬件COM口的电脑,然后通过
       MAX232把电平转换了以后直接连接电脑?万恶的FT232……

D、问:那个啥……终于连接上了,请问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折腾我?
   答: *^_^*  下一个版本的Snail Emulator Kit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哈哈哈……别打我。

网友:
来自:祖国的大西南哪个沓沓。

楼主:
终于更新完了,自己顶一下,呵呵~
这下即便是从来没有用过AVR的入门朋友也能使用Snail Emulator Kit快速建立
AVR学习平台了。HOHOHO~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希望大家提出来哈。

网友:
呵呵 还是相当详细嘛……如果早有这些,当年敝人也不用那么麻烦了……

呵呵 还是支持一下咯!

继续加油吧!

网友:
很感谢  我的烧录速度很慢的问题还没解决  赶紧再试试

网友:
LZ 有硬件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好啊好啊,我当时就琢磨了好一阵时间才会用

楼主:
to 【11楼】 ylei12
    太对不起大家了……可见Ouravr上的网友多么可爱~
    喜欢自己研究,轻易不提问……^_^

    再次道歉,此类文档我们会尽快补齐的。以后的Touch发布的时候也会有充分的文档。

网友:
我想从0000开始 就不知道怎么开始学

楼主:
to 【13楼】 shunzi1
    你可以从你对单片机的第一个疑问开始着手。试试看?

网友:
ATmega16用JTAG在AVR Studio4内调试,有一警告请问怎么处理。怎么办?????
通过jtag下载后出现如下所示、、
调试不了。怎么办?????

JTAG ICE Warning: Execution stopped on boot loader reset vector.
JTAG ICE Warning: Boot reset fuses are programmed, but the program entry
function is located in the application section. Wrong boot reset fuses
will probably cause erronous execution.
JTAG ICE Warning: If this is not an error, this check can be disabled in
the 'Debug' section in the JTAG ICE options.

网友:
支持。COOL !

另: 我们的资料都基本上已经恢复。再做几天的扫尾整理补充工作就OK了。

楼主:
to【17楼】 macchange
    正确设置BOOTRST熔丝位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我才看到,顶!

网友:
刚在这栏帖子中发现了ICCAVR 7.20,就下载安装了,哪位仁兄能提供一个关于它的注册机或者注册号呢,提前谢谢了。

网友:
用SEK,ISP没有问题了,但是JTAG,总是不行,什么时候出JTAG的贴子?:)

楼主:
to 【25楼】 fjzslin
    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你具体给我说说?我帮你专门作解决方案。

网友:
顶,请问从哪开始AVR

楼主: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确认能够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比如购买别人的开发板,或者
找熟悉的人帮你搭建一块。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帖子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

网友:
求助于版主,刚在这栏帖子中发现了ICCAVR 7.20,就下载安装了,哪位仁兄能提供一个关于它的注册机或者注册号呢,提前谢谢了。

楼主:
就在本论坛里面……我也是从论坛里面下载到的……
提示:7.19的破解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请教个问题,刚刚买了snail kit,插上USB口之后自动安装了驱动程序,俺按照本贴指导设置了端口参数。
然后安装avr snail,按板子上的按钮, avr snail 识别不出硬件,跳线已经按照本贴指示跳了,刚刚拿回来的时候是4个跳线都插在下半部分的俩插针,现在拔掉第二个,最边上两个跳线移到上面了,跟本贴一样,但是avr snail 还是找不到,怎么回事啊? 莫非这玩意出售的时候是没有刷固件或者bootloader的么?莫非要自己刷? 设备管理器端口都是没问题的。
俺用超级终端连上去之后发现只有 ,,,,, 的输出。。。
run灯没反应,只有电源和 RXD亮,无TXD,请大虾明示阿。。。

楼主:
对照>>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章节
“ 3、设置Snail Emulator Kit进入Bootloader状态。 ”的步骤a和d,我问
你几个现象,好帮你确定问题所在哈:
A、你有短接10芯口的PIN9和PIN10么?
B、如果短接了,你在保证串口被识别的情况下,按下RESET按钮,能看到RUN
   指示灯一长两短的闪烁么?
C、你在控制台模式下只能看到“,,,”请你把波特率设置为19200,n,8,1,告
   诉我你看到什么信息。

网友:
A 短接了,跟这个贴子里面 STK500那个图一样的
B 从来没看到run灯亮过
C 现在看不了了,折腾了半天,现在插上直接没输出了。。。

楼主:
- -b 看了楼下的帖子,俺汗一个……看来我需要更新教程了……

网友:
另外,这玩意从USB口直接用你的snail avr连从来没成功过。。。。
俺试着把跳线跳到 upgrade方式,用ISP连,同时USB口是插在电脑上的,然后用你的那个snail avr 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也可以切换模式,RUN灯也是亮的,但是这么搞之后再跳回STK500方式连终端就看不到输出了。。。

楼主:
嗯……这是教程的BUG……换句话说,按照原来Snail Emulator Kit的设计,串口的识别问题
应该和后面那个跳线无关,不过现在的确听到很多人说,串口无法识别,必须设置为Upgrade
模式才行……

楼主:
对了……问一下,你说的Upgrade是最右下角的Upgrade还是标签TRST_EN边上的Upgrade?

网友:
汗。。。 教程的bug,赶紧改阿老大~
upgrade是 ISP 插头上面的那个upgrade标签,也就是TRST_EN边上的那个upgrade
右下角有一个。。。确实有个哦,比较小,没注意,嘿嘿
赶紧跟俺说下怎么解决吧老大,加俺的QQ可否~
俺找你了  1040305

楼主:
通过QQ讨论,问题解决了,是俺忘了强调10芯口就是2*5下载口……
不是教程BUG……

网友:
谢谢LZ,嘿嘿~
一时半会没转过弯来~
现在能下载了,嘿嘿~

网友:
请教各位(特别请教傻孩子):
1.我按照上面的例程一步一步都做,“已经成功地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USB接口的STK500了”之前步骤都很顺利。
2.但是在“如何使用Snail Emulator Kit为AVR芯片下载程序”时,使用 AVR Studio4 及 ICC AVR 都不能正确地联机(联机时跳线已在stk500状态),只看到txd led 在闪烁。
请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to 【42楼】 ghluo2000
    请问您使用AVR Studio4连接的时候,使用Auto连接的么?无法连接的具体症状是什么?
能看到4楼步骤c的窗体么?如果不能,您先从设备管理器里面确认一下当前的端口号,然后
在Select AVR Programmer窗体的右边列表中指定具体的端口编号看看?

网友:
谢谢傻孩子回复。

我发现以下几个不同点:
1.我现在AVR Studio4的版本是4.10,与你的实例版本应该不同(你的版本是多少?)

版本 (原文件名:001.jpg)

2.当点击 avr 图标 后,整个软件就相当于死机。

点击avr图标后 (原文件名:002.jpg)

3.大约过了10多20秒后才跳出如下菜单(没有出现你实例中的a b c d步骤)

跳出菜单 (原文件名:003.jpg)

4.由于步骤a b都不一致,所以就谈不上后面的一些设定了,到底哪里没设好呢?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4.16……你应该下载最新版本……帖子中提供了下载……
您应该注意到1楼中,我贴出了AVR Studio4的版本信息……

网友:
工具看着很好用!
可不可以实现在线仿真?!
没有看到相应的教程。

楼主:
to 【46楼】 yinglively
    该工具支持JTAGICE在线仿真,最近稍微有点忙,所以没有来得及出教程。^_^

网友:
用Snail Emulator Kit的ISP模式下出现一个怪问题,同样的M128的板子,我用原先的USPASP在ISP编程口,可以给M128编程,但是用SEK的ISP方式,在AVR Studio 4.16下,提示连接错误。

换了M16的板子,用SEK和ASP,都可以编程。

费解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Snail Emulator Kit是否支持AVR全系列MCU?还是支持部分?
另外仿真方面怎样?

楼主:
to 【49楼】 jaytessie
    STK500支持的AVR芯片,SEK全部支持……仿真方面支持JTAG仿真,不支持单线仿真。

网友:
to:傻孩子及各位
1.现在已经ok了,原来是版本的问题(抱歉是我没留意版本的问题,总以为哪个版本都可以联机)。
2.我以前用的AVR Studio4的版本是4.10不可以,升级为4.16后ok。很好用。 谢谢!

楼主:
to 【51楼】 ghluo2000
    问题解决就好 ^_^

网友:
等LZ JTAGICE的教程。。。

网友(2009-04-04):
我的SEK成品是去年10月份和AVR32小板一起买的。由于当时工作忙没有时间焊接小板和使用SEK,今天刚好翻出SEK出来对着本教程尝试配置成STK500。不过执行到“C、将Snail Emulator Kit配置为STK500”这一步卡住了。

9、10针脚已经短接,模式已经配置成STK500。插上计算机后能认出串口,TX和RX快速闪烁两下后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显示Device Scanning...大概2秒种后,上位机Device Scanning...开始闪烁。SEK上的TX两短间隔闪烁。

试过很多次,在另外台计算机上也是如此。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to 【55楼】 leanang
    连接上电脑以后,别忘记按下SEK的复位按钮……你有确认Bootloader确实
正常工作了么?鉴别方法是:复位以后,是否能看到RUN指示灯一长两短的闪烁。
如果没有,则说明没有进入Bootloader模式。你没有拔掉其它跳线吧?比如时钟
跳线,如果拔掉了,M32就没有任何时钟源了,肯定是不工作的。

   还有上位机Device Scanning一般闪烁频率至少在1Hz以下,如果闪烁频率过高
比如一秒钟闪烁n多次,请重新打开软件。

楼主:
to 【48楼】 fjzslin
    修改STK500的ISP下载速度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傻孩子回复55楼问题。

不过,我确认了您在56楼说的一些注意事项,插上USB接口以后按下Reset按键,但是上位机软件先是Device Scanning...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就继续以1Hz一下的频率闪烁。

电源是跳到3.3V、晶振跳在默认位置(纵向短接)、TXD\RXD都已经连接(GND未短接)、JTAG接口确认已经短接Pin9和Pin10。 模式使用JTAG和STK500都试过均无法识别。用超级终端打开COM口未读取到任何字符。

由于我这个SEK成品买的比较早,有没有可能是忘了烧录程序进去?

刚才切换到5V电压下也测试过一遍,情况和3.3V一样。

网友: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我正准备开始学习单片机,
以后我开发设备,准备用单片机来控制了(现在用的PLC)。
对于单片机,我还是菜鸟,以后还请楼主多多指导,先谢了!
请问楼主,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单片机是什么系列的呢?编程语言呢?

楼主:
to 【58楼】 leanang
    所有SEK都有Bootloader,这个从第一批开始都是这样。你始终没有为我反馈一个重要信息,
reset以后,是否看到RUN指示灯有一长两短的闪烁……

网友:
to【60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有按下Reset按键,但没有见到RUN指示灯有一长两短的闪烁,上位机也没有任何反应。

你写的教程很详细,并且我也看得明白。事实上有问题我才会在这里发贴反映。

楼主:
to 【61楼】 leanang
    你没有看到一长两短的闪烁,就说明Bootloader没有启动。
1、检察PIN9和PIN10是否短接。
2、请按住芯片再Reset(万一有虚焊可以凑合一下……)
3、用ISP工具补烧Bootloader…… 补烧Bootloader所需的资源在你下载的压缩包里。
   注意对照fuse.jpg设置溶丝。

网友:
stk500 下载程序 avrstadio connect连接不上 是什么原因呢??之前的stk500设置成功了已经  我用的是套件 最近购回的  还要往S E T中下载bootloader么?qq 27411092

网友:
按下reset键后 run只有一长两短 闪烁一次 是否正常呢

楼主:
to 【65楼】 wangxu_victor
    一长两短,闪烁一次说明Bootloader启动正常。使用Bootloader更新程序进入
STK500模式以后,你要将PIN9和PIN10的跳线取下来。你不需要重新下载Bootloader了,
你所说的无法连接,能给更详细的症状描述么?
    您的AVR Studio版本是否正确呢?

65楼问题已解决

网友:
请问搂主,我到现在都无法识别这板?只看到红色的VCC灯长亮,其它无任何反映,跳线设置为STK500

楼主:
to 【68楼】 ericzu
    请问你按照教程到哪一步开始出现问题的呢?请给出楼号和步骤编号。

网友:
有下面的画面,VCC红色的灯一直亮。有时候TXD绿色的灯也闪,但是从未见RUN灯亮过。第一次插入的时候,也未提示过发现USB设备。
center>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你拔掉SEK,这里的Com3会消失么?
如果会,就说明你以前安装过FT232的驱动……
所以驱动程序安装部分可以跳过,你直接进入设备设置步骤,也就是
2楼步骤3。

网友:
你拔掉SEK,这里的Com3会消失么?
如果会,就说明你以前安装过FT232的驱动……
所以驱动程序安装部分可以跳过,你直接进入设备设置步骤,也就是
2楼步骤3。

-----------------------------------------------------------------

拔掉后会消失。
但是运行snail studio的时候一直提示 No Device

楼主:
to 【72楼】 ericzu
   你有按照教程的一步一步来么?
   请你按照2楼步骤3开始一步一步,告诉我到哪一步后出现问题。

网友:
按步骤来的话就是这里有问题
  2、安装Snail AVR,成功运行以后将看到如下的界面 (一直识别不了)

-------------------------------------------------------

下面是跳线设置的照片

楼主:
你注意,步骤2我给的图片也是没有识别的……
你应该继续做步骤3……

网友:
2、将Snail Emulator Kit插入后,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

就是没有出现发现新硬件这个提示,从设备管理里面能看到COM3这个,拔下就看不到了。

你看照片,跳线设置是否有什么问题?

刚刚换过一台笔记本,还是不能识别

楼主:
to 【76楼】 ericzu
    我的意思是,“从设备管理里面能看到COM3这个,拔下就看不到了”说明您的电脑已经安装过FT232驱动了。
    您不会看到这个对话框

    您应该直接继续从2楼步骤3三开始向下……您的跳线没有问题。

网友:
在给USB安装驱动的时候,指定文件位置后。还是不能正确安装驱动,并有如下提示:

-------------------------------------------------------------------------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板子有问题?要是板子有问题明天快递回去,教阿莫换一个算了!好困啊?

网友:
用AVR Stuido 4连接的时候,TXD绿色灯约会闪6苗左右。之后又是下面的画面

-------------------------------------------------------------------------

网友:
port 选auto的

楼主:
to 【78楼】 ericzu
    您为什么非要执着的安装驱动呢?我再强调一次,您的电脑提示意思是:您已经安装了驱动。
所以您不需要再安装了,您应该跳过安装驱动的步骤。板子至少从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损坏。
    请您从3楼的步骤3开始……请告诉我您按照步骤来,到哪一步后出现问题。一定不要跳过任何
步骤。请按照顺序来。
    请问您使用Snail AVR连接设备成功了么?如果没有,那么您使用AVR Studio4来连接SEK就是
徒劳的。

网友(2009-05-09):
问一下傻孩子,我用STK500给目标板下载,都能正常下载,但是只要isp线一插上目标板,板子上的7805就开始发烫,但是下载倒是没问题,下载线拔掉就变好了,这会是什么原因?我看了snail原理图也看不出哪里出问题

楼主:
to 【84楼】 ylei12
    你把SEK配置为多少伏?如果VSYS和你的目标板电压不同,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6-15):
昨天搞了一个晚上Snail AVR都没认到设备,
驱动装了,跳线如【74楼】
在电压3.3v时认到设备,在5v时认到了,但说是有问题
按了复位键,run灯也没亮过,只有txd灯一闪闪的

搞定了,谢谢你十脚和九脚,O(∩_∩)O~

楼主:
首先,请您确认您按照教程的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然后告诉我,您具体到哪一步卡住了?
根据目前已有的状况,几乎所有的无法识别问题都是由于未认真阅读教程或者省略步骤导致的。
请问您有设置Bootloader跳线么?74楼的跳线并不能说明您设置了Bootloader跳线。Bootloader
跳线需要将JTAG口(10芯口)的PIN9和PIN10短接后RESET。进入Bootloader模式以后才能被Snail AVR
识别。

网友(2009-12-24):
请问,我要使用avr,必须准备哪些硬件,从阿莫邮购部能买齐么?

网友:
好好学一下
从头开始!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AVR用的ICCAVR不知道怎么用,以前只用过keil~~51机的~~

网友(2010-02-27):
正想定一套马潮老师的AVR-51学习板和这个下载器,先研究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东西早就到手了,事情太多,还没来得及研究

网友(2010-04-16):
好久没人mark了

网友:
谢谢傻孩子大侠~!
下次有问题再找你~~

楼主(2010-07-06):
其实Snail Emulator Kit本身就是一个M32开发板,而且不需要下载器……^_^

网友:
把教程转成PDF了,供大家参考:
Snail Emulator Kit.pdfourdev_570041.pdf(文件大小:2.53M) (原文件名:Snail Emulator Kit手册.pdf)

楼主(2010-11-13):
to 【111楼】 kingsabbit 电子白菜
    我也好久没有看这个帖子了……谢谢你……
    现在AVR玩的人少了……哎……不知道已经用的人有没有体会到SEK作为开发板的方便之处……
至少我自己经常拿他当USB<->RS232转接器用……一些小的算法也拿它来验证……毕竟引脚都引出来了

网友:
弄了一下午,终于用上了SEK给AVR32(UC3B0256)下载程序,感觉速度还是很快的,跟手上的原则MKII差不多(可能是代码比较小,所以速度差不太明显)。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在装串口驱动的时候很顺利,和CP2102一样,驱动连续关联了两次,后再在设备管理中发现了虚拟串口,我的是COM4。
    然后下载本贴的AVR Snail,我没有装VB,所以下载的安装版。
    在打开程序前,先用跳线帽端接Pin9和Pin10,按一下复位件,RUN有一长两短的闪烁(如果不短接则没有反应),说明有bootloader。然后打开刚刚安装的软件,一两秒后能找到我的SEK了。(如果是先插上SEK再打开软件就找不到SEK,所以要注意先后顺序)
    然后我下载了最新的hex和eep文件,固件说可以在3.x以上使用,我的是AVR Studio2.2的。

    接着就开始烧录了,烧录的第一次显示两个文件都已经烧入,但是AVR32 Studio下怎么也不能发现SEK,RUN那个绿色的指示灯也没有亮,然后我又试了下Snail Wizard下的 JTAGICE,如下图:

在点击以后flash那里能烧写,但是随后提示插上7.3728M的晶震小板以进入低速模式,这个小东西实在是太小了,我已经不知道把它甩到哪个角落。没办法,这里烧写固件看来也失败了。而且认为就算烧写的固件成功,软件自带的也是老版本的固件了。
    这时我注意到了有个复选框提示说,下载固件后运行,难道是这里没有勾选上的问题?然后我把这里勾选上重新下载固件,.hex下载完后接着按同样的步骤下载.eep,但是提示eep下载失败。我就不信,这么个小东东要把人搞死不成?然后我更换了下载顺序,先下eep再下hex(下载后运行的复选框是勾选上的)。这下两个都可以下载了。

    然后再打开AVR32 Studio,插上目标板,这时RUN的那个绿色指示灯亮了,我估摸着多半可以了罢。先安装楼主位的方法新添加target(软件自带了一个仿真和一个MKII的),设置好了COM口,RS232和目标芯片的型号以后,先读取MCU的信息,可以读到了,这时一阵狂喜啊。然后测试下载速度,不错呀,和官方的MKII速度差不多呢。
    现在想的是SEK能否使用DUBUG啊?开坛里的讨论帖好像目前暂不支持。用MKII下使用DEBUG的方法现在也还在研究,刚接触AVR32,先研究下吧。

楼主:
SEK只能支持IAR下的DEBUG。

网友(2011-09-10):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winavr 的Programmers Notepad软件中的菜单Tools/Program 怎么使用STK500下载程序?怎样填写命令参数?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