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启动卡死时发出刺耳的吱吱声?

楼主(2009-02-24):
如题

网友:
请问程序是LZ自己写的么?
我猜想应该是启动函数没有运行吧!直接上比较器中断不太好!你用手转转,应该就开始转了。

网友:
正常现象
应该是电流驱动电机震动造成的

楼主:
正常吗?启动大多数情况还是挺顺利的,偶尔启动不起来就会有尖锐的高频噪声!应该是启动转自动换相时出的问题。能不能在比较器中断中检测到这种高频振动啊?为什么电机不转也会出现过零点进中断呢?你们的电调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完全可以检测到。当卡死时,转速会低于5RPS,这时就应该自己重启了!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商品电调好像就没有这种现象。很愁人啊。

网友:
有可能是PWM设置的频率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堵转是算法问题,啸叫是PWM载波频率问题。
载波频率高一些,避开音频。试试20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