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STM32笔记(八)IAR平台,在内存中调试STM32

楼主(2009-02-24):
我们玩ARM9,一般都是在内存里调试程序,速度飞快。STM32下也可以这样,虽说现在的flash寿命已经很长了,但flash中调试烧录程序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有时候程序上一个小小的改动要花上几倍的时间下载代码,这确实是不能忍受的。
  我们也可以在开发STM32时,在内存中调试程序。
  STM32这颗Cortex-M3控制器,与其他许多ARM一样,提供了BOOT0和BOOT1两个管脚用于启动选择。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用于串口ISP)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在芯片上电复位时,BOOT0和BOOT1两个管脚的状态将决定芯片从何处启动。

1.当BOOT0和BOOT1均设置为逻辑1时,系统将从内置SRAM中启动,这是代码内存调试的第一个条件。

2. 然后,我们需要在代码中设置正确的中断向量表位置。中断向量表通常被放置在用户程序的开始,所以flash中运行时,向量表位于0x08000000处,而当代码被放置在SRAM中运行时,他的位置就成了0x20000000。在初始化NVIC时,我们可以放置如下代码,定义向量表的位置

    NVIC_SetVectorTable(0x20000000 , 0x0);

    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 , 0x0);

3. 在编译器中,要进行正确的设置。这里以IAR 5.4为例说明。
    3.1.  工程选项中Linker项,Config选项卡中,指定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为stm32f10x_ram.icf, 该文件在FWLIB安装包中可以获得,IAR4和5分别有不同的配置文件。
    3.2.  同样是工程选项中Debug项,Download选项卡中,去掉所有钩子,不下载代码到flash

  经过以上步骤,代码就可以在内存中调试,下载速度飞快,调试速度也比flash中快了不少!

网友:
防真器用ST-LINKII也可以么?

楼主:
STLINK也可以类似的设置

网友:
我在用IAR时发现4.42与5.20安装包里的头文件不同,4.42里的头文件在5.20里面没有了,还需要手动复制一个.

网友:
1.当BOOT0和BOOT1均设置为逻辑1时,系统将从内置SRAM中启动,这是代码内存调试的第一个条件。

用万利开发板经过测试发现,代码内存调试与BOOT0和BOOT1的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
其中RAM.INI 如下: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0000000);          // Setup Stack Pointer

  PC = _RDWORD(0x20000004);          // Setup Program Counter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0000);   //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LOAD .\Obj\EK-STM32F103VB.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axf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g, main

楼主:
我今天也试了,的确没有关系

奇怪的时刚买回万利板的时候,记得好像要跳线后才能正常,可能是当时设置还有点问题吧~~

更正:内存中调试代码与BOOT0、1的状态无关

网友:
问题: 再RAM调试程序的话,RAM好小啊,除非是10几K的还差不多吧,而且好多变量也要占RAM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是MDK下的sram调试吧,你具体说一下步骤吗?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跟这类似的资料,结果却不能从sram调试!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也试了,的确没有关系
奇怪的时刚买回万利板的时候,记得好像要跳线后才能正常,可能是当时设置还有点问题吧~~
更正:内存中调试代码与boot0、1的状态无关

我在DX32板上试过,BOOT0、1的引脚均为1时有效,可以实现从RAM启动。
既然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写了,那就不可能无效。可能是你哪里的操作方法有误吧。

回复 网友A:
其中ram.ini 如下: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0000000);          // setup stack pointer
  pc = _rdword(0x20000004);          // setup program counter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0000);   //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load .\obj\ek-stm32f103vb.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axf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g, main

这种方式很不好,虽然第一次按KEIL的调试按钮能够正常调试,但是如果设计过程中按下KEIL的复位按钮,那PC的指针将重新指向0x8000000。除非你在KEIL的命令行窗口中执行setup(),否则必须先退出调试模式再进入才可正常调试。

网友(2011-09-07):
搞不懂你们 这么小的ram放的下吗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