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FAT文件系统关于长文件名的疑问

楼主(2009-02-24):
我的U盘中有两个长文件名的doc文件,如下图:

此图中Ox0B属性值为0x20和短文件名时值一样 (原文件名:Snap1.jpg)

此图中Ox0B属性值为0x0F (原文件名:Snap2.jpg)

而根据FAT文件系统的介绍,当Ox0B的属性值为0x0F时,此时文件名应该解析为长文件名。那第一附图应该怎么解析呢?

网友:
上图不是长文件名, 下图才是~~~~~~~而且是长文件名的结束部分, 0x41开头

楼主:
第一附图的文件名已经超过了8个字节,我怎么把它还原出原来的字符?
怎么区分是否是长文件名?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其实长文件名是在短文件名前面的。如图:

上图中3BC080~3BC090就是长文件名。

网友(2013-08-02):
遇到同样的问题,看了之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