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原创)

楼主(2009-02-24):
莫尔斯码练习器是用mega8芯片,用的是bascom语言 (原文件名:莫尔斯电码练习器.jpg)
              莫尔斯电码练习器,可以自动适应手键的发报速度,并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发报的字符,
不发报时可以自动发出莫尔斯电码,作为听力练习。

                             我设计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

学习莫尔斯码,手法非常重要,开始如果没有学好,将来想改正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老一辈忠告,在学习的时候,除了手法外,发电码的码间隔,词间隔,点划的长短是否符合要求,自己很难掌握,以前的发报训练是老师在旁边听,学生在一边发,老师随时纠正你的错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在电脑上发现了CWGWT这个软件发现对学习很有用,但是就是离不开电脑,是否能用单片机配上液晶显示器解决这个问题能,也可以,我在网上发现有人已经制作出来了,但是我软件都是抄袭国外的一个火腿发表的文章和公布的程序。以我的经验,别人发表的程序不是最好的程序,因为程序的编程者不会把自己的精华发表的,而发表的程序是hex文件一般人是无法修改的。只有自己编的软件才可以发现问题直接修改,所以我开始试验了。我选用的单片机使用的是mega8单片机,因为我比较熟悉性能比较高,我用的是basic语言这程序只能原创,因为用的人太少,找不到借鉴,我的开发步骤是一个一个小模块做起,首先是接收模块,从按下电建开始记录码的长度和间隔,分辨码间隔间隔和字间隔是如果字间间隔达到1:3的比例说明你已经发出了一个字。所有模块中自动识别手键发出的莫尔斯码的模块是最困难的,如果是电脑发出的莫尔斯码识别的困难不大,因为发报的速度和间隔是不变的,容易识别,但是手键发报的速度,和点划长度与间隔是不断变化的,要自动识别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个方面我花了许多时间,现在这个困难已经克服,在5-50wpm的速度下可以识别手键发出的莫尔斯码识别率95%,如果是电脑发出的莫尔斯码识别率可以达到100%。

      由于有了本练习器,我的发报速度和准确率有了明显提高用手键可以达到13wpm,用自动键可以达到25wpm

后来我发现,我发报技术提高了但是听力没有同步提高,所以我给练习器增加了自动发出莫尔斯码的功能,用于听力练习,这样在不发报的时候就自动发报,增加自己听的机会。

     本机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在电源插口输入9伏特左右电源,不管正负极,交直流通用。中间两个插孔可以插入两个key , 左边的点位器可以调节发声的频率。这时就可以工作了,你可以尽量发慢,你发现显示屏可以识别你发出的电码,你也可以尽量发快显示屏也可以显示你发出的电码,就说明机器工作正常,另外机器也识别我发出的操作码,比如我发出 (。。。。— — — — )显示屏就显示你的wpm速度。发出  (— — — — 。。。。)机器就可以自动发出预先写入的莫尔斯码,包括数字,字母,常用标点符号,Q语言,常用词,常用通联语句,作为听力练习,和抄报练习。如果要返回到发报练习,按复位键返回 。

     我发现用训练器训练,训练出手法很规范,因为机器六亲不认,只有发报者发出的电码符合规范,机器才能识别。没有习惯错误。刚开始你发现你能发出莫尔斯码了但是速度比较慢,但是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速度慢慢就上去了。

没有习惯错误。

网友A:
配合楼主一下,上传CWGET软件,和regkeygen

网友:
莫尔斯电码现在还有用吗

网友:
……穿越或核战以后可以跟同伙当密码用

没穿越也没核战的话还是用海事卫星电话吧……

网友:
【3楼】 Popo
积分:717
派别:
来自:广州
莫尔斯电码现在还有用吗

简单,高效,恶劣条件下通信的最有效方法

楼主:
当然有用,在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电影中的主人公李白,用一个5W的电台用莫尔斯码就和延安通联,可在汶川地震中,离都江堰只有60公里,近两天都没有和外界联系上,可见现代通讯网络的脆弱。

网友:
发报按键哪里搞? 有点手痒

网友:
K7重型电键,淘宝

网友:
【6楼】 zzzd

        当然有用,在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电影中的主人公李白,用一个5W的电台用莫尔斯码就和延安通联,可在汶川地震中,离都江堰只有60公里,近两天都没有和外界联系上,可见现代通讯网络的脆弱。

===================

在一个军队比志愿者还晚到地震现场、第一张航拍照片出自航模爱好者之手的国度,奢谈什么通讯救援,是多么的无稽啊……

顺便说句,海事卫星电话同样不受任何地面灾害的影响,而且海事卫星电话保证任何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都会用……换成莫尔斯电码?你确定拍电报的二百五仁兄那时候就一定不被深埋么?

网友:
5W就能传上千公里?发报机应该是用短波的,靠电离层反射传播,没中继的情部下好象是30~50公里。

网友:
。。。这个军队里有用处

网友:
不知道海事卫星电话的东家是谁?要是打起仗来,哪怕是地区冲突,这个东家还让不让用啊?
震中汶川的第一个与外界联络的信息是水库上装备的一台防汛短波电台,不是什么海事卫星电话。

网友:
业余无线电,哈哈

楼主:
我设计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的电路板上有spi 接口,可以随时修改程序,上面有两个ic没有装,一个是存储器
还有一个是lm386 是为装morse code 解码器设计的,ic 用的是mega8 ,这个电路板可以完成,遥控器解码,电传解码,频率计,莫尔斯码解码,等功能,当然莫尔斯码的解码是最困难的,因为别的码都有一定固定的速率,而手发莫尔斯码的速度从5-60wpm 变化,所以能够完成莫尔斯码手动发报解码,其他码都没有什么困难了。电路板上还有液晶板插座,把液晶显示器插上就可以显示了,我用的语言是bascom ,用basic语言的好处是不需要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直接用各种现成的运算函数,程序接近语言,可以看懂。比较清晰。
我是在边学习莫尔斯码,边修改程序完成设计的,发现不方便,不合理就修改程序。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发现以前的设计幼稚可笑。现在我从开始时发报速度5-6wpm 到现在达到13-15wpm ,我觉得学习莫尔斯码,特别是在业余条件下,没有莫尔斯码练习器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发的码是否正确,毛病出在那里,如果错误形成了习惯就很难该正,也就是‘坏手’。这样要该过来,比新学还困难。

网友:
很想做一个,直接用拼音输入

网友:
为啥要练习莫尔斯电码?真的是闲着了吗?

网友:
莫尔斯码能有效的防止老年痴呆,脑子越用越灵。

楼主:
从汶川地震我发现我们的通信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从汶川到都江堰五六十公里,发生地震后两天都没有和外界联系上,而在红军时期红军用20W的电台就可以和几千里以外的延安联系上。难道我们现在的技术还不从前,据说部队现在 已经不用莫尔斯码了,我们不用如果敌人用,那我们不是就要吃亏了。莫尔斯码是唯一可以凭人看得懂,听得懂,的信号。CW 信号对设备的要求是最低的,在信号很微弱的情况下,人可以辨别莫尔斯信号,而信号大十倍人耳才能分辨语音信号。所以 我认为莫尔斯码不应该淘汰。

网友:
太好了,我也一直想玩 Morse code。

在影片"A Beautiful Mind"的开头,有下面这句话,其中就提到了 Morse :-)

Mathematicians won the war.Mathematicians broke the Japanese codes and built the A-bomb.
Mathematicians...like you.
The stated goal of the Soviets is global Communism.
In medicine or economics,in technology or space.Battle lines are being drawn.

To triumph,we need results--publishable,applicable results.
Now who among you will be the next Morse?The next Einstein?
Who among you will be the vanguard... of democracy,freedom,and discovery?
Today,we bequeath Ametica's future into your able hands.
Welcome to Princeton,gentlemen.

网友:
Now who among you will be the next Morse?The next Einstein?
这里说的应该就是莫尔斯里的 Morse,而且现在计算机用的 ASCII 码也起源于 Morse Code。

网友:
莫斯码在业余无线电还有用,其他场合就不用了。楼主看来也是ham,不然不会搞这个

网友:
我得先做一个练听的,会听了再学说

网友:
哈哈,这个有趣,很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练抄报的可以用电脑,可以用MP3

网友:
【6楼】 zzzd
积分:9
派别:
来自:
当然有用,在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电影中的主人公李白,用一个5W的电台用莫尔斯码就和延安通联,可在汶川地震中,离都江堰只有60公里,近两天都没有和外界联系上,可见现代通讯网络的脆弱。

***********************************

真的还是假的啊,5W??????????强烈怀疑

而在红军时期红军用20W的电台就可以和几千里以外的延安联系上。 *********20W??????????还是强烈怀疑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们改造电台就可以了

加入现代的MCU 完成电台升级版

以后和楼主通讯, 一人一个带液晶和键盘的电台 ,就可以聊即时通讯了 ,要啥劳什子的手动莫尔斯码 ,完全数码化啊 自动识别啊

Kao 不是成了最强山寨版DIY即时通讯工具了 几千里啊

网友:
93年 业余无线电很热(电子报都是)
当初很想学莫斯码,弄个电台.
一晃这么多年了.
现在,莫斯码也没有必要用手工了正如26楼说的,用MCU编解码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弄个电台证,还要考莫斯码的.

网友:
贴一点历史材料:
王诤将军生平
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_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兼三局局长和通信学校政_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局长兼作战部副部长、电信总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三局局长,中央人民Z.F.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_记,
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下文为王诤将军所著回忆录
从半部电台开始

作者:王诤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在1931年以后随着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1930年以前,红军亦曾俘获过敌军的无线电人员,但都放回去了;红7军在1930年4月底,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转战途中把它埋掉了。这说明在当时游击作战中还未意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产生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要求。1930年9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时,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互相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就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在战争中必须把缴到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员一律保留下来,送总部处理。
        其实,当时党中央也早已觉察到在革_命战争和白区地下斗争中有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必要。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各革_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联系,党中央从1928年夏开始,就在苏联和上海开始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将学成的一部分人员和装制的机器陆续往苏区输送。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敌18师张辉瓒部的52旅、53旅,第一次缴到敌师部的一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被搞坏了。
        1930年12月31日我们来到红军时,有的在红3军,有的在红4军,有的在红12军。我到红3军后就听说:你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处理,要送到总部。1931年1月2日我们到了总部,总部首_长决定要我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班。开始工作后,朱总司令几乎每晚都要来和我们谈话,讲述革_命道理和当时形势。这期间,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到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电台的式样是灯泡从上面插上的。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都不懂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又用明语,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我们报告部队的行踪和部署。我们电台从开始成立起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就在这方面。敌人的泄密,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因此,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开始时起,就注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并在以后长期工作中养成了十分注意无线电保密的习惯。
        得到电台后,1931年2月初,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l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是我,政委是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共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毛泽东总政委对这个训练班很关心,他和周以栗(当时总政_治部代主任)常来作形势报告或上党课。这批学员最后剩下10人,仅学了4个月,就分到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始上机工作。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于是我们确定把前一套电台由我、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带到前方,跟随毛总政委和朱_德总司令行动,刘寅和曾三带新缴获的这一套电台以及公秉藩部过来的人随叶剑英在后方,从此,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我们在南丰县康都镇举办了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20余人,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同时,曹祥仁在红3军团也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3路,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我红12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引诱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由敌军之间20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回到兴国境内集中。在转移途中,毛总政委为了防止电台泄密,就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答:真空管。主席便要自己携带真空管。但恐碰坏,于是又问:还缺什么也不能工作?伍答:电键。于是主席就要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一路顺利地穿过了敌军包围。
        这次作战,歼敌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我们又缴到3部电台,随即将其配给红3军团、红3军和红4军。随红3军团电台的队长是吴如生,政委是杨光池;随红3军电台的队长是朱虚之,政委是杜平;随红4军电台的队长是陈宗泰,政委是肖华。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已有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红3军团、红3军、红4军和红12军,其中除军委一部为100瓦外,余者都是15瓦。就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的又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区,其中有朱邦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和王逸群等。
在第三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红军无线电台有个飞跃的发展,那就是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带来了8部机器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其中有海凤阁、荆振昌、汪名震、陈士吾、刘光甫等。我们的电台陡然增加到14部。宁都起义后组成的红5军团及其3个军,各分配一部电台。
宁都起义后,我们紧接着在福建省长汀办了第3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期学员30多人,有刘士庆(清)、钱江等。从这期起,训练班改称军委无线电学校,与无线电队分开,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后为曾三。这期(第3期)学员没毕业就开始打赣州,学校就迁至瑞金的洋溪村。从第6期起,学校开始包括有线班、无线班和司号班,还有一个训练鸽子班,一直办到第11期时开始长征。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军委成立了二局,把侦察与通信分开。
        1931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毛泽东任主席。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_命军事委员会,朱_德任主席,统一领导全国红军。这时,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配给一部电台,用“cSR”呼号发新闻。在1932年一二月间.我们与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沟通了联络。二三月间,与湘鄂西苏区红3军沟通了联络。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革_命根据地结束后,立即把“围剿”重点转向中央革_命根据地。1933年1至3月我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分电台,同来的有朱道松、周维、张瑞等。在此前后,我们派肖英、徐萍带一部电台去湘鄂赣,派阎知非、江文先后各带一都电台去湘赣,并相互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络。可惜不久,湘鄂赣电台被破坏。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所通信材料厂。此厂隶属军工局,业务上受通信部门领导,厂长涂作潮,工作人员有徐小弟、(敏感词0570)和廖昌林等,有一部车床和钻床,主要工作是利用已有零件(宁都起义带来的材料)装配机器。
        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又增加了党中央一部电台,抽调那部100瓦电台专与上海党组织联络。到长征之前,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一共发展到17部电台。
        1934年1月军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后来四局与三局对调代号,通信部门从此便称作三局。三局下面分通信科、器材科和简易通信科。当时的通信科长是罗若遐,器材科长是涂作潮,简易通信科长是篪锦柱,三局局长是我。
        军委下面各部队有通信主任。通信主任只管有线电话,无线电台统由无线电总队领导,无线电总队最初直属军委首_长,后划归3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军委首_长决定。无线电总队下设分队,只有红3军团的电台分队合起来组成一个电台大队。
        有线电方面没有固定编制。总部有个电话总队,约两个连,100多里被覆线;红3军团有个电话队;再下面,每个师有约二三十里被覆线;团里的器材多少要看缴获,少的只有七八里被覆线,作战时只能够架通主要方向。红军的有线电话是在1929年以后才有的,而真正建立起有线电话通信还要算在第一次反“围剿”时。
        徒步通信有班、排、连组织。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其余14部电台都带着长征。开始时运输队有200多人。器材100多担。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了几部电台给他们,后来红5军团、红9军团又带了一部分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去,结果北上时红一方面军只剩5部电台(一部在军委,其余在红1、3军团和干部团)。这都不是大机器,有时把收信管当发信管用。原来长征路上带着的100多担器材,到陕北后只剩下一担零件了。
        到陕北后,陕北红军有3部电台,加上中央红军带来的5部电台,共8部电台。配属在前方总指挥部1部,后方总部2部,新闻台1部,红1军团2部,红15军团2部。
        红二方面军在红2、6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一部15瓦电台。
        无线电通信在革_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除了前面讲到的以外,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33年1月浒湾战斗中,红军和国民党孙连仲、吴奇伟各一个旅共6个团遭遇在枫山埠一带。红1军团占据枫山埠与敌打响,红5军团在长延庙与敌14师对抗,红3军团负责大包抄。战斗打响后,红1军团很快歼灭了当面之敌,而红五军团因放在前面的是新兵师,缺乏作战经验,在敌猛攻下节节后撤,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不幸牺牲。这时,红1军团为了要与红5军团夹击敌人,消灭其14师,乃由电台发了“cEM”信号给红5军团电台,要它无论如何不许移动。这时红5军团电台已突出在阵前,前面敌人已冲上来了,但因收到了我们的“cEM”信号,电台政委李白就勇敢地指挥监护班用轻机枪与敌战斗,掩护电台坚持工作。就在这短短时间里,我们把红1军团全歼敌人的捷报发了过去。这一消息由红5军团政委传到部队,立刻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大反_攻,终于将敌14师击溃。
        回顾红军无线电通信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从政策和纪律上来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组织使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作战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台工作,一面开办训练班。
        2.加强对旧军队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虽然战争环境条件十分困难,工作十分繁忙,但不放松这方面的政_治工作。
        3.严格强调爱护器材。办法是严格的制度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这时的器材来源主要靠缴获,每占一个城市就到处搜集电池、油料和收音机零件,此外上海党中央也设法运来材料,从大城市到苏区沿途开电料行,把汽油、干电池、硫酸一点点运进来。
        在这段时间内无线电电源装备变换了3次:最初用充电机和电瓶,之后改用手摇发电机(或把电动发电机改成手摇的),然后又改为用干电池供电。
        4.严格电台纪律。从开始起就注意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信、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

网友:
红二方面军在红2、6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一部15瓦电台。

***********************************

看来还真是15瓦啊

楼主:
期号:第5期    无线电
总期号:总第53期
年份:1959年第5期
页码:第3页
栏目:其它
条号:第1条
标题:回忆红军电台
作者:黎东汉
字数:1743字
匹配:1次
关联:2图片
          ( 这篇文章中提到红军的电台只有5W,要用担子挑,看来体积不小,就是这个电台与长征中的主力红军保持联络 。
距离大概几百公里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 morse code 的威力,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0.5w全球通信了。)
    1935年10月,红二方面军在贺龙司令员,任弼时政委的领导下,率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开始长征。红十八师留在湘鄂川黔坚持斗争。我奉命由二方面军司令部调到十八师当电台队长。敌人有60多个团紧紧地包围我们师,上级决定向湘鄂边境转移。紧张的战斗开始了。
    我们的电台是一部5瓦的小型电台,全师只有这一部,所以专门派一个战斗班来保护它。电台是由力气大的几个战土轮换着担的,担着时都小心翼翼的,深怕碰坏了一点什么。
    我们是经常跟着师的直属队走的,有时是在后方。但敌人往往又从后面来打我们,所以有时也成了前方。因此,我不但要搞电台工作,还要指挥打仗。
    我们的电台笨重得很,在突破封锁时,我们时常落后,翻山越岭也比人家慢。我们突破一层敌人包围,又有一道封锁。这样,每天总要打几仗。这时正在突破封锁线,因而也不和中央红军联系,电台唯一的任务,就是如何保存下来,准备突破封锁后使用。
〖图片〗宽728×高614
    在离来凤城不远的地方,有一道河。我们几次想渡过,但因敌人封锁得很紧,无法过去,只好绕山头改道。这时师长和我们电台班在一块走,前面队伍刚过去,侧面又来了一个排的敌人。我们电台笨重,走不快。师长这时掏出枪来,就和我们一起边打边走。究竟敌人比我们走得快,当我们上了一个小山头的时候,敌人冲上来了,和我们混杂在一起。要不是我们有小红星的帽徽,简直就识别不清了。敌人这时大喊:“捉师长!”这时师长很机警,带领着电台的同志向山下滚去。担电台的小张,用两手紧抱着电台,也向山下滚去。虽然山上石头把他碰得遍身是伤,但他仍把电台抱住不放。我们爬上了另一山头,后面自己的队伍也上来了,总算突破了这个紧张侧击。
    前面同志们看到我们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说:“电台来了,我们可以和军团部联络了!”还有的说:“这下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了!”“我们可以会合主力了!”他们是多么渴望着能够听到二方面军的消息!多么希望打几个大胜仗呀!而我呢,就更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我心里已经在暗暗着急,因为电台经过这些战斗,从山上滚下来,很可能损坏了。到了宿营地,已经是深夜了,我打开了机器,收发报机都有严重的损坏,没有声音,发报机调整不起来。大家都静静的一声不响的看着我,我和大家一样,心里都很着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师长。师长说,“要修理,不能再等下去,没有军团部和方面军的命令,明天的行动就没法解决,我们等于是个瞎子。”
    虽然敌人现在离我们只有八里路,我还是决定把机器拆卸开来修理。
    等我把收报机拆开一看,有个电子管的屏极、栅极和灯丝都震歪了;有的管座也打成两半个。而我的工具和另件大都丢失了,筒直可以说是无法修理。我的心里确有些发慌。但我们必须坚决、大胆地克服一切困难,因为全师的同志都在望着我,都好象在说:“你一定要修好!”我还想起任弼时政委当时交给我电台任务时曾对我说过:“这是党交给你的工作,你应当坚决地担负起来。”我终于下定决心想一切办法试试看。我在老乡家里找了些乱麻,把碎管座绑在一起,换了个电子管,重新整理了线路。试了几次,最后能听到信号了。这时全台同志们多高兴呀!每个人脸上都呈现了喜悦,从师长严肃而又慈祥的眼里也可以看到他在为这事而高兴。
    事情只完成了一半,还有发报机也坏了;可变电容器完全碰在一起了。我只好用身上唯一的一把小刀,把它一片片的拨开、整理,这的确是不太容易的。修理后,我一试机器,这时,电表起来了,大家也更高兴了。
    整理后的可变电容器,使波长地位有了变动,而我的波长表也丢了。收发报机共用一个开关,也不能校正波长。在这么大的频率范围内,要找个信号的确还是个难事。不过我想,机器都修好了,这最后一关还是有办法的。我就决定,用个死办法:每隔十度就叫一次。这样叫了很久以后,终于叫通了。对方方面军电台的值班员责任心很强,他在找不到我们的时候,就决定从另度到百度来找我们,最后终于在离原来的地位差20度的地方找到我们的信号。
〖图片〗宽608×高619
    第二天,我们根据命令又开始行军作战了。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师长来到我们这里,带了几只鸡鸭。他说:“同志们太辛苦啦,你们每天担着笨重的机器,不怕一切困难和牺牲,保护着机器,你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这几只鸡鸭只能表示我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我们看到师长这样爱我们,简直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感到这就是人民对我们的最高奖赏。(少将  黎东汉)(赳希若插图)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邮局还有发电报的服务,那个是不是莫斯电码?

网友:
==================================================================
1930年12月31日我们来到红军时,有的在红3军,有的在红4军,有的在红12军。我到红3军后就听说:你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处理,要送到总部。1931年1月2日我们到了总部,总部首_长决定要我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班。开始工作后,朱总司令几乎每晚都要来和我们谈话,讲述革_命道理和当时形势。这期间,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到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电台的式样是灯泡从上面插上的。
==================================================================
呵呵,现在的史料记载都对王将军参加红军之前的历史含糊其辞的,其实王诤在参加工农红军之前是国_军的报务员,在一次战斗中连人带机器被俘,后投入红军阵营,王诤将军回忆录里边有这么一段,印证了这段历史。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原理图和程序?

顺便show一下我做的,原型是IK3OIL的作品

网友:
5W过延安算什么。。。 1W可以越过太平洋呢。。。。

知道信噪比吗?过去整个世界的背景噪音极低,一个大功率电火花发生器可以从纽约到澳大利亚。。。。现在背景噪音很大,你再拿出延安的设备来,连跨省都不行。。。

网友:
【13楼】 Appcat

        不知道海事卫星电话的东家是谁?要是打起仗来,哪怕是地区冲突,这个东家还让不让用啊?
震中汶川的第一个与外界联络的信息是水库上装备的一台防汛短波电台,不是什么海事卫星电话。

============================

真要是打起仗来,对面电子干扰机一出动,你以为你的民品电台还能用?真当是1930年代啊……

嗯,两天后才联络上,这电台用处还真大——恶意的揣测下,恐怕就是因为那玩意根本没人会用才搞得那么久吧……换成卫星电话,有小学三年级水准就能搞定了……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过时的东西摆在博物馆里看看、偶尔个怀旧者拿来把玩把玩也就算了,硬要在现时代推而广之就很无聊了……

网友:
阿坝州水文局通过内部电台紧急与外界联系,在地震一个半小时后及时将信息传向外界

“汶川紧急呼叫,汶川紧急呼叫……”生命的电波在喷涌,它穿越跌宕不安的峡谷,翻过支离破碎的高山,急匆匆地奔赴远方,它要告诉世界——汶川发生大地震,汶川还有生命!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地震发生12分钟后,人们都在往楼外跑,阿坝州水文局局长罗华强带领两名员工冲向仍在抖动的楼房。在这里,他们以生命的名义用内部电台向外界传出汶川的第一条呼救信息。最终,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不停呼叫后,16时许,外界听到了汶川的声音。阿坝州水文局的电台为党和Z.F.及时了解汶川灾情、部署救灾工作赢得时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震时刻 局长带人冲向四楼

时间:14时35分

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突然山崩地裂。和许多人一样,正在家里午睡的罗华强也感到恐惧,甚至迈不开步子,始终不敢下楼。直到地震稍微停歇之后,他才飞快地冲下楼去。“这时,我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灰尘,根本就看不清楚情况。”家就在水文局一旁的罗华强下楼后,发现情况十分不妙。他赶紧掏出手机,随便拨了一个成都朋友的电话,结果始终拨不通。反复多次后,他意识到,通讯已经瘫痪。

人们不断用手机拨打电话,但始终无法连通,罗华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办,怎么办?不少人焦急地喊了起来。突然,罗华强喊了一声:“走,到4楼去,那里有电台。”回忆起当时那一刻,罗华强说,大家都在为无法与外界联系而感到十分忧心时,他想起在办公大楼4楼有一部防汛电台。按防汛工作的要求,各市州都应设置了拥有相同专用频率的电台。他认为,防汛电台能够有机会与外界取得联系。

随即,罗华强看了看表,时间刚好14时35分。叫上设备科科长熊甫剑、水情值班员张志琼,准备往办公楼里冲。就在这时,一个可怕的传闻飞来——岷江上游的山体垮塌,在部分地方形成堰塞湖,随时可能有决堤的危险。一些居民和职工听闻后纷纷向后山跑去。是跑,还是上楼发报?这是摆在罗华强面前的问题。“当然不会跑。”罗华强说,由于担心真的决堤,为避免职工伤亡,他赶紧叫了一个职工带领大家往山上跑。而他与另外两名干部冲进了在余震中不断抖动的楼房。

冷静呼叫 他们对余震没感觉

时间:15时左右

布置任务、上楼、打开电台,他们发现,因为地震原因早就停电了。罗华强等3人马上开动备用发电机,再回到4楼的水情信息中心办公室,打开备用的短波无线电台。

15时左右,当汶川城俨然成为一座空城时,在水文局的4楼,一阵急促的电台呼叫声飞出汶川:“各市州水文局!汶川紧急呼叫、汶川紧急呼叫……”

余震仍在持续,大地仍在震动,大楼随时有坍塌的危险。然而,罗华强和两名职工似乎已忘却了恐怖。回忆起危急时刻,罗华强笑着告诉记者,那时哪里有时间害怕,对余震完全没有感觉了。

而此时,在街上的职工欧阳芳跑得满头大汗,她正四处拦车,要将电台可与外界联系的信息报告给县Z.F.领导。在连续叫了几辆车后,终于有一辆停了下来,把她带到县Z.F.。她的信息让县委县Z.F.的领导感到十分振奋。15时15分左右,汶川县委副书_记张志宏和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郭素梅紧急奔赴水文局水情信息中心。

坚持呼叫 外界听到汶川声音

时间:16时左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呼叫始终没有人回复。罗华强说,原本防汛电台都有着固定的频率,但一直与其他电台联系不上,大家都着急了,还重新调整了几个频段,但也联系不上。最后,为稳妥起见,他们还是把频段调回了防汛固定频率。尽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办公室还在震动,但3人在办公室扯着嘶哑的喉咙,反复地呼叫:“汶川紧急呼叫,汶川发生大地震!”“汶川!汶川,我是大金,我听到你了!”16时左右,在空荡的大楼里,那部老式的电台突然发出一个声音,让空气都几乎凝结——汶川的呼叫终于被外界所听到!“大金!大金!请立即联系丹巴水文站、雅安市水文局局长唐海彦、阿坝州防汛办……”罗华强用颤抖的手拿着电台对话机大声地呼喊着。

终于与外界取得了联系,罗华强等3人高兴得瘫倒在椅子上,他们气喘吁吁地相互祝贺。很快,罗华强又迅速奔向楼下,安排职工胥小英专职负责与县委县Z.F.联络,负责把县委县Z.F.的信息传递到水文局。

层层传递灾情报到省委省Z.F.

时间:19时40分

通过水文局的电台,汶川与外界的联系正在跑接力赛般地传递着。

16时许,大金水文站站长王志富立即与雅安水文局取得联系。

16时25分,大金方面反馈信息:雅安水文局局长唐海彦已向省水文局汇报了汶川情况。随后,省水文局将信息传递到了省防汛办,经过省防汛办将信息传递到了省委省Z.F.。

17时整,阿坝州水文局与州水利局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将汶川县城情况向州防汛办汇报,并要求他们向州委州Z.F.报告。

19时40分,省水文局反馈信息,汶川地震的灾情以及求救信息已经上报给省委省Z.F.。

在地震发生5个多小时后,汶川的第一次灾情报告终于通过水文局的电台传递到了省委省Z.F.领导面前。在防汛水情值班手册上,记者看见了当时日志记录的有关灾情报告内容:“城区房屋垮塌,大部分房屋裂口,基本无法使用。漩映地区目前无法联系,11个镇派出工作组开展救援。居民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受灾群众秩序良好,急需救灾物资……”

继续坚守 电台成为生命通道

时间:5月12日至5月14日

成功与外界取得联系后,汶川初步打开了生命的窗口,而电台则成为这个信息孤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5月12日至5月14日,汶川的一切消息通过水文局传向了州防汛办、州委、州Z.F.,为上万名震区群众赢得了求救途径。

连续5日,余震持续不断,水断粮尽。但罗华强丝毫没有动摇,日夜坐镇值班室。电台的信号不清晰,杂音很大,为准确传递信息,他们必须用尽力气对着电台大声呼喊,很多人的嗓子都嘶哑了。他们随时面临着危险,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人畏惧。饿了,他们就用限量的几块饼干充饥;困了,就在桌上打个盹儿,又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工作。当深夜时分,当汶川漆黑一片,惟有水文局的值班室灯火通明;当所有的人都在街头避险时,人们依稀听得见急促的呼叫声…… 本报特派记者涂劲军摄影报道

楼主:
33楼的老兄做的真好,不知道性能怎样,和电脑上的CWGET软件相比那个比较强,我的软件比它强一点点。只是可以达到实用的程度,软件有时间我还要好好优化一下。由于我不懂c语言,别人的程序没有源程序,我实在搞不懂,才自己写程序,我用的是bascom语言,现在用的人太少。也找不到合适的样本,只能自己写,很麻烦但是学到不少东西。我画的是草图,然后就做电路板了,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发上来。

画的比较乱,国外的老兄设计用的是567解码,由于我的练习器的频率本身就不稳,所以常出错,所以我该用压电晶体片作输入,由于压电晶体片的频率特性就是波浪形的,所以正好起到选频作用。接到电台上输出的信号也接到同样型号的压电晶体,调频率达到声音最大点,就是它的谐振频率,其它杂音就受到抑制,在信号好的时候就可以解码,但是比不上人耳的分辨率,信号弱时就完了。

上图是压电晶体片的频率特性,可以达到选频的效果

网友:
【36楼】 Appcat

阿坝州水文局通过内部电台紧急与外界联系,在地震一个半小时后及时将信息传向外界

“汶川紧急呼叫,汶川紧急呼叫……”

………………………………

==========================

哦,原来还不是莫尔斯电码……那这跟主贴有什么扯淡联系?

电台这东西,无论是用手的还是用嘴的,始终也比不上海事卫星电话来得方便——前者必须对边也有人收听才成,后者,随便哪个有电话的人都能接吧?不要老拿战争说事儿,汶川那会儿战争了么?

更何况,虽说火腿族对于救灾的助力有目共睹——不过那仅限于国外……至于国内……还是我那句话:对于一个志愿者比军队先到灾区、航模爱好者比军机先拍到航拍照片的国家来说,救灾应急通信,到底能有个鸟用?

网友:
楼上二位都消消气,mores无用论也好,应急通讯也好,其实想想都无所谓。

我认为此帖的关键在于,楼主自己用mega8+basic语言设计出一个morse decoder。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对频率锁定,对不同码率的信号适应,对弱信号在噪音中的识别,甚至到侧音频率设置,通过自己的钻研努力,都得到了自己的体会,这些知识财富的积累是无比宝贵的。也许这些知识对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很简单,但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正是我怀着敬畏之心来这个论坛学习的原因。

放一个youtube的视频链接给大家开开心,是关于morse和SMS比赛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hsSgcsTMd4

楼主:
尼古丁你做的译码器我很喜欢,我拿我做的莫尔斯码练习器和你换好吗,要是你舍不得我再加一个我做的morse code 译码器和你换好吗?
下边是morse code 译码器的图

网友:
楼主:“在5-50wpm的速度下可以识别手键发出的莫尔斯码识别率95%,如果是电脑发出的莫尔斯码识别率可以达到100%。 ”,感觉比CWGET强了,CWGET好像速度慢了过后识别率很低,感觉是他的频谱自动适应功能惹的祸,速度慢相当于有用信号的频谱功率密度太低,他把一些连续噪音信号也当做了CW来解码。
只是我觉得那个压电晶体的谐振频率是3KHz,比通常听到的高了很多,是否会感觉又尖又细,通常的都是在500~1000之间,听习惯了。

【33楼】的版本做工和外壳超漂亮!关于在噪声中识别有用信号,好像传统电台是交给人耳朵来做的,一般CW等幅报会加一个窄带滤波器,但是对出来的音频好像没法加音频滤波器了。所以用程序来找出有用信号的音频,我觉得是很有挑战的任务。

关于水猫,这里没人和你吵架,我只是贴一些我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看,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客观的东西。而你,感觉是肝火大旺,“奢谈、无稽、二百五仁兄、恶意的揣测下、扯淡、鸟用”,这些都是你的帖子里的用词。难道经济危机了,海事卫星电话不好卖了吗?劝君多饮菊花茶,清肝明目,对身体大有好处,当电子工程师,身体是本钱啊:)

网友:
回zzzd:
呵呵,你那自动建我也有一个,本来想着练好手键再来打自动键,可惜练习手键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偶尔打开Couch听听,所以自动键就一直放在那里接灰尘。我的CW decoder是根据IK3OIL的原型,参考国内火腿BD9EZ的文章做的,我可以把原理图和烧录码发给你,只可惜我做什么都三心二意,想自己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也一直没有学明白。

另外请问你的呼号?

楼主:
尼古丁的眼力真好,我只露出一个边,你就发现了我的自动键,我用自动键发码可以达到20-24WPM,用手键达到13-14WPM,这已经很满意了,别人说手键的极限才15WPM,我在11-12WPM这个速度上徘徊了很久时间,14-15是可望不可及,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发生了飞跃,可见熟能生巧。我想了解你的译码器效果怎样,比如用电脑上的CWGET软件相比你的解码效果,那一个好。你的CW decoder 看来你舍不得换,我本来想你做过轻车熟路,安装调试比较快。我也同样,自己做的很快就能装好。也就是你帮我做一个,我帮你做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速度和质量都可以保证。

楼主:
Appcat你好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经试验我的莫尔斯码练习器的译码功能比CWGET解码准确率高,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别人说才算数。有关用压电晶体,你接到信号发生器上可以发现在400,800,1500HZ附近都有谐振点,当然声音最大的在3K,我一般选800,1500HZ方法是将音量调到最小,调差频调出声音最大,这时再调整声音的大小到合适,这时就可以解码了。压电晶体起到选频作用。经我试验信号好的时候可以解码,但是信号不好就不行了,不如练习时用蜂鸣器解码率高。电路方面还需要改进。目前我做的电路做练习器可以,做实用的译码器,离人耳还相差很远。还需要继续改进。

楼主:
这就是莫尔斯码训练器和morse code 译码器 公用的电路板,电路板上有一个存储器没有装,是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好用,电路板上有spi
接口可以方便下载程序,修改十分方便。本电路板还可以做频率计,超声波测距,遥控器解码,电传解码等。因为这些解码中,手发莫尔斯码是最困难的,
因为它的速率在不断地变化,克服这个困难别的就相对简单了。

楼主(2009-05-13):
我设计的莫尔斯码练习器,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半年的准备终于可以出厂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博客参观。

http://pcscope.blog.163.com/

网友:
哈哈,楼上,你做的那示波器,我买过一台,不过现在都不太用,有些问题

楼主:
莫尔斯电码训练器
使用说明

莫尔斯电码训练器是一个设计用于MORSE CODER的练习设备,用于MORSE CODER发报练习时信号解调显示,从而使信号从显示器上直观的读出对应的摩尔斯电码,同时该设备有自动发报的功能可用于练习MORSE CODER 的收报练习,工作时显示器摩尔斯电码,喇叭发出对应的莫尔斯电码声。

基本特性:
        标准摩尔斯电码解调功能,包括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
        自动适应手键发出的莫尔斯码的速度,并可显示平均发码速度
        可以在5-30WPM 的速度下辨别手键,自动键,电子键,以及电脑发出的莫尔斯电码,并显示到LCD显示屏上。
        电键输入、内置侧音输出,频率可以根据个人要求调整,范围在500-1500HZ可方便用于MORSE CODE发码操作监听和收听电码。
        可自动发报,本机内部存有包括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及,常用单词,和常用的通联语句,可用于抄报练习或听力练习。
        DC 9V供电,内部稳压5V,机器工作电流30mA.
电路介绍:
本电路是本人设计和制作的,单片机用的是MEGA8,用于信号的输入,输出及信号处理,LM386是音频电路IC,用于发报侧音输出,和自动发报时的音频输出。

连接说明:
J1:外接DC电源输入,具有正负极自动识别功能内部5V稳压供电。
J2:电键输入接口
W:音频频率调节电位器,500-1500HZ范围可调。
Led:同步显示输入和输出莫尔斯电码的点划光。
K1:电源开关。

使用方法:
1.        插入9V电源到J1插座。
2.        打开电源开关K1,此时LCD显示屏发亮。
3.        电键插头插入插座K2,这时按下电键,机内发出声响,如果发的是莫尔斯电码,显示屏上会显示对应的符号。本机器有自动跟踪发报速度的功能,当你发头一两个电码时可能出现误码率比较高的现象,但是随着发电码的数字的增加,本机器适应了你的发报适度误码率就很快降下来,接收电子键或电脑发出的莫尔斯码解密率可以达到99.9%。手发的低一些,这与发报的熟练程度有关。
4.        调整W电位器可以改变声音的频率。
5.        显示WPM发报速度,在发报时机器内自动记录发报速度,需要显示时,操作者要用电键发操作码“. . . . - - - - ”显示屏上就可以显示你当时发报的平均速度。注意:操作码要象一个字母或数字一样的操作规定发出。
6.        自动发报,有时需要听力或抄报练习,本训练器有自动发报的功能,使用时操作者要用电键时输入操作码“- - - - . . . .”显示屏上就可以将要发出的电码符号,喇叭发出对应的莫尔斯电码。本信号连续循环发送,需要结束时可关闭电源,重新开机时回到接收状态。注意:操作码要象一个字母或数字一样的操作规定发出。

7.        按照莫尔斯码的电码原则,每个字母或数字码之间有3个点码长的间隔,如过在发报过程中两个码之间没有间隔,机器将不会识别,但是人们在发报中有时将两个常用的字母连_发,就是中间没有了间隔,由于是由于已经‘约定俗成’,人耳照样可以识别,比如 CQ ( - . - . - - . - )中间没有间隔人耳照样能够识别,同样的还有 HH,AR,AS,SK,AL 等,既然人可以识别机器就没有理由不识别。所以本机器将这类字母组合识别出并且用大括号标注如{AS}。练习中不应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是有意要连_发。
故障处理:
  发报时,机器要取样又要解码,初学者如果发报时不注意发报的码,字,词之间的间隔,机器就容易出现,无法译码,出乱码,或者死机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1,停发一两秒让机器自动恢复;2,按下电键2秒,然后放开让机器自动复位。3,如果机器还是不能正常工作,请关掉电源,然后再打开,这时机器恢复到初始状态。

本人是以为自学莫尔斯码遇到困难才设计本设备的,学习莫尔斯码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和思路,希望各位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的邮箱是 pcscope@163.com

网友:
25楼】 Appcat 苹果猫
哈哈,苹果猫贴的CW歌曲太好玩了,哈哈!

网友:
我上学时就学过收发报,看到那熟悉的电键,就想起曾起手上磨的那厚厚的老茧

楼主(2009-11-11):
pcscope

现在我在淘宝网上申请了一个店铺大家可以到哪里购买以下是店铺连接

http://shop59795123.taobao.com/

店名叫   莫尔斯电码及业余无线电和DIY爱好者之家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网友(2010-01-12):
可以用这个和LP联系了:饭已OK,过来密西

网友(2010-03-14):
这里好多HAM啊,真好。。。

顺便问下,都有执照没啊?

俺一直都想弄全自动收发的。。总是忙得乱七八糟。。

网友(2018-11-28):
引用 网友A:
配合楼主一下,上传CWGET软件,和regkey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