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11小板,接上CPU的外接总线,导致Norflash读取错误?

楼主(2009-02-24):
SL811小板,将d0-d7接上处理器的外接总线d0-d7,打开控制台,上电后发现u-boot输出乱码,读取nor数据报CRC错误,应该是811芯片干扰了总线数据。

理论上来说sl811的总线在cs没有选中时应该处于高阻态,现在的情况是不上电,只接d0-d7也会干扰数据总线,初步怀疑sl811芯片问题。

希望看到的人能提供点建议。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片选、读、写这几个关键信号

楼主:
根本没有接这些信号,甚至连vcc和gnd都不接,接上d0-d7就会影响norflash了

网友:
可能是SL811芯片问题,我的也是,DATAFLASH和SD卡接在一起,先将DATAFLASH的CS线拉低操作,完后拉高,SD卡就不能用了,如果不操作DATAFLASH,SD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阿虚
有事请教,已经给你发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