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10230): 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Scaler.v(33): truncated val

楼主(2009-02-24):
Warning (10230): 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Scaler.v(33):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8)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出错的地方为:temp_counter<=temp_counter+1;
temp_counter是个八位的变量。

网友:
temp_counter<=temp_counter+8'h1试试
其实这个warning不影响什么

楼主:
谢谢。
我知道是不影响什么。但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WARNING?

楼主:
我先试一下

楼主:
已解决了,再次谢谢。

网友A:
数值不指定位宽的话,会被默认成32位,然后就有这个警告了

网友(2010-11-2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怎样把一个参数设为1位宽度?

网友(2011-03-19):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啊

网友(2013-12-11):
引用 网友A:
数值不指定位宽的话,会被默认成32位,然后就有这个警告了

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