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LM2576高效率恒流源,做了一个基于MAX758的开关型高效率恒流源,资料上传。

楼主(2009-02-24):
手头上一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高效率的恒流源,受到LM2576高效率恒流源的启发,简单的更改了一下设计,采用MAX758降压开关电源芯片,内部集成了NMOS管,最大输出电流750mA。在负载350mA电流时,效率75%左右,纹波50mV。图中的PI型滤波器电感,是用蓝绿磁环自己绕的,大约为10mH。

因为手头上没有1N5817,实际电路中焊接的是1N5819,1N5819的正向压降更大,在电流为350mA时,典型值为0.75v,1N5817的正向压降在通过电流为350mA时为0.3v左右,因此实际上在采用1N5817可以大约降低功耗:(0.75-0.3)v*0.35A=0.1575W.对应曲线图中350mA时,总的耗散功率为1.56681-0.1575=1.40931,此时的效率为81.5%

为了提高效率还可以采用正向压降更小的肖特基二极管,譬如MBRA320T3G,在350mA通过电流时,其典型正向压降仅为0.15v。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减小采用电阻的阻值,目前电路中为0.5欧姆,在350mA时,耗散功率为65mW

为了极大提高效率,就是采用分立器件来搭(用低导通电阻的场效应管替代肖特基二极管,使用片外MOS管等等),之前我做过一个DC-DC降压开关电压源,效率可达90%以上。

网友:
效率越高,成本越高.

网友:
请问你这个电路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
想看一下,可是打不开资料里的文件啊,楼主能不能上传pdf格式的?多谢共享!

网友:
正要做电流源,学习一下

网友(2009-03-29):
楼主 能否 转成 PDF  或者 99的格式?

网友(2009-05-03):
我来做吧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电感?
我也用LM2576做电源芯片
但是我的电感上电一会后会越来越烫?能给点意见不?电感式功率电感。谢谢

网友(2009-10-18):
楼上的要增大电感的体积。发热是已经饱和,还有内阻太大。

网友(2013-04-09):
谁帮忙截个图啊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