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代码Delphi怎么移植C++ Builder

楼主(2009-02-24):
procedure TfrmMainForm.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begin
  for i := 1 to 32 do
    RegBits := nil;
  CreateRegBits;
end;

网友:
没装BCB,凭印象写一下
void TfrmMainFrom::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for (int i=1;i<=32;++i)
       RegBits = NULL;
    CreateRegBits();
}

楼主:
应该是: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int i;
  for(i=0;i<32;i++)
  {
        RegBits=NULL;
         CreateRegBits(this);
  }
}

不过运行还是出错。

网友:
procedure TfrmMainForm.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begin
  for i := 1 to 32 do
    RegBits := nil;
  CreateRegBits;
end;

这个有问题,RegBits怎么连续赋32次nil?1楼shark的翻译是正确的。

楼主:
多谢。

我从另外一个论坛,发帖复制过来的,那个论坛显示不出来。

procedure TfrmMainForm.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begin
  for i := 1 to 32 do
    RegBits := nil;
  CreateRegBits;
end;

转换成c++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int i;
  for(i=0;i<32;i++)
  {
        RegBits=NULL;
  }
         CreateRegBits(this);
}

网友:
这个CreateRegBits(this); 有疑问,函数原型是什么
Delphi :CreateRegBits(self) 才等价于 BCB的 CreateRegBits(this);

CreateRegBits;则等价于 CreateRegBits();

楼主:
多谢楼上。
是 CreateRegBits();

移植的时候函数定义加了个无效参数,已经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