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出现一个“怪现象”,数码管间隔全亮!!

楼主(2009-02-25):
用74HC595只驱动一只数码管(共阳极),Q7'悬空!电路和程序如下!!程序下载以后出现间隔性的全亮!!例如:显示0 1 2 3中间会出现数码管全亮,然后又开始正常显示!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LK=P1^2;
sbit RCLK=P1^1;
sbit DAT=P1^0;
sfr WDT_CONTR = 0xe1;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9,-,全灭,全亮——共阳极数码管

void write595(uchar n)
{
        uchar num,c;
        num=tab[n];
        for(c=0;c<8;c++)
        {
                CLK=0;
                if(num&0x80)
                   DAT=1;
                else DAT=0;
                  num<<=1;
                   CLK=1;
        }

RCLK=0;
_nop_();
_nop_();
RCLK=1;

}

void delay_ms (int ms)
{
  int i,j;
  for(i = 0;i < ms;i++)
    for(j = 0;j < 123;j++);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_CONTR=0x3C;//启动看门狗
                   SP =0x5f;
            while(1)
                {
                        for (i=0;i<10;i++)
                        {
                        write595(i);
                        delay_ms(500);
                        WDT_CONTR=0x3C;//喂狗
                        }
                }
}

楼主:
芯片用的是STC的!

网友:
74HC595和数码管之间怎么没有接限流电阻?

楼主:
问题解决,10号管脚焊接失误,虚焊!!

楼主:
实物中加了330电阻,只是为了方便做了一个原理图!谢谢!

楼主:
不加电阻只是亮度很强!

网友:
STC的上拉比一般的要小...
空闲时如不把CLK锁为低电平会被干扰...
旁边有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移位

楼主:
谢谢,【6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的提醒!谢谢!可否加你QQ我的QQ187165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