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腿哥,UC3B0不像UC3A0一样有ABDCA,如果做mp3方案AUDIO DAC部分采用什么方案解决?

楼主(2009-02-25):
RT。
外部的DAC芯片常用的有几种选择?要不要再加个D类功放芯片?

网友:
【楼主位】 imyth88
嗯,其实没有ABDAC,用PWM和电阻电容也行,官方有应用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了,IO直接驱动RC可能功率不够。
具体看你的需求了, 其实用个LM358接有不错的效果哦。
如果要HiFi的话,有大把的芯片可用TPA啥啥的,这个就不多说了,这方面高人多,怕人飞砖……
如果要求较高的话,选用有SSC接口的TLV320AIC这款CODEC不错,官方也有对这款芯片的库。

说白了,UC3没有虽然ABDAC没有,但是接口还是很全的,选一款你熟悉的即可~~

楼主:
受教了,谢谢腿哥。
我买的是论坛里那款板子,我板子到了后再把原理图贴上请指教一二。

网友:
腿歌……哈哈哈哈哈哈~金老师,这是你的新外号哦!

楼主:
不好意思,发现少打一个字,火腿哥不会生气吧。
比较亲切的说.........

网友:
播放MP3的话,用CS4***之类的就可以了,用高级的也是浪费
如果要录音功能的话选TLV320AIC

楼主:
谢谢,mowin 雾湾兄。
pwm=》RC=》D类放大器这样可好?
还有,你的wav播放器很棒,用了多少MCU资源,CPU,ram。我板子比较晚买,只买到B064的。

网友:
用PWM做DAC要做到16bit比较麻烦,采用单通道PWM的话你的PWM频率以常见采样率为例至少要44.1KHz * 65535 = 2.89GHz;采用双通道进行比例混合倒是可以把频率降下来,但是比较麻烦。UC3B0不是有I2S接口么,连个音频DAC很费劲么?

楼主:
【7楼】 314forever
看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62179&bbs_page_no=1&bbs_id=1030后,也去申请了TLV320AIC23BPW,不过不行呀才3片都不行,是不是申请的人太多了:
-------------------------------
免费样品申请: 半导体样片请求

德州仪器抱歉地通知您,您的样片申请超过了德州仪器所允许的范围。所以,我们将取消您的订单。您可以从您当地的德州仪器的代理商处购买您需要的芯片。如果您确实需要德州仪器的样片,或者您觉得您的订单有误,请联系德州仪器中国产品信息中心。进入以下链接,您可以找到德州仪器中国产品信息中心的联系方式: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support.jsp
-------------------------------
只好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