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flash程序储存器擦写次数到底是10000次还是1000次?我看到在同一本书上说法

楼主(2009-02-25):
如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难道你想用一个芯片玩几年??

网友:
摘自M16中文PDF:

– 16K 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 Flash
擦写寿命: 10,000 次

– 512 字节的EEPROM
擦写寿命: 100,000 次

网友:
刚推出时的指标为1000次。后来提高到了10000次。书上都没错,这些都是来自手册的数据,主要是什么时间出的书,引用什么时间的数据。

网友(2010-09-13):
1000次一般能用多久啊?

网友:
FLASH的擦写次数跟工艺有关,所以一般的FLASH擦写次数在1000~10000之间,当然也不排除工艺差的不到1000次。现在的工艺一般能保证在1000~10000次之间。工艺好的,可能接近10000,差些的,可能接近1000。

网友:
1000次也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关注
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我曾经去撞。。看看那个可以。
经常几天的业余学习
软件计数显示就过千啦。
就是说几天就要换一片。
你们说重要吗?

网友:
我几年前测试过24C02的寿命。

厂家的说明书标称为100万次,实际写入1400多万次后,这个单元损坏了,现象为存储和读出数据不同了。

网友A(2015-02-18):
比较失望....2个mega16平均就是7、80次就挂了...人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失望....2个mega16平均就是7、80次就挂了...人品问题。

不可能,还没见过用报废的单片机。那两个如果坏了肯定不是因为擦写次数超过寿命。

网友:
最近在一块板上,M8刷几次就挂,还没找到原因。